基于单片机的 远程温度监控系统

楼主:
此商品已被删除

网友A(2015-01-17):
这个设计不错。

网友B:
本设计中设定报警上限温度30℃,报警下限温度20℃。图中分别是温度超过30℃和低于20℃时LED灯模拟制冷和制热系统开启,并且蜂鸣器报警。

附录2: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sbit d1=P2^2;sbit d2=P2^1;sbit d3=P2^0;sbit d4=P2^3;sbit key1=P1^3;sbit key2=P1^4;sbit key3=P1^5;sbit led1=P1^0;sbit led2=P1^1;sbit baojing=P1^6;sbit DS=P1^2;sbit ACC_7=ACC^7;uint count=300,alarm=200;  //最初温度上下限值:30度、20度uchar shu;uchar shi,fen,ri,yue,nian,xq,miao,ss;       uint temp;             // 定义温度变量uchar flag;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不带小数点的0~9编码uchar code tab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小数点的0~9编码void send_int(void){   TMOD = 0x21;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TH0=0xD8;           //定时器0定时10ms    TL0=0xF0;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A=1;                //开中断SCON = 0xd8;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倍增}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void dsreset()   //复位{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uchar tmpread()   //读取一字节{               uchar j,k,dat;               uint i;    for(j=1;j<=8;j++)    {                   DS=0;i++;          //延时                   DS=1;i++;i++;                               k=DS;                   i=8;while(i>0)i--;                               dat=(k<<7)|(dat>>1);//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存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写 0               i=8;while(i>0)i--;               DS=1;               i++;i++;    }  }}void tmpchange()  //DS18B20温度变换{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跳过读取内存rom               tmpwritebyte(0x44);  //开始转换}uint tmp()               //读取温度{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a为低字节8位               b=tmpread(); //b为高字节8位               temp=b;     //temp为温度值UINT 16bit               temp<<=8;             //两个字节组合到一起               temp=temp|a;                   if(b>127)               {               flag=1;               ss=flag;               temp=~temp+1;               }               tt=temp*0.0625; // temp/16 则是温度的真实值tt.7位整数,4位小数               temp=tt*10+0.5; // 扩大十倍取出了第一位小数               return(temp);} /*****温度显示********/void displayTemp(uint temp)   {               uchar ge,shi,bai,qian,ser;               d1=0;               d1=0;               d3=0;               d4=0;               dsreset();               ser=temp/10;     //分离出三位要显示的数字                SBUF=ser;               qian=temp/1000;               bai=temp/100%10; // 百位数字               shi=temp/10%10;   // 十位数字               ge=temp%10;   // 个位数字               if(flag==1)               {                               flag=0;                               P0=0xbf;                               d1=1;                               delay(2);                               d1=0;               }               if(qian!=0)               {                               P0=tab[qian];                               d1=1;                               delay(2);                               d1=0;                     }               else               {                               P0=0xff;                               d1=1;                               delay(2);                               d1=0;                     }               if(temp>99)               {                               P0=tab[bai];                               d2=1;                               delay(2);                               d2=0;               }                               P0=tab1[shi];                               d3=1;                               delay(2);                               d3=0;                               P0=tab[ge];                               d4=1;                               delay(2);                               d4=0;} /****按键控制******/uint keyscan(){               if(key1==0)                 //按键1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shu++;            //按键1数按下次数                               }               }                                              if(key2==0)       //按键2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count=count+10; //温度上限值加1                                                                            if(shu==2)      //按键1按下2次                                                                            {                                                                                            alarm+=10;  //温度下限值加1                                                                            }                                                              }                                              }                                              if(key3==0)             //按键3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count=count-10; //温度上限值减1                                                                                            if(shu==2)  //按键1按下2下                                                                            {                                                                                            alarm-=10;  //温度下限值减1                                                                            }                                                             }                                              }               return(count);} /*****报警控制******/void main(){                led1=1;               led2=1;               delay(10);               while( 1 )                {               tmpchange();               if(shu==0)               {                               displayTemp(tmp( ));               }               keyscan();               if(shu==1)                               {                                              displayTemp(count);                               }               if(shu==2)               {                                              displayTemp(alarm);                               }               if(shu==3)               {                               shu=0;                                    }               if(temp>count)                {                led1=0;baojing=0;                }    else if(temp<alarm)                {               led2=0;baojing=0;                }   else   {   led1=1;   led2=1;   baojin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