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系列89C52单片机的设计

楼主(2015-01-17):
//************1602液晶显示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a,miao,shi,fen,ri,yue,nian,week,flag1,key1n,temp;

#define yh 0x80

#define er 0x80+0x40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1^1;

sbit SCLK=P1^0;

sbit RST=P1^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1^5;                             //设置键

sbit key2=P1^6;                             //加键

sbit key3=P1^7;                             //减键

//sbit buzzer=P1^3;                            //蜂鸣器,通过三极管9012驱动,端口低电平响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bit BOOL ;

extern GetTemp(void);

extern unsigned int  idata Temperature;

extern Init18b20 ();

//unsigned char  a,b,c;

sbit   lcden=P2^7;      //液晶使能位

sbit   lcdrw=P2^5;     //液晶读写位

sbit   lcdrs=P2^6;      //数据命令选择位

  uchar code tab1[]={"2011-07-12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19:50:00"};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void w_cmd(uint date);

void w_data(uint date);

/************定时器1子函数***********/

void system_Ini()

{

   TMOD|= 0x11;

   TH1=0x8e; //11.0592M

   TL1=0x33;

       IE= 0x8A;

   TR1  = 1;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y,z;

   for(y=x;y>0;y--)

         for(z=110;z>0;z--);

}

/*************** 液晶初始化和写命令及数据命令********************/

void lcd_init()

{

   lcden=0;               //初始使能端

   lcdrw=0;                 // 写数据选择

       w_cmd(0x38);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_cmd(0x01);                      //清显示

   w_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_cmd(0x06);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_cmd(yh+1);                      //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_data(tab1[a]);                      //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_cmd(er+2);                       //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_data(tab2[a]);                      //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void w_cmd(uint date)     //“写”命令子程序

{

       lcdrs=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_data(uint date) //”写“数据子程序

{

   lcdrs=1;

       P0=date;

       delay(3);

       lcden=1;

       delay(5);

       lcden=0;

}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ACC);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53);                     //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9);                     //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2);                     //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12);                     //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0x88,0x07);                     //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0x8c,0x11);                     //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char dat)            //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chargw,sw;

       gw=dat%10;                            //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                             //取得十位数字

       w_cmd(er+add);                  //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_data(0x30+s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_data(0x30+g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_data(0xdf);                     //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_data(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时间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           //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gw,sw;

       gw=dat%10;                          //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                           //取得十位数字

       w_cmd(er+add);                //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_data(0x30+s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_data(0x30+g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           //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gw,sw;

       gw=dat%10;                         //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                          //取得十位数字

       w_cmd(yh+add);               //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_data(0x30+s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_data(0x30+g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写星期子函数*********/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                //写星期函数

{

       w_cmd(yh+0x0c);              //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_data('M');          //星期数为1时,显示

                        w_data('O');

                        w_data('N');

                        break;

              case 2:w_data('T');           //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_data('U');

                        w_data('E');

                        break;

              case 3:w_data('W');           //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_data('E');

                        w_data('D');

                        break;

              case 4:w_data('T');            //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_data('H');

                        w_data('U');

                        break;

              case 5:w_data('F');            //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_data('R');

                        w_data('I');

                        break;

              case 6:w_data('S');            //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_data('T');

                        w_data('A');

                        break;

              case 7:w_data('S');            //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_data('U');

                        w_data('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                          //key1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9);                            //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                          //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  buzzer=0;                          //蜂鸣器短响一次

//  delay(20);

//  buzzer=1;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                      //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1: TR0=0;                          //关闭定时器

                     //TR1=0;

                     w_cmd(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_cmd(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    //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2:  w_cmd(er+6);             //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3: w_cmd(er+3);               //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4: w_cmd(yh+0x0e);           //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5: w_cmd(yh+0x0a);           //按动5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6: w_cmd(yh+0x07);           //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7: w_cmd(yh+0x04);           //按动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8:

                     w_cmd(0x0c);             //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加键key2----------------------------

       if(key1n!=0)                     //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10);

       if(key2==0)

       {

//  buzzer=0;                      //蜂鸣器短响一次

//  delay(20);

//  buzzer=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1:miao++;                  //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0x08,miao);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er+0x09);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er+6);

                     break;

       case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er+3);

                     break;

       case4:week++;

              if(week==8)

                     week=1;

           w_cmd(yh+0x0C) ;

                     write_week(week);

           temp=(week)/10*16+(week)%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yh+0x0e);

                     break;

       case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yh+10);

                     break;

       case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yh+7);

                     break;

       case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yh+4);

                     break;

       }

       }

       }

       //------------------减键key3,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key3==0)

       {

       delay(10);                        //调延时,消抖动

       if(key3==0)

       {

//   buzzer=0;                       //蜂鸣器短响一次

//   delay(20);

//   buzzer=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0x08,miao);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er+0x09);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er+6);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er+3);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_cmd(yh+0x0C);

                 write_week(week);

                     temp=(week)/10*16+(week)%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_cmd(yh+0x0e);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_cmd(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_cmd(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_cmd(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

/***************"TO中断"初始********************/

void intrupt()                  //"TO中断"初始

{

TMOD=0x01;                             //选择16位定时器0x01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允许位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装初值

TR0=1;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trupt();

//   system_Ini();

//     led=0;                            //打开LCD的背光电源

//   buzzer=0;                        //蜂鸣器长响一次

//    delay(80);

//   buzzer=1;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18b20();

  system_Ini();

  GetTemp();           //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

  flag1=Temperature;

//  flag=ReadTemperature();      //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temp(12,flag1);//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1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8,miao);//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5,fen);//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2,shi);//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一个用1602号液晶屏显示的,1302时钟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一个用1602号液晶屏显示的,1302时钟程序吧

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