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中P0口没有输出

楼主(2015-01-17):
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i;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x>0)
  for(y=110;y--;y>0);
}
void main()
{
while(1)
{

  for(i=8;i--;i>0)
   {
    P0=table0[i];
    delay(200);
   }
   for(i=8;i--;i>0)
   {
    P1=table0[i];
   delay(200);
   }
}
}
P1口可以正常工作,但是P0口没有输出,P0口和P1口都接了1K的电阻。
坐等,谢谢

网友A:
p0一般是接10k的上拉电阻

楼主:
都试过了,不接电阻,接10k或者4.7k的电阻,但是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B(2015-03-15):
建议少用AT的片子,现在STC那么常用了。

网友C:
for语句错误  for(x=z;x>0;x--)  下面for语句都是

网友D:
上电后给P0=OXFF;

网友E:
加上2.2K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