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家用报警器的范围在8米以上

楼主(2015-01-18):
请问各路大神,本人菜鸟。想请教一下,我想做一个家用的报警系统。要求是防盗范围达到八米以上,我怎么才能实现我的装置的防盗范围达到八米以上呢?谢谢大神提点!请留言或者邮箱2684437675@qq.com      本人学生,如是骗子!请绕道,没钱给您骗,勿扰!

网友A:
八米的距离很近的,一般的模块都可以做到

网友B:
315兆赫得模块一般传输距离有五十米到一百米左右。如果你要进行,双向数据传输,最好是使用,单片机+24l01模块,价格便宜传输距离也有好几十米远

网友C(2015-06-19):
如果单一传输的话用433M/315M的模块都可以的。如果需要几组同时工作需要2.4G无线模块。楼主说的严重了,要几个模块怎么骗你,就几元钱。也没有必要吧。主要看看模块性能稳定吗,你要求不高的话市场上的现货产品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