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问题(1、一阶RC低通滤波问题,2、滤波电路前面的两个放大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
请教大家一些关于计算机控制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1、一阶RC低通滤波
把幅值为1V的1HZ交流干扰信号衰减为1/100,已知R14=10K,那么C怎么取?那么截止频率是不是<=0.1,再根据截止频率算出电容C的一个最小值?
2、滤波电路前面的两个放大电路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对信号这么处理?
3、DAC0808输出为什么又有放大电路?
这个是程序(功能是,数码管前三位显示滤波前电压,后三位显示滤波后电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ART=P2^1;
sbit EOC=P2^3;
sbit OE=P2^2;
sbit ADDA=P2^4;
sbit ADDB=P2^5;
sbit ADDC=P2^6;
uchar code dul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共阴码
uchar code welatab[]={0x3e,0x3d,0x3b,0x37,0x2f,0x1f};
uchar buff[6];
void delay(uchar time)//延时
{
uchar i,j;
for(i=0;i<time;i++)
{
  for(j=0;j<110;j++)
  ;
}
}
void init()//初始化
{
P3=0xff;
START=0;
OE=0;
EOC=0;
}
void write1(uchar num)//0x转实际电压值
{
uint vol;
vol=(long)500*num/255;
buff[0]=vol/100;
buff[1]=vol%100/10;
buff[2]=vol%10;
}

void write2(uchar num)//0x转实际电压值
{
uint vol;
vol=(long)500*num/255;
buff[3]=vol/100;
buff[4]=vol%100/10;
buff[5]=vol%10;
}

void disp(void)
{
P3=welatab[0];
P0=dulatab[buff[0]];
delay(4);
P0=dulatab[10];
delay(4);
P3=welatab[1];
P0=dulatab[buff[1]];
delay(4);
P3=welatab[2];
P0=dulatab[buff[2]];
delay(4);
P3=welatab[3];
P0=dulatab[buff[3]];
delay(4);
P0=dulatab[10];
delay(4);
P3=welatab[4];
P0=dulatab[buff[4]];
delay(4);
P3=welatab[5];
P0=dulatab[buff[5]];
delay(4);
}

uchar adin(void)//读取adc转换结果
{
uchar value;
OE=0;
EOC=1;
START=0;
START=1;
START=0;
while(!EOC)
;
// delay(10);
OE=1;
// delay(1);
value=P1;
OE=0;
return value;
}
void main()
{
uchar in;
init();
while(1)
{
  ADDA=0;
  ADDB=0;
  ADDC=0;
  in=adin();
  write1(in);
  ADDA=1;
  ADDB=1;
  ADDC=1;
  in=adin();
  write2(in);
  disp();
}
}

网友A(2015-01-18):
我的见解:
1、一阶RC低通滤波
把幅值为1V的1HZ交流干扰信号衰减为1/100,已知R14=10K,那么C怎么取?那么截止频率是不是<=0.1,再根据截止频率算出电容C的一个最小值?
根据1/100要求,和10K电,1HZ的频率,进行矢量计算,得电容容抗,容量就出来了。
2、滤波电路前面的两个放大电路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对信号这么处理?
前面的两个放大电路第一个是加法器,第二个是倒相器,全部一起就是同相加法器。后面输出就是前面两个信号的矢量和。
3、DAC0808输出为什么又有放大电路?
DAC0808输出为电流输出型,加个放大电路就变为电压输出。功能为电流变电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见解:
1、一阶RC低通滤波
把幅值为1V的1HZ交流干扰信号衰减为1/100,已知R14=10K,那么C怎么取?那 ...

谢谢!
第一问里面你说的矢量计算什么的不明白,请问可以这样算吗:根据1/2∏RC<=0.1Hz,算出电容最小值?
根据这个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
第一问里面你说的矢量计算什么的不明白,请问可以这样算吗:根据1/2∏RC

图在下面

网友A:
你这样算不行吧。电容和电阻串联,流过同一电流,假设电阻上电压为10v,电容上电压也是10v,那总电压是不是20v呢?不是!为什么?因为电容上的电压是滞后于电流90度相位角,而电阻上电压和电流相位相同,所以两个器件上的电压不能简单相加,考虑相位用到矢量这个数学运算。

网友A:
1v1Hz交流信号加在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的电路两端,要求电容端输出为0.01v,那么电阻端电压可求出(考虑相位),电阻是已知的,这样电流就可求出。知道电容电压和电流(串联电流相同),又可求出容抗,频率已知,求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