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平抬高,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请问什么叫电平抬高,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2015-01-18):
你这电路属于交流信号加直流信号输入,输出为交直流混合信号,又叫脉动直流。这里所谓电平抬高指直流成分,加入直流等于抬高交流信号零基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属于交流信号加直流信号输入,输出为交直流混合信号,又叫脉动直流。这里所谓电平抬高指直流成分, ...

谢谢

网友A:
这些属于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属于电路基础知识。

电工电子学都还给老师了,该好好复习复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属于交流信号加直流信号输入,输出为交直流混合信号,又叫脉动直流。这里所谓电平抬高指直流成分, ...

谢谢。大师对于模拟电路里面的电平抬高问题的解释太清楚不过了。一些书上面的内容都看不懂。看您这个解释一看就懂了。太感谢了。又学习了新的知识。

网友D(2020-03-13):
我跟着你这个图做并没有太高

网友E:
上面是二级放大,模电的基础知识,建议看一下康华光的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路部分

网友F:
就是提高偏置电压,满足交流振幅,从而使运放不用工作在正负电压下

网友G:
加到U2反相输入上的+ 2.5V是将单位放大器的输出上移2.5V。 因此,它适用于添加到反相输入的所有信号,而不仅适用于交流信号。 如果不增加2.5V,则输入信号是0V至5V的单端信号,以公共模拟地为参考。 电平转换后,信号可以很容易转换为-2.5V至+ 2.5V的差分信号。 利用差分信号,我们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消除参考地的回流电流,并可以在较低电压(仅+/- 2.5V)下工作。

网友H:
提高偏置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