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一个数码管分别显示9s,7s,3s的倒计时切换 依次循环 老有问题

楼主(2015-01-18):
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itPort   P0
#define SegPort   P1
uchar  code  segcode[]={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uchar count1,count;
uchar dispbuf[2];
uint  num,LED_N,i;
uchar data  _1s_flag;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A=1;
        ET0=1;
        TR0=1;
        LED_N=2;
        num=0;
}
void T0_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500)
        {
                num=0;
                _1s_flag=1;

        }
}
void  display(uchar count)
{
        dispbuf[0]=count%10;
}
void LED_drive(void)
{

        SegPort=~segcode[dispbuf[0]];

}
void LED_Exchange(void)
{
        LED_N--;
   if(LED_N<0)
                   LED_N=2;
   switch(LED_N)
   {
                   case 2:
                {
                        count=9;

                        for(i=0;i<9;i++)
                        {
                                if(_1s_flag==1)
                                {
                                        _1s_flag=0;
                                        display(count);
                                        count--;
                                }
                        }

                };break;
                        case 1:
                {
                        count=7;

                        for(i=0;i<7;i++)
                        {
                                if(_1s_flag==1)
                                {
                                        _1s_flag=0;
                                        display(count);
                                        count--;
                                }
                        }

                };break;
            default:
                   {

                        count=3;

                        for(i=0;i<3;i++)
                        {
                                if(_1s_flag==1)
                                {
                                        _1s_flag=0;
                                        display(count);
                                        count--;
                                }
                        }

               } ;break;
   }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LED_Exchange();
                LED_drive();
        }

网友A:
是有什么问题呢,这样只发程序让人如何回答,是让人全部试验一次?

网友B:
先说一下你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这个程序执行是什么效果?

网友C:
我发现很多问题哈!
1.程序写不不规范.
2.中断的理解不深
3.错误我帮你纠正,但程序规范自己去修改,
4.看到你的程序头就痛。

LED_N--;这个位置放置有问题
for(i=0;i<3;i++)
{
    if(_1s_flag==1)
    {
          _1s_flag=0;
         display(count);
          count--;
    }
}

上面的for语句要改为:
num = 0;
_1s_flag = 0;
for(i=0;i<3;i++)
{
    while(0==_1s_flag);
    _1s_flag = 0;
    display(count);
    count--;
}

楼主:
谢谢拉,刚学单片机不久,还需要多多指教呢  我这是在做交通灯的课程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