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里的动态数码管里的“下降沿锁存”什么意思,下面有代码。求指点

楼主(2015-01-19):
#include<reg52.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main()
{
wela=1;
P0=0xc0;
wela=0;

dula=1;
P0=0x06;
dula=0;
while(1);
}

网友A:
锁存器有数据输入端和数据输出端,另有个控制端。下降沿锁存指控制端有个由高变低电平变化之后,则数据输入端相当于开路,呈高阻态,而数据输出端则能把下降沿发生之前的自身状态保存,不再跟随输入端的数据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存器有数据输入端和数据输出端,另有个控制端。下降沿锁存指控制端有个由高变低电平变化之后,则数据输入 ...

所以要有个消影的代码是么?

网友B:
关于消隐我已经在这个帖子里面详细解释过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0971-1.html

另外 楼主你需要先了解一下 74hc753芯片 才能完全理解程序.

楼主:
谢谢,但我昨天怎么没搜到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把消隐,写成消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把消隐,写成消影

额。。。原谅我初学单片机

网友C:
你的WELA=0;DULA=0;就是下降沿锁存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WELA=0;DULA=0;就是下降沿锁存的程序

可是普中的板子上怎么写下降沿锁存程序?

网友D(2015-08-20):
void main()
{
wela=1;
P0=0xc0;
wela=0;
P0=0xff;
dula=1;
P0=0x06;
dula=0;
while(1);
}

网友E:
先把锁存器打开,送数,再把锁存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