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我看某本数上,对单片机引脚读取数字信号,也就是模数转换来的数字量时,先要向那个口送ff,这个是必须的吗?是不是因为io口作输入时,先要是mos管截止,就需要先送个1?也就是所谓的准双向口?@admin

网友A:
读取数据之前要送ff

网友A:
io口上,最好是加一个上拉电阻。5k的,这样读取数据的时候会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上,最好是加一个上拉电阻。5k的,这样读取数据的时候会更稳定

谢谢您的回答!另外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用keil软件调试一个程序时比如org0000h
                                                                                                    inc a
这是一个单字节指令吧,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存储区里面会有两个字节都有数分别为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