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检测和使用以及三极管的测量和使用

楼主(2015-01-20):
                                                                                                二极管的测量;
                      (1)普通二极管的测试;鉴别二极管好坏最简单的方法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其正。反向电阻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接二极管的阴极,黑表皮接二极管的阳极,测得是正向电阻;将红。黑表笔对调,测得是反向电阻,
                       (2)稳压管的测试;判断普通稳压管是否短路或击穿损坏,可选用万用表的R*100电阻档进行测量;如果测得正向电阻为无穷大,说明二极管内部短路;如果测得反向电阻为零,说明二极管内部击穿,如果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相差很小,说明其性能变坏或失效;
                       (3)发光二极管的测试;发光二级管的正负判别,通常金属片大的一端为负极,而金属排片小一段为正极;
二极管的使用;
                        (1)加在二极管的电流。电压。功率以及环境温度都不应超过规范所允许的范围,
                         (2)整流二极管主要考虑其最大整流电流;
                         (3)选用检波二极管时,主要考虑工作频率应符合电路频率的要求,结电容小,反向电流小,正向电流足够大,
                         (4)硅管和锗管不能相互代用;
                         (5)在开关电源中不能用普通整流二极管替代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三极管的测量;
                        (1)判断晶体管的基极和类型;对于功率小于1W的中。小功率管,可用万用表的R*1K或R*100的电阻测量,对于功率大于1W的大功率管,可用万用表的R*1或R*10的电阻档测量;
                                用黑表皮接触晶体管的某一管脚,红表皮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若表头读数都很小,则与黑表皮接触的管脚是基极,同时可知此晶体管为NPN型,若红表皮笔接触晶体的某一管脚,而黑表皮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若表皮读数同样很小时,则与红表皮接触的管脚是基极,同时可知此晶体管为PNP型;
                          (2)判断晶体管的发射级和集电极;以NPN型晶体管为例,确定基极后,假设其余两只管脚的某一只是集电极,将黑表皮接触在此管脚上,红表皮则接触到假设的发射级上去,用手指捏紧假设的集电极和已测出的基极,观看万用表的指针指示,并记录电阻值,然后再做相反假设,比较两次大小,若前者电阻小,说明前者的假设是对的,

网友A(2017-11-19):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