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楼主(2015-01-20):
在用keil编译stm32时候经常遇到这个头疼问题,就是明明加了新的一行可还是有这样的警告,看着不舒服.就像下图所示.

出现这个问题问题怎么解决呢?
其实很简单你的最后一行除了回车符肯定有其他的符号,只要把它删除掉再编译就OK了.

我一般是把光标定位到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符例如#endif的f位置处,
然后一直按住DEL键,等感觉删的差不多了就敲了换行键,编译,无警告,搞定~

网友A:
再点一下回车另建一行空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