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就遇到困难,代码编译总是出错。

楼主(2015-01-20):
这个代码是网上供学习的作品,用Proteus编译,有27处错误,用KEIL编译,未生成目标,帮分析分析。程序如下

/*         名称:从左到右的流水灯
        说明:接在P0口的8个LED从左到右循环依次点亮,产生走马灯效果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P0=_crol_(P0,1); //P0的值向左循环移动
                DelayMS(150);
        }
}

网友A:
我这边提示 0个错误 0个警告 你这个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建议重装一下keil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mcu/keil%BD%CC%B3%CC.html 这个是 keil c51教程

网友B:
void main() {
        Led=0xfe;
        while(1)
        {
              P0 = Led;
              DelayMS(150);
              Led=_crol_(Led,1); //P0的值向左循环移动
         }
}

网友C:
我复制到我的keil试了,完全没错误,你存在错误估计是你方法有误,建议你看看protues和keil的教程,学习下这两个软件的用法

网友D(2015-03-15):
多练习就不会那么容易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