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51单片机来控制固态继电器以达到控制脉冲变压器电压的大小

楼主(2015-01-20):
现在在做个实验,就是用51单片机来控制固态继电器以达到控制脉冲变压器电压的大小,、
然后脉冲变压器链接的两跟导体有电流通过并且开始发热,我想问的是如何控制温度的大小的???

网友A:
频率不变,调脉宽应该可以吧。

网友B(2023-01-10):
变压器输出电流大小取决于导体发热高低,控制电压大小应该跟你的变压器线圈绕组有关,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无非就是控制它通断时间,应该控制不了变压器输出电压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控制不了脉冲变压器,你用错元件了。

网友D:
温度控制可以使用温度传感器和温控仪实现

网友E:
用上了脉冲变压器,楼主已经隔山跨行到更为广阔的开关电源领域了,这不是简单的单片机所能做到的,建议阅读专业的开关电源基础和应用这些书籍,焦头烂额计算占空比,匝数功率,漏感,磁化曲线,高频变压器气隙等等这些程序猿根本看不懂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