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中typedef 和#define 的区别

楼主(2015-01-20):
在单片机编程中,typedef和#define 都可以进行宏定义,但是那个使用更好点

网友A:
typedef是一种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中用来声明自定义数据类型,配合各种原有数据类型来达到简化编程的目的的类型定义关键字。 #define是预处理指令。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typedef是C语言语句,其功能是用户为已有数据类型取“别名”。
例如:
  • typedef int INTEGER;
这以后就可用INTEGER来代替int作整型变量的类型说明了,如:
  • INTEGER a,b;
用typedef定义数组、指针、结构等类型将带来很大的方便,不仅使程序书写简单而且使意义更为明确,因而增强了可读性。例如:
  • typedef int a[10];//表示a是整型数组类型,数组长度为10。
然后就可用a说明变量,如:
  • a s1,s2;//完全等效于:int s1[10],s2[10] ;
同理 typedef void (*p)(void) 表示p是一种指向void型的指针类型!
#define是预处理中的宏定义命令,例如:
  • #define int PARA
表示在源程序中的所在int将会被PARA原样代替!
如:程序中有int a,b ;则在编译前将被替换为PAPA a,b;
#define是C中定义的语法,typedef是C++中定义的语法,二者在C++中可以通用,但#define成了预编译指令,typedef当成语句处理。Typedef和define都可以用来给对象取一个别名,但是两者却有着很大不同。
1. 首先,二者执行时间不同

关键字typedef在编译阶段有效,由于是在编译阶段,因此typedef有类型检查的功能。
Define则是宏定义,发生在预处理阶段,也就是编译之前,它只进行简单而机械的字符串替换,而不进行任何检查。
#define用法例子:
  • #define f(x) x*x
  • main( )
  • {
  • int a=6,b=2,c;
  • c=f(a) / f(b);
  • printf("%d \n",c);
  • }
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36,根本原因就在于#define只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应当加个括号“(X*X)”。
2. 功能不同

Typedef用来定义类型的别名,这些类型不只包含内部类型(int,char等),还包括自定义类型(如struct),可以起到使类型易于记忆的功能。
如:
  • typedef int (*PF) (const char *, const char *);
定义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的数据类型PF,其中函数返回值为int,参数为const char *。
typedef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定义机器无关的类型,例如,你可以定义一个叫 REAL 的浮点类型,在目标机器上它可以i获得最高的精度:
  • typedef long double REAL;
在不支持 long double 的机器上,该 typedef 看起来会是下面这样:
  • typedef double REAL;
并且,在连 double 都不支持的机器上,该 typedef 看起来会是这样:
  • typedef float REAL;
#define不只是可以为类型取别名,还可以定义常量、变量、编译开关等。
3. 作用域不同
#define没有作用域的限制,只要是之前预定义过的宏,在以后的程序中都可以使用。而typedef有自己的作用域。
  • void fun()
  • {
  • #define A int
  • }
  • void gun()
  • {
  • //在这里也可以使用A,因为宏替换没有作用域,
  • //但如果上面用的是typedef,那这里就不能用A ,不过一般不在函数内使用typedef
  • }
4. 对指针的操作
二者修饰指针类型时,作用不同。
  • Typedef int * pint;
  • #define PINT int *
  • Const pint p;//p不可更改,p指向的内容可以更改,相当于 int * const p;
  • Const PINT p;//p可以更改,p指向的内容不能更改,相当于 const int *p;或 int const *p;
  • pint s1, s2; //s1和s2都是int型指针
  • PINT s3, s4; //相当于int * s3,s4;只有一个是指针。
其实,typedef和define末尾的标号也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通过本文的分析,相信你已经了解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掌握了区别之后,运用起来会更加的灵活。

楼主:
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