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液晶电子时钟程序检查无错,但是仿真时,按键功能无法实现,求救!

楼主(2015-01-20):
程序检查无错,但是仿真时,按键功能无法实现,求救!
这是一个简单12864LCD液晶电子时钟,想实现日期时间可调,有闹钟.求救!求救!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7;
sbit CS1=P2^1;    //定义选择芯片左半屏信号
sbit CS2=P2^2;    //定义选择芯片右半屏信号
sbit DI=P2^5;     //定义选择显示类型
sbit RW=P2^4;     //定义读写信号
sbit E=P2^3;      //定义数据锁存信号
sbit IO=P1^0;          //DS1302数据线
sbit CLK=P1^1;          //DS1302时钟线
sbit RST=P1^2;          //DS1302复位线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3;
sbit BUZZ=P3^4;

uchar Time_Buffer[7]; //日期缓存,0-6依次为秒、分、时、日、月、周日、年
uint Temp,Temp1;
bit Temp_Flag;
bit flag,flag_time;                                                 //flag为闹钟状态和正常走时标志位,0为正常走时,1为闹钟状态;
                                                                                          //flag_time为闹钟时间是否到来标志位,0为时间未到,1为时间到。
uchar s1num;
uchar flag_year=0,flag_moon=0,flag_day=0,flag_hour=0,flag_min=0,flag_sec=0,flag_week=0;
uchar tempa;
uchar t0_num;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
void keyscan();
void time_adj();

/*--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汉字点阵(16*16)--*/
uchar code Date_Time_Words[]=
{
0x40,0x20,0x10,0x0C,0xE3,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02,0x00,0x00,//年
0x04,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11,0x11,0x11,0x11,0x11,0xFF,0x00,0x00,0x00,0x00,//月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1,0x01,0x01,0x21,0x41,0x3F,0x00,0x00,0x00,0x00,
...
} ;
//星期几的汉字点阵
uchar code Weekday_Words[]=
{
0x00,0x00,0x00,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0x00,//日
0x00,0x00,0x00,0x3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80,0x00,//一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温度显示汉字点阵
uchar code Templt[]=
{
0x10,0x22,0x64,0x0C,0x8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F,0x02,0x00,0x00,//温
0x04,0x04,0xF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A5,0xA6,0xA4,0xFC,0x24,0x34,0x26,0x04,0x00,//度
0x40,0x20,0x9F,0x80,0x42,0x42,0x26,0x2A,0x12,0x2A,0x26,0x42,0x40,0xC0,0x40,0x00,
...

};

//半角数字点阵
uchar code Digits[]=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3
...
};

/*--屏幕显示--*/
void left()//左半屏显示
{
CS1=1;
CS2=0;
}
void right()//右半屏显示
{
CS1=0;
CS2=1;
}

/*--判断LCD是否繁忙--*/
void LCD_Check_Busy()
{
do
{
E=0;
DI=0;
RW=1;
P0=0xff;
E=1;
_nop_();
E=0;
}
while(P0&0x80);//P0.7口
}

/*--向LCD发送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
{
        LCD_Check_Busy();
        P0=0xFF ;
RW=0;
DI=0;
        P0=c ;
         E=1;
E=0;
}

/*--向LCD发送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e(uchar d)
{
        LCD_Check_Busy();
        P0=0xFF ;
RW=0;
DI=1;
E=1;
_nop_();
        P0=d ;
         E=0;
_nop_();
}

/*--设置初始页--*/
void page_first(uchar p)
{
uchar i=p;
p=i|0xb8;
LCD_Check_Busy();
         LCD_Write_Command(p);
}

/*--设置初始列--*/
void col_first(uchar c)
{
        uchar i=c;
        c=i|0x40;
        LCD_Check_Busy();
        LCD_Write_Command(c);
}

/*--任意位置显示汉字--*/
void Display_Word(uchar page,uchar col,uchar*s)
{
        uchar i,j;
        page_first(page);//上半部
        col_first(col);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e(*s);
        s++;
        }
        page_first(page+1);//下半部
        col_first(col);
        for(j=0;j<16;j++)
        {
                LCD_Write_Date(*s);
                s++;
        }
}

/*--任意位置显示字符--*/
void Display_Char(uchar page,uchar col,uchar*s)
{
        uchar i,j;
        page_first(page);//上半部
        col_first(col);
         for(i=0;i<8;i++)
        {
                LCD_Write_Date(*s);
s++;
        }
        page_first(page+1);//下半部
        col_first(col);
        for(j=0;j<8;j++)
        {
                LCD_Write_Date(*s);
                s++;
        }
}

/*--初始化LCD --*/
void LCD_initialize()
{
        CS1=1;
    CS2=1;
        LCD_Write_Command(0x38); //8位形式,2行字符
        LCD_Write_Command(0x0F); //开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mand(0x06); //画面不动光标右移
        LCD_Write_Command(0xC0);//设置起始行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0);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0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4);//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27);//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27
Write_1302(0x88,0x11);//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11
Write_1302(0x8c,0x14);//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4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
void Write_A_Byte_To_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IO=x&0x01; CLK=1;CLK=0;x>>=1;
        }
}
/*--从DS1302读取一字节--*/
uchar Receive_A_Byte_From_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 |= _crol_((uchar)IO,i);
                CLK=1;CLK=0;
        }
        return b/16*10+b%16;
}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数据--*/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 = 0;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1302(addr);
        dat = Receive_A_Byte_From_1302();
           CLK=1;RST=0;
        return dat;
}

/*--向DS1302某地址写入数据--*/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CLK=0; RST=0;
         Write_A_Byte_To_1302(addr);
         Write_A_Byte_To_1302(dat);
         CLK=0;RST=0;
}

/*--读取当前日期时间--*/
void Get_Time()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Buffer[ i]=Read_1302(0x81+2*i);
        }
}

/*--定时器0每秒刷新LCD显示--*/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_num++;
    left();//显示左半屏
        if(flag_year==0)
         {
          Display_Char(0,16,Digits+ Time_Buffer [6]/10*16);//显示年的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0,24,Digits+ Time_Buffer [6]%10*16); //显示年的个位数,占8列
         }
        else
         {
          if(t0_num<=8)
           {
                 Display_Char(0,16,Digits+ 11*16);//显示年的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0,24,Digits+ 11*16); //显示年的个位数,占8列
           }
          if(t0_num>8&&t0_num<=16)
           {
                if(t0_num==16)t0_num=0;
                Display_Char(0,16,Digits+ Time_Buffer [6]/10*16);//显示年的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0,24,Digits+ Time_Buffer [6]%10*16); //显示年的个位数,占8列
           }
         }
        Display_Char(0,48,Digits+ Time_Buffer [4]/10*16); //显示月的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0,56,Digits+ Time_Buffer [4]%10*16); //显示月的个位数,占8列
        right();//显示右半屏
        Display_Char(0,80,Digits+ Time_Buffer [3]/10*16); //显示日的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0,88,Digits+ Time_Buffer [3]%10*16); //显示日的个位数,占8列
        left();//显示左半屏
        Display_Char(2,16,Digits+ Time_Buffer [2]/10*16); //显示时的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2,24,Digits+ Time_Buffer [2]%10*16); //显示时的个位数,占8列
        left();//显示左半屏
        Display_Char(2,48,Digits+ Time_Buffer [1]/10*16); //显示分的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2,56,Digits+ Time_Buffer [1]%10*16); //显示分的个位数,占8列
        right();//显示右半屏,秒显示在右半屏部分
        Display_Char(2,80,Digits+ Time_Buffer [0]/10*16); //显示秒的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2,88,Digits+ Time_Buffer [0]%10*16); //显示秒的个位数,占8列
        right();//显示右半屏
        Display_Word(4,64,Weekday_Words+( Time_Buffer [5]-1)*32);//显示周日,占16列
        left();//显示左半屏,温度
        Display_Char(6,48,Digits+ Temp1/100*16); //显示温度十位数,占8列
        Display_Char(6,56,Digits+ Temp1%100/10*16); //显示温度个位数,占8列
    right();//显示右半屏
        Display_Char(6,64,Digits+ 10*16); //显示温度小数点,占8列
        Display_Char(6,72,Digits+ Temp%10*16); //显示温度十分位数,占8列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0_initialize()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计数器0中断
        TMOD=0x01;            //设置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放入计数初值
        TL0=(65536-50000)%256;//放入计数初值
        TR0=1;                //开定时/计数器0
}

/*--显示固定汉字:年月日 ,星期,时分秒*/
void Display()
{
        left();                                     //左半屏显示
        Display_Char(0,0,Digits+2*16);              //显示2
        Display_Char(0,8,Digits);                   //显示0
        /*--显示固定汉字:年月日 ,星期,时分秒*/
        Display_Word(0,32,Date_Time_Words+0*32);        //"年"字的显示
        right();                                    //右半屏显示
        Display_Word(0,64,Date_Time_Words+1*32);        //"月"字的显示
        Display_Word(0,96,Date_Time_Words+2*32);        //"日"字的显示
    left();                                     //左半屏显示
    Display_Word(2,32,Date_Time_Words+5*32);    //"时"字的显示
        right();                                    //右半屏显示
        Display_Word(2,64,Date_Time_Words+6*32);    //"分"字的显示
        Display_Word(2,96,Date_Time_Words+7*32);    //"秒"字的显示,秒显示在右半屏
        left();                                     //左半屏显示
        Display_Word(4,32,Date_Time_Words+3*32);    //"星"字的显示
        Display_Word(4,48,Date_Time_Words+4*32);    //"期"字的显示
        left();                                     //左半屏显示
    Display_Word(6,0,Templt+0*32);              //"温"字的显示
        Display_Word(6,16,Templt+1*32);             //"度"字的显示
        Display_Word(6,32,Templt+2*32);             //":"字的显示
        right();                                    //右半屏显示
        Display_Word(6,80,Templt+3*32);             //"℃"字的显示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y;
  while(xms--)for(y=110;y>0;y--);
}
//us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char xus)//晶振为12MHz,延时时间为2i+5 us
{
        while(--xus);
}

//初始化DS18B20函数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x;
        DQ=1;
        DQ=0;
        Delayus(250);
        DQ=1;
        Delayus(20);
        if(!DQ) x=0;
        else x=1;
        Delayus(250);
        DQ=1;
        return x;
}

//读DS18B20函数
uchar Read_DS18B20(void)
{
        uchar i=0,Dat=0;
        for(i=0;i<8;i++)
        {
                DQ=1;
                DQ=0;
                Dat>>=1;
                DQ=1;
                if(DQ) Dat |= 0x80;
                DQ=1;
                Delayus(30);
        }
        return Dat;
}

//写DS18B20函数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0;
        for(i=0;i<8;i++)//循环8次,写入一个字节
        {
                DQ=1;//未发送前的状态
                Dat >>= 1;//将要传送的最低位放入CY
                DQ=0;//将总线拉低,产生写时序
                DQ=CY;//将要传送的位状态送到总线上
                Delayus(30);//延时50us,即保持总线状态,待DS18B20采样
                DQ=1;//恢复期,总线置1
        }
}

//取温度函数
void GetTemp(void)//获取温度函数
{
        uchar a=0,b=0;
        TR0=0;//关闭定时器,防止定时器中断干扰DS18B2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跳过ROM
        Write_DS18B20(0x44);//开启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跳过ROM
        Write_DS18B20(0xbe);//读暂存器
        a=Read_DS18B20();//读取高速暂存字节0,温度低8位
        b=Read_DS18B20();//读取高速暂存字节1,温度高8位
        TR0=1;//完成DS18B20读取后打开定时器
        Temp=b;
        Temp<<=8;
        Temp=Temp|a;//将高、低位温度编码合在一起
        if(b>=8)//判断温度值是否为负,如果温度高字节大于等于8说明温度值为负
        {
                Temp=~Temp+1;//将补码转换成原码
                Temp_Flag=1;//温度标志为1,表示温度为负
        }
        else
        {
                Temp_Flag=0;//温度标志为0,表示温度为正
        }
        Temp1=Temp*0.0625*10;//将温度编码转换成温度值  放大10倍  加0.5是为了四舍五入
        TR0=1;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s1==0)
           {
             delayms(5);
                 if(s1==0)
                   {
                     while(!s1);
                         s1num++;
                         if(s1num==1)
                           {
                             flag_year=1;
                                 TR0=0;
                                 LCD_Write_Command(0xC0+0x40+3);
                                 LCD_Write_Command(0x0f);

                                 write_1602com(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a=(Time_Buffer[6])/10*16+(Time_Buffer[6])%10;//年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tempa);//改写年
                                 Write_1302(0x8e,0x80);
                           }
                         if(s1num==2)
                            {
                                 flag_moon=1;
                                 write_1602com(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C0+0x40+5);
                                 LCD_Write_Command(0x0f);
                 tempa=(Time_Buffer[4])/10*16+(Time_Buffer[4])%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a);//改写月
                                 Write_1302(0x8e,0x80);
                                }
                         if(s1num==3)
                            {
                                  flag_day=1;
                                  LCD_Write_Command(0xC0+0x40+7);
                                 LCD_Write_Command(0x0f);
                                  write_1602com(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a=(Time_Buffer[3])/10*16+(Time_Buffer[3])%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a);//改写日
                                  Write_1302(0x8e,0x80);
                                }
                         if(s1num==4)
                           {
                              flag_hour=1;
                                  write_1602com(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a=(Time_Buffer[2])/10*16+(Time_Buffer[2])%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a);//改写时
                                  Write_1302(0x8e,0x80);
                           }
                         if(s1num==5)
                           {
                              flag_min=1;
                                  write_1602com(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a=(Time_Buffer[1])/10*16+(Time_Buffer[1])%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a);//改写分
                                  Write_1302(0x8e,0x80);
                           }
                        if(s1num==6)
                           {
                              flag_sec=1;
                                  write_1602com(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a=(Time_Buffer[0])/10*16+(Time_Buffer[0])%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a);//改写秒
                                  Write_1302(0x8e,0x80);
                           }
                        if(s1num==7)
                           {
                              flag_week=1;
                                  write_1602com(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a=(Time_Buffer[5])/10*16+(Time_Buffer[5])%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a);//改写星期
                                  Write_1302(0x8e,0x80);
                           }
                        if(s1num==8)
                           {
                             s1num=0;
                                 flag_year=0;
                                 flag_moon=0;
                                 flag_day=0;
                                 flag_hour=0;
                                 flag_min=0;
                                 flag_sec=0;
                                 flag_week=0;
                                 tempa=(Time_Buffer[0])/10*16+(Time_Buffer[0])%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7f&tempa);//改写秒
                                 Write_1302(0x8e,0x80);
                           }
                   }
           }
}

void time_adj()               //走时时间调整函数
{
   if(s1num!=0)
     {
           tempa=(Time_Buffer[0])/10*16+(Time_Buffer[0])%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a);//改写秒
           Write_1302(0x8e,0x80);
           if(s2==0)
             {
                   delayms(5);
                   if(s2==0)
                     {
                           while(!s2);
                           switch(s1num)
                             {
                                   case 1:
                                          Time_Buffer[6]++;
                                                  if(Time_Buffer[6]==100)
                                                    Time_Buffer[6]=0;
                                                  tempa=(Time_Buffer[6])/10*16+(Time_Buffer[6])%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tempa);//改写年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Time_Buffer[4]++;
                                                  if(Time_Buffer[4]==13)
                                                    Time_Buffer[4]=0;
                                                  tempa=(Time_Buffer[4])/10*16+(Time_Buffer[4])%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a);//改写月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3:
                                          Time_Buffer[3]++;
                                                  if(Time_Buffer[3]==30)
                                                    Time_Buffer[3]=0;
                                                  tempa=(Time_Buffer[3])/10*16+(Time_Buffer[3])%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a);//改写日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4:
                                          Time_Buffer[2]++;
                                                  if(Time_Buffer[2]==24)
                                                    Time_Buffer[2]=0;
                                                  tempa=(Time_Buffer[2])/10*16+(Time_Buffer[2])%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a);//改写时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5:
                                          Time_Buffer[1]++;
                                                  if(Time_Buffer[1]==60)
                                                    Time_Buffer[1]=0;
                                                  tempa=(Time_Buffer[1])/10*16+(Time_Buffer[1])%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a);//改写分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6:
                                          Time_Buffer[0]++;
                                                  if(Time_Buffer[0]==60)
                                                    Time_Buffer[0]=0;
                                                  tempa=(Time_Buffer[0])/10*16+(Time_Buffer[0])%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a);//改写秒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7:
                                          Time_Buffer[5]++;
                                                  if(Time_Buffer[5]==8)
                                                    Time_Buffer[5]=1;
                                                  tempa=(Time_Buffer[5])/10*16+(Time_Buffer[5])%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a);//改写星期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if(s3==0)
             {
                   delayms(5);
                   if(s3==0)
                     {
                           while(!s3);
                           switch(s1num)
                             {
                                   case 1:
                                          Time_Buffer[6]--;
                                                  if(Time_Buffer[6]==0)
                                                    Time_Buffer[6]=99;
                                                  break;

                                   case 2:
                                          Time_Buffer[4]--;
                                                  if(Time_Buffer[4]==0)
                                                    Time_Buffer[4]=12;
                                                  break;
                                   case 3:
                                          Time_Buffer[3]--;
                                                  if(Time_Buffer[3]==0)
                                                    Time_Buffer[3]=30;
                                                  break;
                                   case 4:
                                          Time_Buffer[2]--;
                                                  if(Time_Buffer[2]==0)
                                                    Time_Buffer[2]=23;
                                                  break;

                                   case 5:
                                          Time_Buffer[1]--;
                                                  if(Time_Buffer[1]==0)
                                                    Time_Buffer[1]=59;
                                                  break;
                                   case 6:
                                          Time_Buffer[0]--;
                                                  if(Time_Buffer[0]==0)
                                                    Time_Buffer[0]=59;
                                                  break;
                                   case 7:
                                          Time_Buffer[5]--;
                                                  if(Time_Buffer[5]==0)
                                                    Time_Buffer[5]=7;
                                                  break;
                                 }
                         }
                 }
         }
}

void set_altertime()                      //设置闹钟时间函数
{
  if(s1num==0)
    {
          if(s4==0)
            {
                  delayms(5);
                  if(s4==0)
                    {
                          while(!s4);

                          flag=~flag;
                        }

                }
        }
  if(flag)
    {
          if(s1num!=0)
            {
                  if(s2==0)
               {
                    delayms(5);
                    if(s2==0)
                    {
                          while(!s2);
                          switch(s1num)
                             {
                                   case 1:
                                          Time_Buffer[6]++;
                                                  if(Time_Buffer[6]==100)
                                                    Time_Buffer[6]=0;
                                                  tempa=(Time_Buffer[6])/10*16+(Time_Buffer[6])%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tempa);//改写年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Time_Buffer[4]++;
                                                  if(Time_Buffer[4]==13)
                                                    Time_Buffer[4]=0;
                                                  tempa=(Time_Buffer[4])/10*16+(Time_Buffer[4])%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a);//改写月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3:
                                          Time_Buffer[3]++;
                                                  if(Time_Buffer[3]==30)
                                                    Time_Buffer[3]=0;
                                                  tempa=(Time_Buffer[3])/10*16+(Time_Buffer[3])%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a);//改写日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4:
                                          Time_Buffer[2]++;
                                                  if(Time_Buffer[2]==24)
                                                    Time_Buffer[2]=0;
                                                  tempa=(Time_Buffer[2])/10*16+(Time_Buffer[2])%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a);//改写时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5:
                                          Time_Buffer[1]++;
                                                  if(Time_Buffer[1]==60)
                                                    Time_Buffer[1]=0;
                                                  tempa=(Time_Buffer[1])/10*16+(Time_Buffer[1])%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a);//改写分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6:
                                          Time_Buffer[0]++;
                                                  if(Time_Buffer[0]==60)
                                                    Time_Buffer[0]=0;
                                                  tempa=(Time_Buffer[0])/10*16+(Time_Buffer[0])%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a);//改写秒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7:
                                          Time_Buffer[5]++;
                                                  if(Time_Buffer[5]==8)
                                                    Time_Buffer[5]=1;
                                                  tempa=(Time_Buffer[5])/10*16+(Time_Buffer[5])%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a);//改写星期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if(s3==0)
                        {
                    delayms(5);
                    if(s3==0)
                    {
                          while(!s3);
                          switch(s1num)
                             {
                                   case 1:
                                          Time_Buffer[6]--;
                                                  if(Time_Buffer[6]==0)
                                                    Time_Buffer[6]=99;
                                                  break;

                                   case 2:
                                          Time_Buffer[4]--;
                                                  if(Time_Buffer[4]==0)
                                                    Time_Buffer[4]=12;
                                                  break;
                                   case 3:
                                          Time_Buffer[3]--;
                                                  if(Time_Buffer[3]==0)
                                                    Time_Buffer[3]=30;
                                                  break;
                                   case 4:
                                          Time_Buffer[2]--;
                                                  if(Time_Buffer[2]==0)
                                                    Time_Buffer[2]=23;
                                                  break;

                                   case 5:
                                          Time_Buffer[1]--;
                                                  if(Time_Buffer[1]==0)
                                                    Time_Buffer[1]=59;
                                                  break;
                                   case 6:
                                          Time_Buffer[0]--;
                                                  if(Time_Buffer[0]==0)
                                                    Time_Buffer[0]=59;
                                                  break;
                                   case 7:
                                          Time_Buffer[5]--;
                                                  if(Time_Buffer[5]==0)
                                                    Time_Buffer[5]=7;
                                                  break;
                                }
                        }
                }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ialize();//LCD初始化
        Display();//固定显示的汉字
    Time0_initialize();//中断初始化,在中断中显示刷新的时间
        ds1302_init();
        while(1)
                {
                  Get_Time();//读取并刷新时间
                  GetTemp();
                  keyscan();
              time_adj();
                  set_altertime();
                  delayms(3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