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我做智能小车,用6v蓄电池接L289n模块,电压不稳怎么办?

楼主(2015-01-20):
请问各位前辈,我做智能小车,用6v蓄电池接L289n模块,然后用l289n上的5v输出给51单片机供电,但一给信号启动小车电机,单片机就会输出不稳定,pi口电压一下高一下低,电压不稳怎么办?

楼主:
能加电容吗?怎么加,加多大

网友A:
我觉得首先要看电源容量够大不?其次最好用带加隔离的驱动试试。

网友B(2016-12-31):
用开关电源

网友C:
如果你的负载不大的话,你的蓄电池内阻太大,

网友D(2017-04-13):
接12V  6V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