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写倒计时器带闹程序最长定时99:59

楼主(2015-01-21):
自写倒计时器带闹c程序,最长定时99:59,时间到,闹铃10秒,已在学习板上通过,稍改后可用于控制其他负载。刚学请各位老师指导!用数码管显示的吧,电路下载:http://www.51hei.com/f/ks51.pdf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code uint8 number[]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int8 a[6];
uint16 counter = 0;
uint8 sec,min=0,hour=0,t_min=0,t_hour=0,ky=0;      //操作:a:1、开机显示6个0,可进行闹时设置。-> 2、功能按键K3按1下走时。->                                                                                                    // 3 、功能键再按1下关闹铃。->再按1下回到闹时设置。循环。
uint16  counter1=0;
                                                                                                  //b:  K1、K2可设置时、分,最长定时99:59。
sbit BUZZ = P1^6;
sbit ENLED = P1^4;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KeyOut1=P2^3;
sbit K1 = P2^4;
sbit K2 = P2^5;
sbit K3 = P2^6;

void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使化
{
        TMOD |= 0x10;
        TMOD &= 0xdf;
        TH1   = 0xFC;
        TL1   = 0x67;
    ET1 = 1;
        EA  = 1;
         TR1 = 1;
}
void interrupt_timer1()interrupt 3  //中断函数
{          TH1 = 0xFC;
          TL1 = 0x67;
          counter1++;
          if(counter1 == 1000)
          { counter1 =0;
           TR1 = 0;}
           BUZZ = ~BUZZ;
}
void timer2_init()         //  定时器T2运行函数
{
        T2MOD=0X00;
        TH2=(65536-110592/60)/256;
        TL2=(65536-110592/60)%256;
        RCAP2H=TH2;
        RCAP2L=TL2;
        EA=1;
        ET2=1;
        TR2=1;

}
void refresh_led() //数码管刷新函数
{
          static uint8 j = 0;

                switch(j)
           {
                   case 0: ADDR0 = 0;ADDR1 = 0;ADDR2 = 0;j++;P0=0x7f & number[a[0]];break;
                case 1: ADDR0 = 1;ADDR1 = 0;ADDR2 = 0;j++;P0 = number[a[1]];break;
                case 2: ADDR0 = 0;ADDR1 = 1;ADDR2 = 0;j++;P0 =0x7f & number[a[2]];break;
                case 3: ADDR0 = 1;ADDR1 = 1;ADDR2 = 0;j++;P0 = number[a[3]];break;
                case 4: ADDR0 = 0;ADDR1 = 0;ADDR2 = 1;j++;P0 =0x7f & number[a[4]];break;
                case 5: ADDR0 = 1;ADDR1 = 0;ADDR2 = 1;j = 0;P0 = number[a[5]];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Hms(void)         //秒,分,时计算函数
{
        static uint16 ui2msCount=0;
               if(ky==1)
            ui2msCount++;
                if(ui2msCount>499)
                {
                 ui2msCount=0;

                 if (sec==0)
                   {
                     sec=60;
                    if (min==0)
                        {
                        min=60;
                     if (hour==0)
                        hour=99;
                         hour--;
                        }
                     min--;
                    }
                  sec--;
            }

                 a[5]=hour/10;
                 a[4]=hour%10;
                 a[3]=min/10;
                 a[2]=min%10;
                 a[1]=sec/10;
                 a[0]=sec%10;
                        if((ky==1)&&(sec==0)&&(min==0)&&(hour==0))
                        (timer1_init(),ky=0);

}

void Key3(void) //K3按键处理函数
   {
             while(!K3);
              ky++;
             if(ky > 1)
              ky=0;
   }

void Key2(void) //K2按键处理函数
{

  while(!K2);
   if(ky==0)
        min++;
     if(min>59)
        min=0;

}
void Key1(void)          //K1按键处理函数
{
   while(!K1);
    if(ky==0)
            hour++;
      if(hour>99)
         hour=0;

}

void Delay(uint8 ms)        //毫秒延时函数
{
uint8 i;
        while(ms--)
        {
          for( i=0;i<125;i++)
                ;
        }
}
main()                   //主函数
{
        ENLED = 0; ADDR3 = 1;
        timer2_init();
     KeyOut1=0;
         while(1)                 //主循环
        {
                if(!K1)
                Delay(5);
                if(!K1)
                Key1();
                if(!K2)
                Delay(5);
                if(!K2)
                Key2();
                    if(!K3)
                        Delay(5);
                    if(!K3)
                        Key3();
            }
}
void interrupt_timer2()        interrupt 5           //定时器T2中断函数
{
          TF2=0;
          Hms();
          refresh_led();

}

网友A:
努力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B:
矩阵键盘的程序,用到再复制

网友C:
请问:你用的是74hc138控制LE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的是74hc138控制LED吗?

是的,用的38译码器。

网友D(2015-02-28):
如果改成这样,应该怎么改?:初始时间及定时时间可调,且动态显示剩余时间,并在最后一分钟发出警告声,时间到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改成这样,应该怎么改?:初始时间及定时时间可调,且动态显示剩余时间,并在最后一分钟发出警告 ...

不应改,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E(2016-04-20):
如果断电再上电程序会不会接着原来的运行。

网友E:
如果运行过程中,断电再上电,会不会还接这原来的程序运行?

网友F(2017-05-18):
这个不错,,,跟我想写的程序有点像。。做个记号以学习。。

网友G:
楼主的分享太给力了,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H:
可以帮改成用LCD1602显示吗?最近需要可不会改。

网友I(2019-07-31):
ADDR3/ENLED/KeyOut1是连接什么的?

网友J:
不错,挺好的啊

网友K:
程序可以再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