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制作基于AVR单片机的电子时钟

楼主(2015-01-21):
通过几天的AVR单片机学习,用AVR系列单片机中的ATMEGA16,LCD液晶屏LC1602,温度采集模块DS18B20,时钟模块DS1302,5V升压IC,和三个按键,以及一些电子元件完成了数字时钟系统的设计。在一块液晶显示屏上实现动态,时、分、秒、年、月、日、星期、温度数据的显示, 通过三个按键,S1调时键、S2时间加键、S3时间减键、实现时钟的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的调整。本系统设计大部分功能由软件来实现,使电路简单明了。这次制作源代码,是从我已前的一个小制作基于51单片机的DS1302时钟上移植过来的所以制作没用多少时间。一开始用51单片机做这电子钟在调试时还是出了不少问题如,没考虑到51单片机P0口没有内至上拉电阻,结果在硬件上加了8个10K的电阻造成硬件焊接的复杂性。因为锂电池供电的只有3.6V左右而各种芯片要5V才正常工作,根据多年的数码产品维修经验用平板电板中的USB升压电路将3.6V升成了5V。因为没考虑这个自举升电路的频率很高1M到3M左右用了普通二极管做升压中的倍压管造成了电压升不到5V的问题最后改用了快恢复二极管才正常工作,本次制做中的按键调日期功能还没完善好,因每个月的天数都不一样最后决定为到32时把日期变为1。通过这次的制作让我全面的了解了单片机
相关产品的开发流程,及一些常用芯片驱动程序的编写。始我在单片机上的学习更上一层!
附原代码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头文件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3_R PINA&BIT(0)
#define S2_R PINA&BIT(3)
#define S1_R PINA&BIT(6)

#define RS_L PORTD&=~BIT(0)
#define RS_H PORTD|=BIT(0)
#define RS_OUT DDRD|=BIT(0)   //宏定义单片机与其它芯片的连接方便IO口的操作

#define RW_L PORTD&=~BIT(1)
#define RW_H PORTD|=BIT(1)
#define RW_OUT DDRD|=BIT(1)

#define EN_L PORTD&=~BIT(2)
#define EN_H PORTD|=BIT(2)
#define EN_OUT DDRD|=BIT(2)

#define IO_L PORTB&=~BIT(5)
#define IO_H PORTB|=BIT(5)
#define IO_OUT DDRB|=BIT(5)
#define IO_R PINB&BIT(5)
#define IO_IN DDRB&=~BIT(5)

#define SCK_L PORTB&=~BIT(6)
#define SCK_H PORTB|=BIT(6)
#define SCK_OUT DDRB|=BIT(6)

#define RST_L PORTB&=~BIT(7)
#define RST_H PORTB|=BIT(7)    //宏定义单片机与其它芯片的连接方便IO口的操作
#define RST_OUT DDRB|=BIT(7)

#define DQ_L PORTD&=~BIT(7)
#define DQ_H PORTD|=BIT(7)
#define DQ_OUT DDRD|=BIT(7)
#define DQ_R PIND&BIT(7)
#define DQ_IN DDRD&=~BIT(7)

uchar tab4[]={0x82,0x85,0x88,0x8f,0xc0,0xc3,0xc6};//用来存放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的地址
uchar write_add[7]={0x8c,0x88,0x86,0x8a,0x84,0x82,0x80}; //写寄存器地址
uchar read_add[7]={0x8d,0x89,0x87,0x8b,0x85,0x83,0x81};//存放从1302中读数寄存器地址
uchar tab1[]="20  -  -   week  ";  //屏上要固定显示的字符
uchar tab2[]="  :  :  ";//屏上要固定显示的字符
uchar tab3[];
uchar tab[]={12,2,4,5,5,5,5};//年 月 日 周 时 分 秒的初值
char tung;//根据tung确定按键位置不能定成uchar型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1602写地址函数
void init_1602(void);//1602初始化
void write_1302bvte(uchar);//1302写数据函数
uchar read_1302(uchar);//1302读数据函数
void write_1302(uchar,uchar);//1302指定地址定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s1302_1();//时间显示函数
void read_1302_1();//一次读出年月日 时分秒
void flx(uchar j);  //时间转显示函数
void key(void); //按键函数
void set_rtc(void); //一次设置初始时间年月日函数
void init_18b20(void);//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write_18b20(uchar value);//ds18b20写数据函数
uchar read_18b20(void);//读温度函数
uchar readtemperature(void);//一次性读出温度
void xianshi(void);//温度显示函数

void init_18b20(void)
{
   DQ_OUT;
   DQ_L;
   delay_100us(5);
   DQ_H;                    //初始化18B20
   delay_100us(5);
}
void write_18b20(uchar value)
{
  uchar i;
  for(i=0;i<8;i++)
  {
     DQ_OUT;
     DQ_L;           //写一位函数
  delay_10us();
  if(value&0x01)//
  {
     DQ_H;
  }
  }
  delay_100us(1);
  DQ_H;
  value=value>>1;
}
uchar read_18b20(void)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value=value>>1;
DQ_OUT;
DQ_L;
delay_10us();//读一位函数
DQ_H;
DQ_IN;
if(DQ_R)
{
   value|=0x80;
}
   delay_50us();
}
  return value;
}

uchar readtemperature(void)//一次性读出温度
{
uint i,j;//一定要用int型j大于256
init_18b20;
write_18b20(0xcc);//跳过ROM
write_18b20(0x44);//启动温度测量
delay_100us(20);
init_18b2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be);//读取温度
i=read_18b20();//低位
j=read_18b20();//高位
i=i>>4;    //因不用小数部分所以移4位
j=j*16+i; //将存放低8位的和高8位合到一块
  return j ;
}
void xianshi(void)
{
   uint temp,k,f;
   temp=readtemperature();//将温度保存到temp中
   f=temp/10;  //分离出十位跟个位
   k=temp%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温度显示的位置
   write_1602dat(f+0x30);
   write_1602dat(k+0x30); //将温度写到1602中

}
void set_rtc(void) //一次设置初始时间年月日函数
{
   uchar i,j;
   for(i=0;i<7;i++)
   {
     j=tab[i]/10; //将设置的年月日时分解出十位放入J中
     tab3[i]=tab[i]%10; //将设置的年月日时间分解出个位再放入time_data[]数组中
     tab3[i]=tab3[i]+j*16;//将十进制的个位和十位转换为BCD码
   }
   write_1302(0x8e,0x00);//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_1302(write_add[i],tab3[i]); //写要设置初始时间日期的操作寄存器的地址
   }
   write_1302(0x8e,0x80);//加写保护
}
void key(void)
{
   uchar s1,s2,s3;
   if(~S1_R) //如果S1按下
   {
     delay_1ms(3); //延时去抖
     if(~S1_R)
     {
while(~S1_R);   //
        tung=0;  //tung用来确定光标的位置
while(tung<=6) //循环7次   时分秒年月日星期
{
  if(~S2_R)
  {
    delay_1ms(3);
  if(~S2_R)//去抖动延时
  {
while(~S2_R);    // 检测按键是否放开
tab[tung]++; //如果+键按下加1
      }
}
if(~S3_R)
{
   delay_1ms(3); // 检测按键是否放开
   if(~S3_R)
{
while(~S3_R);  //按键是否松手
tab[tung]--;  //如果—键按下减1
}
}

switch(tung)
{ //通过tung的值确定光标的位置
case 0:
  if(tab[tung]<3)  //如果tung=0;则表示正在调年让年在2004到2098这个范围内
  tab[tung]=98;
  if(tab[tung]>98)
  tab[tung]=4;
  break;

case 1:
  if(tab[tung]<1)
   tab[tung]=12;
  if(tab[tung]>12)  //如果tung=1;则表示正在调月让月在1到12这个范围内
    tab[tung]=1;
   break;
case 2:
  if(tab[tung]==0)
   tab[tung]=31;
  if(tab[tung]==32)   //如果tung=2;则表示正在调日让在1到31这个范围内
   tab[tung]=1;
  break;
case 3:
if(tab[tung]<1)
  tab[tung]=7;
if(tab[tung]>7)   //如果tung =3则表示下在调星期让在1到7这个范围内
  tab[tung]=1;
  break;
case 4:
if(tab[tung]<0)
     tab[tung]=23;
if(tab[tung]>23) //如果tung=4则表示在调时让时在1到23这个范围内
  tab[tung]=0;
   break;
case 5:
if(tab[tung]<0)
  tab[tung]=59;
if(tab[tung]>59)   //如果tung=5;则表示正在调分让分在1到59这个范围内
  tab[tung]=0;
   break;
default:
if(tab[tung]<0)
  tab[tung]=59;
if(tab[tung]>59)   //如果tung=6;则表示正在调秒让秒在1到59这个范围内
  tab[tung]=0;
   break;
}
write_1602com(tab4[tung]); //显示正在调的位置
flx(tab[tung]);    //将数据分离成1602的显示码并送到1602显示屏

if(~S1_R)
{
while(~S1_R);  //判断是否调好了时间如果好了则跳出key
tung++; //每按一下S1调式模式键则加一次如果到了7次跳出KEY函数
}

}

}
write_1602com(0x0c);//调完了时间关闭光标
set_rtc(); //把调好的时间数据送到DS1302芯片中
}
}

void flx(uchar j)
{
uchar k,a;
write_1602com(0x0f);  //开光标显示指令
k=j/10;   //分离十位跟个位
a=j%10;
if(tung!=3) //年月日时分秒分离
{

     write_1602dat(k+0x30);  //将分离的十位跟个位换成LC1602能显示的码
write_1602com(0x0c);//关光标指令
     write_1602dat(a+0x30);

}
else

write_1602dat(a+0x30); //星期分离

}

void read_1302_1(void)//一次读出年月日 时分秒函数
{
uchar i,shi,ge,tun;
for(i=0;i<7;i++)
{
tun=read_1302(read_add[i]);  //一次将年月日从DS1302中读出送到数组中
ge=tun%16;
shi=tun/16;    //将BCD码分成十位和个位
tab[i]=shi*10+ge; //再换成十进制存到数组tab中

}
}
void write_ds1302_1()
{
    read_1302_1();//一次读出年月日 时分秒函数
   write_1602com(0x80+0x40+6);//秒的位置
write_1602dat(tab[6]/10+0x30);
write_1602dat(tab[6]%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3);//
write_1602dat(tab[5]/10+0x30); //分的位置
write_1602dat(tab[5]%10+0x30);
  //将十进制的数据换成1602的显示码送到显示屏
write_1602com(0x80+0x40+0);// //时的地址
write_1602dat(tab[4]/10+0x30);   //显示屏的第二排要加0x80+40
write_1602dat(tab[4]%10+0x30);

write_1602com(0x80+2);//
write_1602dat(tab[0]/10+0x30);//年的地址
write_1602dat(tab[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5);// 显示屏 的第一排地址要加0x80;
write_1602dat(tab[1]/10+0x30);
write_1602dat(tab[1]%10+0x30); //月的地址

write_1602com(0x80+8);//   日的地址
write_1602dat(tab[2]/10+0x30);
write_1602dat(tab[2]%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5);    //星期的地址
write_1602dat(tab[3]%10+0x30);
}
void init_1302(void)
{
  SCK_OUT;
  RST_OUT;//1302IO口初始化
}

void write_1302(uchar dat ,uchar add)
{
   RST_L;
   SCK_L;
   RST_H;
   write_1302bvte(dat);//指定地址写数据函数
   write_1302bvte(add);
   RST_L;
   SCK_H;
}
void write_1302bvte(uchar add)
{
  uchar i;
  RST_L;
  SCK_L;
  IO_OUT;
  delay_1ms(2);
  RST_H;
  for(i=0;i<8;i++)
  {
   if(add&0X01)
   {
    IO_H;        //1302写函数
   }
   else
   {
    IO_L;
   }
   SCK_H;
   SCK_L;
   add=add>>1;
   }
  }
uchar read_1302(uchar dat)
{
  uchar i,byte;
  write_1302bvte(dat);
  IO_IN;
  for(i=0;i<8;i++)
  {
    byte=byte>>1;
    if(IO_R)
    {                  //1302读数据函数

     byte=byte|0x80;
    }
    SCK_H;
    SCK_L;
  }
  RST_L;
return byte;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RS_L;
RW_L;    //写指令函数
PORTC=com;
EN_H;
delay_1ms(4);
    EN_L;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S_H;
RW_L;
    PORTC=dat;
    EN_H;                //写数据函数
delay_1ms(4);
EN_L;

}
void init_1602(void)
{
   uchar tou;
    DDRC=0XFF;
PORTC=0;
RS_OUT;
RW_OUT;
EN_OUT;
EN_L;
write_1602com(0x38);//
write_1602com(0x0C);//  //1602初始化函数
write_1602com(0x06);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com(0x80);  //第一行显示的位置地址
    for(tou=0;tou<16;tou++)
{
write_1602dat(tab1[tou]);  //显示固定字符
}
    write_1602com(0x80+0x40); //第二行显示的位置地址
    for(tou=0;tou<8;tou++)
    {
write_1602dat(tab2[tou]);
}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write_1602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void main(void)
{
  DDRA&=~0X49;//按键初始化
  PORTA|=0X49;

  init_1602();
  init_1302();
while(1)
{
    xianshi();//温度显示函数
   write_ds1302_1();//时间显示函数
   key();//按键函数
}
}

=0X49;

  init_1602();
  init_1302();
while(1)
{
    xianshi();//温度显示函数
   write_ds1302_1();//时间显示函数
   key();//按键函数
}
}

网友A(2015-06-03):
为何不能运行呢

网友B:
收藏了,正打算也练下手,来一个,做完和你的对比一下

网友C(2015-07-28):
程序已经保存下来了,稍后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17-06-14):
为啥运行有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具体错误内容是什么,贴出来看看

D:\ICCAVR\ICCAVR安装\bin\imakew -f 222.mak
    iccavr -c -ID:\ICCAVR\ICCAVR安装\include -e -D__ICC_VERSION=722 -DATMega16  -l -g -MLongJump -MHasMul -MEnhanced  2222.c
!E F:\期末单片机作业\程序\2222\2222.c(3): cannot include source file "delay.h"; file not found
D:\ICCAVR\ICCAVR安装\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Sun Jun 18 23:39:26 2017

网友F(2018-10-23):
AVR学习中,为何不能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