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制作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时钟

楼主(2015-01-21):
通过几天的调试用,单片机AT89C52,LCD液晶屏LC1602,温度采集模块DS18B20,时钟模块DS1302,和三个按键,以及一些电子元件完成了数字时钟系统的设计。在一块液晶显示屏上实现动态,时、分、秒、年、月、日、星期、温度数据的显示, 通过三个按键,S1调时键、S2时间加键、S3时间减键、实现时钟的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的调整。本系统设计大部分功能有软件来实现,使电路简单明了。由于以前从没有过单片机相关产品的制作经验,所以这个设计共用了约30多个钟。在做这设计之前软件思路非常模糊代码都是想到哪写到哪,结果写到最后调试时出现了大把错误,在调试程序中花了大把的时间,调程序真的是个考验耐心的工作搞的我砸电脑的想法都有了。因为是自己一个人制作的出现了错误只好在网上找资料,阅读别人写过的代码,经过长时间的修改终于完成了这次制作。设计因为是业余学习的单片机加上这断时间工作比较忙,所以为了完成这个产品的制作可没少睡过觉,几乎每天都没在2点钟前睡过。附原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12864.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intrins.h"//_nop_声明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2;

uchar tou;

sbit io=P3^6;

sbit rst=P3^4;      //定义各芯片跟单片机连接的定义

sbit sck=P3^5;

sbit s1=P1^0;      //定义各芯片跟单片机连接的定义

sbit s2=P1^4;

sbit s3=P1^7; //定义各芯片跟单片机的连接的定义

uchar tung=0;  //定义

uchar tab4[]={0x82,0x85,0x88,0x8f,0xc0,0xc3,0xc6};//用来存放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的地址

char tab[]={13,5,4,5,00,59,33};//年 月 日 周 时 分 秒的初值

uchar tab1[]; //

uchar write_add[7]={0x8c,0x88,0x86,0x8a,0x84,0x82,0x80}; //写寄存器地址

uchar read_add[7]={0x8d,0x89,0x87,0x8b,0x85,0x83,0x81};//存放从1302中读数寄存器地址

void write_byte(uchar);            //写数据函数

uchar read_byte(void);          //读数据函数

uchar readtemperature(void);//一次性读出温度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单字节写函数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写 /写地址数据+写数据函数

uchar read_ds1302(uchar);//         单字节读函数

void flx(uchar j);           //

void key(void);     //按键函数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单字节写

         {

                   sck=0;

                   io=dat&0x01;

                   dat=dat>>1;

                   sc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写地址数据+写数据函数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写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写数据

         rst=0;

         _nop_();

         io=1;

         sc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

         _nop_();

         sck=0;

         _nop_();     //单字节读数据函数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k=0;

                   if(io)                                         //因为是串口所以要分8次读数据

                   value=value|0x80;

                   sck=1;

         }

         rst=0;

         _nop_();

         sck=0;

         _nop_();

         sc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read_ds1302_1(void)//一次读出年月日 时分秒函数

{

         uchar i,shi,ge,tun;

         write_ds1302(0x8e,0x00);//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tun=read_ds1302(read_add[i]);     //一次将年月日从DS1302中读出送到数组中

                   ge=tun%16;

                   shi=tun/16;                                                           //将BCD码分成十位和个位

                   tab[i]=shi*10+ge;                                     //再换成十进制存到数组tab中

         }

                   write_ds1302(0x8e,0x00);//加写保护

}

void write_ds1302_1(void)

{                                                                                              //将10进制数送到1602;

       write_com(0x80+0x40+6);//秒的位置

         write_dat(tab[6]/10+0x30);

         write_dat(tab[6]%10+0x30);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tab[5]/10+0x30);  //分的位置

         write_dat(tab[5]%10+0x30);

                              //将十进制的数据换成1602的显示码送到显示屏

         write_com(0x80+0x40+0);// //时的地址

         write_dat(tab[4]/10+0x30);    //显示屏的第二排要加0x80+40

         write_dat(tab[4]%10+0x30);

  110.          write_com(0x80+2);//

  111.          write_dat(tab[0]/10+0x30);//年的地址

  112.          write_dat(tab[0]%10+0x30);

         write_com(0x80+5);// 显示屏 的第一排地址要加0x80;

         write_dat(tab[1]/10+0x30);

         write_dat(tab[1]%10+0x30);                   //月的地址

         write_com(0x80+8);//   日的地址

         write_dat(tab[2]/10+0x30);

         write_dat(tab[2]%10+0x30);

  120.          write_com(0x80+15);                        //星期的地址

  121.          write_dat(tab[3]%10+0x30);

}

void set_rtc(void)         //一次设置初始时间年月日函数

{

         uchar i,j;

         for(i=0;i<7;i++)

         {

                 j=tab[i]/10;         //将设置的年月日时间2013—4-25 00-14-00中分解出十位放入J中

                   tab1[i]=tab[i]%10; //将设置的年月日时间2013—4-25 00-14-00中分解出个位再放入time_data[]数组中

                   tab1[i]=tab1[i]+j*16;//将十进制的个位和十位转换为BCD码

         }

         write_ds1302(0x8e,0x00);//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ab1[i]); //写要设置初始时间日期的操作寄存器的地址

         }

         write_ds1302(0x8e,0x00);//加写保护

}

  void ds1302_init(void)

  {

        key();          //按键函数

   read_ds1302_1();//一次读出年月日 时分秒函数

   write_ds1302_1(); //时间的显示函数

}

void key(void)

{

                            //按键函数

         if(s1==0)             //如果S1按下

         {

                   delay(3);    //延时去抖

                  if(s1==0)

                   {

                            while(!s1);   //

                              tung=0;            //tung用来确定光标的位置

                            while(tung<=6)            //循环7次   时分秒年月日星期

                            {

                                         if(s2==0)

                                               {

                                                        delay(3);

                                                        if(s2==0)//去抖动延时

                                                        {

                                                                 while(!s2);    // 检测按键是否放开

                                                                 tab[tung]++; //如果+键按下加1

                                                        }

                    }

                                               if(s3==0)

                                               {

                                                        delay(3);    // 检测按键是否放开

                                                        if(s3==0)

                                                        {

                                                                 while(!s3); //按键是否松手

                                                                 tab[tung]--;        //如果—键按下减1

                                                        }

                                               }

                                        switch(tung)

                                        {                                                 //通过tung的值确定光标的位置

                                        case 0:

                                                          if(tab[tung]<3)         //如果tung=0;则表示正在调年让年在2004到2098这个范围内

                                                          tab[tung]=98;

                                                          if(tab[tung]>98)

                                                          tab[tung]=4;

                                                          break;

                                       case 1:

                                                       if(tab[tung]<1)

                                                               tab[tung]=12;

                                                          if(tab[tung]>12)       //如果tung=1;则表示正在调月让月在1到12这个范围内

                                                            tab[tung]=1;

                                                           break;

                                       case 2:

                                                       if(tab[tung]==0)

                                                               tab[tung]=31;

                                                          if(tab[tung]==32)       //如果tung=2;则表示正在调日让在1到31这个范围内

                                                               tab[tung]=1;

                                                          break;

                                       case 3:

                                                      if(tab[tung]<1)

                                                          tab[tung]=7;

                                                         if(tab[tung]>7)   //如果tung =3则表示下在调星期让在1到7这个范围内

                                                          tab[tung]=1;

                                                          break;

                                   case 4:

                                                      if(tab[tung]<0)

                                                tab[tung]=23;

                                                         if(tab[tung]>23)         //如果tung=4则表示在调时让时在1到23这个范围内

                                                                tab[tung]=0;

                                                           break;

                                      case 5:

                                                      if(tab[tung]<0)

                                                                tab[tung]=59;

                                                         if(tab[tung]>59)           //如果tung=5;则表示正在调分让分在1到59这个范围内

                                                                tab[tung]=0;

                                                           break;

                                      default:

                                                      if(tab[tung]<0)

                                                                tab[tung]=59;

                                                         if(tab[tung]>59)           //如果tung=6;则表示正在调秒让秒在1到59这个范围内

                                                                tab[tung]=0;

                                                        break;

                                        }

                                       write_com(tab4[tung]);    //显示正在调的位置

                                       flx(tab[tung]);    //将数据分离成1602的显示码并送到1602显示屏

                            if(s1==0)

                                      {

                                                while(!s1);  //判断是否调好了时间如果好了则跳出key

                                              tung++;    //每按一下S1调式模式键则加一次如果到了7次跳出KEY函数

                                      }

                            }

                   }

                   write_com(0x0c);//调完了时间关闭光标

                   set_rtc(); //把调好的时间数据送到DS1302芯片中

         }

}

void flx(uchar j)

{

         uchar k,a;

          write_com(0x0f);       //开光标显示指令

          k=j/10;                 //分离十位跟个位

          a=j%10;

          if(tung!=3)        //年月日时分秒分离

          {

               write_dat(k+0x30);    //将分离的十位跟个位换成LC1602能显示的码

                    write_com(0x0c);//关光标指令

               write_dat(a+0x30);

         }

         else

                   write_dat(a+0x30);      //星期分离

}

void delay1(uchar i)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n;

  DQ=1;

  delay1(8);

  DQ=0;

  delay1(80);                 //初始化函数

  DQ=1;

  delay1(8);

  n=DQ;

  delay(25);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                              //写函数

                   DQ=dat&0x01;

                   delay(4);

                   DQ=1;

                   dat>>=1;               //移一位

         }

                   delay(4);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0;                                     //读数据函数

                   value>>=1;                       //移1位

                   DQ=1;

                   if(DQ)

                   value|=0x80;

                   delay(4);

         }

         return value;

}

uchar readtemperature(void)//一次性读出温度

{

         uchar a,b;

         init_ds18b20();

         write_byte(0xcc);//跳过ROM

         write_byte(0x44);//启动温度测量

         delay1(300);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读取温度

         a=read_byte();//高8位

         b=read_byte();//

         b<<=4;                             //因不用小数部分所以移4位

         b+=(a&0xf0)>>4;          //将存放低8位的个位和高8位的十位合到一块

       return b;

}

void xianshi(void)

{

         uchar temp,k,f;

         temp=readtemperature();//将温度保存到temp中

         f=temp/10;                            //分离出十位跟个位

         k=temp%10;

write_com(0x80+0x40+10);//温度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f+0x30);          //

write_dat(k+0x30);

}

uchar tab1[]="20  -  -   week  ";  //屏上要固定显示的字符

uchar tab2[]="  :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a>0)                     //延时函数

                   for(b=1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写数据指令函数

         P2=com;

         delay(4);

         en=1;

         delay(4);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P2=dat;

         delay(4);                                  //写数据函数

         en=1;

         delay(4);

         en=0;

}

void init(void)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1602初始化函数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rite_com(0x80);                           //第一行显示的位置地址

for(tou=0;tou<16;tou++)

         {

                   write_dat(tab1[tou]);  //显示固定字符

         }

write_com(0x80+0x40);        //第二行显示的位置地址

for(tou=0;tou<8;tou++)

{

         write_dat(tab2[tou]);

}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main()

{

         init();//初始化显示屏

         set_rtc();       //设置ds1302时钟芯片时间

while(1)

             ds1302_init();//初始化ds1302时钟芯片

                   xianshi();      //温度显示函数

}

}

通过这次的制作让我全面的了解单片机相关产品的开发流程,及一些常用芯片驱动程序的编写。始我在单片机上的学习更上一层楼!

网友A(2017-12-11):
666,有没有整点提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