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图的分析

楼主(2015-01-21):
        笔记本靠什么工作,不用说肯定是供电了,所以笔记本看电路图要从供电开始看,下面以hp 6535s实测机器及对应图纸为例来分析,供电从什么地方进入笔记本,肯定是DC座了,所以从DC座开始看起。

    DC JACK DC座,12脚为DC供电正极,456789脚接地,这个LIMITsignal是个什么信号呢?经查HP部分机器的电源适配器的当中针是带电的也就是这个LIMITsignal针脚。经测量此脚为7.5V,这样看图就方便了,只要知道这个脚电压就行。这个信号分成了两路 ,第一路如下图:

图示LIMITsignai信号进入双比较器u1024,我们来分析一下u1024双路比较器,这是一个滞回比较器 其反相端电压由R1283 R1281+vadp(电源适配器插座电压)分压 ,+VADP电压是19v 经计算。U1024-a反相端电压,也就是VBIAS 电压是5.8v左右,同相端的电压limitsignal 电压是7.5v,根据比较器的原理U1024-a 1脚输出高电平,也就是ADP_PWRID 去通知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 是个16位单片机,一般用于控制笔记本工作状态的,对应不同的工作状态打开或者关闭某些电压,正常运行的时候开充当KBC 风扇控制、指示灯控制等功能适配器的功率是合适的 ,另外一路接在U1024-b的反相端,其同相端的电压为4.8v 在这个比较器里面,同相端电位低于反相端7.5v, 所以比较器7脚输出低电平,这里输出ADP_EN#信号低电平去拉低Q1022MOS2脚, 其1脚接上拉电阻R1278连接19v见下图

由于Q1022是个N型场效应管,当N型场效应管D极>S极4.5V场效应管DS极完全导通,Q1022 1脚远远大于第2脚4.5V所以Q1022 23脚完全导通,拉低Q1031 G极电压,由于Q1031为P型场效应管S>G极4.5V时SD完全导通,所以Q1031 SD极完全导通,19V电压经Q1031送出变为19V的+VADPBL。今天就写到这里,有空再写一下,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指正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