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程序代码!99999.9秒显示!

楼主(2015-01-21):
#include<reg52.h>//数码管显示0123456789共阴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void delay1ms(int n)
{
   int i;
   while(n--)
   {
    for(i=0;i<200;i++);

   }
   }
  void main()
  {
   char i=0;

    while(1)
    {  if(i<11)
      {
    P2=table[i];
        delay1ms(150);
         i++;
        }
        else  i=0;

    }
     }
定时器点亮一个led///
#include<reg52.h>
char count=0;
void timer_0(void)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20)

   { P2=~P2;
count=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

void main()
  {

   P2=0x0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定时一百秒计数//
#include<reg52.h>
int second=0,count=0,munite=0;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timer_0(void)interrupt 1
{
  second++;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second==20)
  {
   P1=table[count%10];
   second=0;
    count++;

   }
   if(count==11)
  {
munite++;
   P2=table[munite%10];
     count=0;
}
}
99999.9秒的定时程序显示在6位7段数码管上(注意小数点的电平),p3口扫描送高电平加上一个上拉电阻增大驱动电流P0口送共阳极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dot=P0^7;
   int i,second=0;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disp[]={0,0,0,0,0,0};
   void delayms( unsigned char n)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n);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3=0x80;
   for(i=5;i>=0;i--)
     {
   P3=_crol_(P3,1);
  P0=table[disp[i]];
  if(i==1)
   dot=0;
   delayms(10);
     }
   }
  }
  void timer_0(void)interrupt 1
{

  second++;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second==2)
  { second=0;
    disp[0]=disp[0]+1;
  }
   else
  return;
    for(i=0;i<6;i++)
{
    if(disp[i]==10)

    {
    disp[i]=0;
    if(i!=5)
    disp[i+1]=disp[i+1]+1;
   }
   else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