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参考程序

楼主(2015-01-21):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IO P0

sbit rs=P1^0;//指令和数据寄存器 “1是数据,” “0是指令”

sbit rw=P1^1;//读写控制,“1读” “0写”

sbit e=P1^2; //片选信号

char d[32]={'h', 't', 't', 'p',':', '/', '/', 'w', 'w', 'w', '.', 'o', 'u','r','h', 'c',

 '.', 'c', 'n', ' ','Q','Q',':','1', '1', '5', '4', '5', 'l', '6', '1', '9'};

void yanshi(uint n)///////////////延时函数///////////////////////////////////

{

uint i;

for(i=0;i<n;i++){};

}

void delay(uint n)///////////////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1000;i++)

{for(j=0;j<n;j++){}}

}

void busy() ////////////////////判断是否忙////////////////////////////////////////

{data_IO=0xff;

rs=0; //写指令 ////////////////////

rw=1; //表示读状态 // 三个的状态表示 //

e=1; //下降延// // 判忙状态 //

}

void xiezl(uchar shuju) /////////////////////*写指令*/////////////////////////////

{

busy();/*yanshi(6500);*/

data_IO=shuju;

//rs=1;

rs=0; //写指令 ////////////////////

rw=0; //表示写状态 // 三个的状态表示 //

e=1; //下降延// // 写指令 //

e=0; ///////// ////////////////////

}

void w_dat(uint n)//////////////////写数据//////////////////////////

{

busy(); /*yanshi(6500) ;*/

data_IO=n;

rs=0;

rs=1; //写数据 ////////////////////

rw=0; //表示写状态 // 三个的状态表示 //

e=1; //下降延// //写数据 //

e=0; ///////// ////////////////////

//return;

}

void xianshi(uchar js[]) //////////////////显示函数///////////////////////////////

{

uchar h,v;

xiezl(0x01); //清屏显示

yanshi(100) ;

xiezl(0x80); // DDRAM地址的设置

for(h=0;h<16;h++)

{w_dat(js[h]); ///n表示有写几位数据

yanshi(10) ;

}

xiezl(0xc0);//换行

for(v=(16);v<32;v++)

{w_dat(js[v]); ///n表示有写几位数据

yanshi(10) ;

}

}

void chushihua(void)///////////////////*液晶模块初始化*/

{ uchar i;

//rs=1;

rs=0; //写指令

rw=0; //表示写状态

e=0; //使能

for(i=0;i<3;i++)

{

xiezl(0x38); //功能设置,8位,一行显示,5*7点阵

yanshi(10);

}

xiezl(0x38); //两行显示

xiezl(0x0f); //显示开关控制位

xiezl(0x18); //移位控制,光标和显示一起左移

xiezl(0x06); //设置输入模式

xiezl(0x01); //清屏显示

xiezl(0x80); // DDRAM地址的设置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chushihua();

xianshi(d);//显示函数

yanshi(40000);

}

}

///////////////////////////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