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点阵液晶-无字库 显示 单片机程序源代码

楼主(2015-01-21):
     今天终于把点阵液晶显示出汉字了,自学太吃力,点阵遭遇经历差点把我打击的放弃了,这些时间心里真是很矛盾,当我看到单片机真是既爱又怕,就;连这个简单的液晶驱动在看了很多资料,无数次改写程序都是失败结局.每次新的思路闪现总让我兴奋,但结果都很失望...........
呵呵,今天的小进步做为给自己鼓励, 希望自己如蜗牛般急驰学习单片机!坚持.....坚持.....

/本程序为LM12864L系列显示程序#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bus P0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4;
sbit E = P2^3;
sbit Cs1 = P2^0;
sbit Cs2 = P2^1;
sbit _RST = P2^2; //定义端口
uchar code  dis[][32]={        //-- 单 --
      0x00,0x00,0xF8,0x28,0x29,0x2E,0x2A,0xF8,
      0x28,0x2C,0x2B,0x2A,0xF8,0x00,0x00,0x00,
      0x08,0x08,0x0B,0x09,0x09,0x09,0x09,0xFF,
      0x09,0x09,0x09,0x09,0x0B,0x08,0x08,0x00,
//-- 片 --
      0x00,0x00,0x00,0xFE,0x10,0x10,0x10,0x10,
      0x10,0x1F,0x10,0x10,0x10,0x18,0x1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FF,0x00,0x00,0x00,0x00,
//-- 机 --
      0x08,0x08,0xC8,0xFF,0x48,0x88,0x08,0x00,
      0xFE,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1,0x30,0x0C,
      0x03,0x00,0x00,0x00,0x3F,0x40,0x78,0x00,
//-- 是 --
      0x80,0x80,0x80,0x80,0xBE,0xAA,0xAA,0xAA,
      0xAA,0xAA,0xAA,0xBE,0x80,0x80,0x8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E,0x10,0x20,0x3F,
      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x40,0x00,
//-- 我 --
      0x20,0x20,0x22,0x22,0xFE,0x21,0x21,0x20,
      0x20,0xFF,0x20,0x22,0xAC,0x20,0x20,0x00,
      0x04,0x04,0x42,0x82,0x7F,0x01,0x01,0x10,
      0x10,0x08,0x07,0x1A,0x21,0x40,0xF0,0x00,
//-- 们 --
      0x80,0x40,0xF0,0x1C,0x03,0xF0,0x01,0x0E,
      0x04,0x00,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00,0x7F,0x00,0x00,0x7F,0x00,0x00,
      0x00,0x00,0x00,0x20,0x40,0x3F,0x00,0x00,
//-- 的 --
      0x00,0xF8,0x8C,0x8B,0x88,0xF8,0x40,0x30,
      0x8F,0x0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00,0x7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0x00,0x03,0x26,0x40,0x20,0x1F,0x00,0x00,
//-- 好 --
      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80,0x82,
      0x82,0x82,0xF2,0x8A,0x86,0x82,0x80,0x00,
      0x80,0x43,0x22,0x14,0x0C,0x73,0x20,0x00,
      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 朋 --
      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FE,0x00,
      0x00,0xFE,0x92,0x92,0x92,0xFE,0x00,0x00,
      0x40,0x30,0x0F,0x00,0x20,0x40,0x3F,0x40,
      0x30,0x0F,0x00,0x20,0x40,0x3F,0x00,0x00,
//-- 友 --
      0x08,0x08,0x08,0x08,0x08,0xC8,0x7F,0x48,
      0x48,0x48,0x48,0xC8,0x08,0x08,0x08,0x00,
      0x40,0x20,0x90,0x88,0x46,0x41,0x21,0x12,
      0x0C,0x0C,0x13,0x20,0x60,0xC0,0x40,0x00,
//-- 很 --
      0x10,0x88,0xC4,0x23,0x1A,0x00,0xFE,0x4A,
      0x4A,0xC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01,0x00,0xFF,0x00,0x00,0x40,0xFF,0x40,
      0x20,0x13,0x04,0x1A,0x33,0x62,0x20,0x00,
//-- 想 --
      0x08,0xC8,0x38,0xFF,0x18,0x68,0x08,0x00,
      0xFE,0x2A,0x2A,0x2A,0x2A,0xFE,0x00,0x00,
      0x01,0x40,0x70,0x01,0x38,0x40,0x40,0x44,
      0x59,0x41,0x41,0x61,0x01,0x09,0x30,0x00,
//-- 掌 --
      0x00,0x0C,0x04,0x05,0x76,0x54,0x54,0x57,
      0x54,0x54,0x76,0x05,0x04,0x0C,0x04,0x00,
      0x00,0x10,0x15,0x15,0x15,0x55,0x95,0x7F,
      0x15,0x15,0x15,0x15,0x14,0x10,0x00,0x00,
//-- 握 --
      0x08,0x08,0xFF,0x88,0x48,0x00,0xFE,0x2A,
      0xAA,0x6A,0x2A,0x2A,0xAA,0x2E,0x20,0x00,
      0x42,0x81,0x7F,0x00,0x40,0x30,0x4F,0x49,
      0x49,0x49,0x7F,0x49,0x49,0x4B,0x40,0x00,
//-- 这 --
      0x40,0x42,0x44,0xCC,0x00,0x08,0x28,0x48,
      0x89,0x0E,0xCA,0x38,0x08,0x08,0x00,0x00,
      0x80,0x40,0x20,0x1F,0x20,0x40,0x50,0x48,
      0x44,0x43,0x44,0x48,0x50,0x40,0x40,0x00,
//-- 门 --
      0x00,0x00,0xF8,0x01,0x06,0x00,0x02,0x02,
      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
//-- 知 --
      0x40,0xA0,0x98,0x8F,0x88,0xF8,0x88,0x88,
      0x00,0xF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80,0x40,0x20,0x18,0x07,0x02,0x04,0x18,
      0x00,0x7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 识 --
      0x40,0x41,0x4E,0xC4,0x00,0x00,0x00,0xFE,
      0x82,0x82,0x82,0x82,0xFE,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90,0x40,0x30,
      0x0E,0x00,0x00,0x02,0x0C,0x70,0x20,0x00,
//-- 书 --
      0x80,0x80,0x88,0x88,0x88,0x88,0xFF,0x88,
      0x88,0x88,0x88,0xFA,0x84,0x9C,0x08,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
      0x00,0x10,0x20,0x40,0x30,0x0F,0x00,0x00,
//-- 山 --
      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
      0x00,0x20,0x7F,0x20,0x20,0x20,0x20,0x3F,
      0x20,0x20,0x20,0x20,0x20,0x7F,0x00,0x00,
//-- 有 --
      0x00,0x04,0x84,0x44,0xE4,0x34,0x2C,0x27,
      0x24,0x24,0x24,0xE4,0x04,0x04,0x04,0x00,
      0x02,0x01,0x00,0x00,0xFF,0x09,0x09,0x09,
      0x29,0x49,0xC9,0x7F,0x00,0x00,0x00,0x00,
//-- 路 --
      0x00,0x7E,0x22,0xE2,0x3E,0x20,0x10,0x08,
      0x0F,0xB4,0x44,0xA4,0x9C,0x04,0x00,0x00,
      0x20,0x3F,0x20,0x1F,0x11,0x11,0x02,0x7F,
      0x23,0x22,0x22,0x22,0x7E,0x03,0x01,0x00,
//-- 勤 --
      0x04,0x04,0xC4,0x5F,0x54,0xF4,0x54,0x5F,
      0xC4,0x14,0x10,0xFF,0x10,0x10,0xF0,0x00,
      0x00,0x80,0x95,0x95,0x95,0x7F,0x55,0x55,
      0x95,0x60,0x1C,0x03,0x20,0x60,0x3F,0x00,
//-- 为 --
      0x00,0x10,0x10,0x12,0x14,0x1C,0x10,0xF0,
      0x9F,0x10,0x10,0x10,0x10,0xF8,0x10,0x00,
      0x00,0x00,0x40,0x20,0x10,0x08,0x06,0x01,
      0x00,0x11,0x26,0x40,0x20,0x1F,0x00,0x00,
//-- 径 --
      0x10,0x88,0xC4,0x73,0xA2,0x80,0x42,0x42,
      0x22,0x12,0x2A,0x26,0x42,0xC0,0x80,0x00,
      0x01,0x00,0xFF,0x00,0x40,0x41,0x41,0x41,
      0x41,0x7F,0x41,0x41,0x41,0x41,0x40,0x00,
//-- 学 --
      0x40,0x30,0x10,0x12,0x5C,0x54,0x50,0x51,
      0x5E,0xD4,0x50,0x18,0x57,0x32,0x1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
      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海 --
      0x10,0x60,0x01,0xF6,0x00,0x10,0xF8,0x17,
      0x34,0x54,0x14,0x14,0xF4,0x04,0x04,0x00,
      0x04,0x04,0xFF,0x00,0x01,0x01,0x1F,0x11,
      0x13,0x15,0x51,0x91,0x7F,0x11,0x11,0x00,
//-- 无 --
      0x0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FE,
      0xC2,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00,
      0x40,0x40,0x20,0x10,0x08,0x04,0x03,0x00,
      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70,0x00,
//-- 涯 --
      0x10,0x61,0x86,0x70,0x00,0xFE,0x82,0x92,
      0x92,0xFE,0x92,0x92,0x92,0x82,0x82,0x00,
      0x04,0xFC,0x43,0x20,0x18,0x47,0x44,0x44,
      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40,0x00,
//-- 苦 --
      0x40,0x44,0x44,0x44,0x44,0x5F,0x44,0xF4,
      0x44,0x44,0x5F,0x44,0x44,0x44,0x44,0x00,
      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22,0x23,
      0x22,0x22,0x22,0x7E,0x00,0x00,0x00,0x00,
//-- 做 --
      0x40,0x20,0xF8,0x07,0x8A,0x88,0xFF,0x88,
      0xC8,0x30,0xFF,0x12,0xF0,0x10,0x10,0x00,
      0x00,0x00,0x7F,0x00,0x3F,0x08,0x08,0x48,
      0x5F,0x20,0x13,0x0C,0x13,0x70,0x20,0x00,
//-- 舟 --
      0x80,0x80,0x80,0x80,0xFC,0x84,0x86,0x95,
      0xA4,0x84,0x84,0xFC,0x80,0x80,0x80,0x00,
      0x00,0x80,0x40,0x30,0x0F,0x00,0x02,0x04,
      0x0C,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m) //在时钟频率为
{ //12MHz时大约
   uint i,j; //延时1ms
    for(i=0;i<m;i++)
    for(j=0;j<109;j++);
   _nop_();
}
//-------------------------------------------
//写显示数据
//-------------------------------------------
void SdData(uchar ddata)
{
delay(0); //延时等待
RS = 1;
RW = 0;
lcd_bus = ddata; //送入数据
E = 1;
E = 0;
}
//-------------------------------------------
//写指令
//-------------------------------------------
void Sdcmd(uchar command)
{

delay(0); //延时等待
RS = 0;
RW = 0;
lcd_bus = command; //送入指令
E=1;
E = 0;

}
//-------------------------------------------
//初始化
//-------------------------------------------
void Init()
{
_RST = 0;
delay(150);
_RST = 1; //硬件复位
delay(100);
Cs1=1;
Cs2=1; //控制器全开
Sdcmd(0x3f); //开显示
Sdcmd(0xc0); //设置起始地址
}
//-------------------------------------------
//清空显示内存
//-------------------------------------------
void CleanScreen()
{
uchar i,j,k;
for(i=0;i<8;i++)
{
Cs1 = 1;
Cs2=1;//控制器全开
Sdcmd(0x40);
Sdcmd(0xb8+i);
Cs1=1;
Cs2=0;
for(j=0;j<64;j++)
SdData(0x00);
Cs1=0;
Cs2=1;
for(k=64;k<128;k++)
   SdData(0x00);
}
}
//-------------------------------------------
//显示图象
//-------------------------------------------
void display()
{
uchar x,y,i,j,d,e;
for(x=0;x<8;x++)
{
           ++e;
   if(e==2)
   {
     i=16;
     e=0;
}
else i=0;
d=(x/2)*8;
Cs1 = 1;
Cs2=1; //控制器全开
Sdcmd(0x40); //设置列地址
Sdcmd(0xb8+x); //设置页地址
Cs1 = 1;
Cs2 = 0; //选择控制器1
for(y=0;y<4;y++)
  {for(j=0;j<16;j++)
   SdData(dis[y+d][j+i]); //写入图象编码
   }
Cs1 = 0;
Cs2 = 1; //选择控制器2
for(y=4;y<8;y++)
  {
   for(j=0;j<16;j++)

   SdData(dis[y+d][j+i]); //写入图象编码
}
}
}

//-------------------------------------------
//主程序
//-------------------------------------------
main()
{
Init(); //初始化模块
CleanScreen(); //清除显示内存
display(); //显示LOGO图形
while(1);
} //end of program

网友A:
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网友B(2016-03-07):
请问除了把12864连到单片机上,还使用了什么芯片辅助吗?我用的是开发板但是编写的程序也是不带字库的,结果固有端口就不能用了

网友C(2017-06-01):
我下载后,不能显示,怎么办?

网友D(2017-12-16):
请问片选1 片选2  是要接到那里吗  这在你的单片机上只是普通端口?

网友E(2018-07-16):
请问汉字怎么转为相应的代码

网友F(2018-12-02):
资料不错,新盆友值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