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直流电机调速程序

楼主(2015-01-21):
#include <reg52.h>
sbit KEY1 = P2^4;
sbit PWM = P1^5;
unsigned char CYCLE; //定义周期 该数字X基准定时时间 如果是10 则周期是10 x 0.1ms
unsigned char PWM_ON ;//定义高电平时间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main()
{
unsigned char PWM_Num;//定义档位
TMOD |=0x01;//定时器设置 1ms in 12M crystal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E= 0x82;  //打开中断

CYCLE = 100;// 时间可以调整 这个是10步调整 周期10ms 8位PWM就是256步
while(1)
  {
if(!KEY1)
  {
   delay(10000);
   if(!KEY1)
     {
      PWM_ON++;
          if(PWM_ON==200)PWM_ON=0;
      /* switch(PWM_Num){
       case 0:P0=0x06;PWM_ON=0;break;//高电平时长
       case 1:P0=0x5B;PWM_ON=1;break;
       case 2:P0=0x4F;PWM_ON=3;break;
       case 3:P0=0x66;PWM_ON=100;break;
       default:break;*/
     }
   }

  }
}

/********************************/
/*      定时中断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f (count==PWM_ON)
    {
     PWM = 1; //灯灭
    }
  count++;
if(count == CYCLE)
    {
    count=0;
        if(PWM_ON!=0) //如果左右时间是0 保持原来状态
           PWM = 0;//灯亮

    }
        }

网友A(2015-05-09):
电机用的什么驱动模块???

网友B(2016-04-16):
有原理图吗

网友C(2016-09-19):
羡慕呀,我刚在学习。

网友D(2016-10-26):
为什么电机会抖?

网友E:
很好的资料

网友F:
这东西很好

网友G(2017-01-06):
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H(2017-05-02):
引用 网友I:

电机会抖可能是电流不平稳,还有就是可能转速太高了

网友J:
楼主你好,请问如何用晶体管显示电机的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