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单计算器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5-01-21):
是用51hei单片机开发板 电路图详见:http://www.51hei.com/f/51hei-5.pdf  的数码管部分, 用2个74hc573 锁存,p0口作为数据口 ,p3.6和p3.7分别是段和位的锁存端口.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3^6;//573段选使能
sbit wela=P3^7;//573位选使能
sbit beep=P3^4;//蜂鸣器
uchar temp,key;//按键变量
uchar fun;//加,减,乘,除,标志位
long int num1,num2,res;//num1与num2是2个要运算的变量,res是结果
uchar aa,dis;//aa 2个运算数标志位 dis 2个运算数与结果标志
uchar code table[]={0x0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weixuan[]={0xdf,0xef,0xf7,0xfb,0xfd,0xfe};//数码管位码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时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bee()//蜂鸣器
{
beep=0;
delay(255);
delay(255);
beep=1;
}

key_scan()//按键检测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

void Init()//初始化
{
num1=0;
num2=0;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1];
dula=0;

key=16;
aa=0;
dis=0;
res=0;
}

void dis_play(long int nm)//显示函数
{
uchar a1,a6;//a1位段选变量,a6为位选变量
long int shu;
shu=nm;
if(shu==0)
{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1];
dula=0;
}
else
{
for(a6=0;a6<6;a6++)
{
a1=shu%10;//shu%10 shu比10小a1=shu本身
if(shu!=0)
{
a1=a1+1;
}
shu=shu/10;//shu/10 shu比10小 shu为0
P0=table[a1];
           dula=1;
dula=0;
P0=weixuan[a6];
wela=1;
wela=0;
delay(5);
}
}
}
void display()//显示选择函数,dis 0或1显示运算数,dis为2显示结果
{
switch (dis)
   {
     case 0:{

dis_play(num1);
}
break;
     case 1:{

dis_play(num2);
}
break;
              case 2:{

dis_play(res);
}
break;
   }
}

void shanshuo()//数码管闪烁
{
wela=1;
P0=0xff;
wela=0;
delay(255);
}

void check()//运算函数
{
if(key!=16)
{
bee();
if(key>=10)
{
switch (key)
   {
     case 10:Init();break;  // CE
     case 11:{
   switch (fun)//加,减,乘,除选择标志位
   {
     case 0:res=num1+num2,dis=2;break;//加法
     case 1:res=num1-num2,dis=2;break;//减法
     case 2:res=num1*num2,dis=2;break;//乘法
     case 3:res=num1/num2,dis=2;break;//除法
   }
};break;  // =
     case 12:fun=0,aa=1,shanshuo();break;   // +
     case 13:fun=1,aa=1,shanshuo();break;   // -
case 14:fun=2,aa=1,shanshuo();break;   // *
     case 15:fun=3,aa=1,shanshuo();break;   // /
   }
}
else
{
switch (aa)//运算变量赋值标志位
   {
     case 0:{
num1=num1*10+key;//把按键检测到的值赋给num1运算变量1
};break;
     case 1:{
dis=1;
num2=num2*10+key;//把按键检测到的值赋给num2运算变量2
};break;
   }
}
}
key=16;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_scan();
check();
display();
}
}

网友A:
呵呵很好不过没有仿真就不想用你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