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小车程序

楼主(2015-01-2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otor0=P1^0;//电机定义P1^0到P1^3正转,P1^4到P1^5反转;
sbit motor1=P1^1;
sbit motor2=P1^2;
sbit motor3=P1^3;
sbit motor4=P1^4;
sbit motor5=P1^5;
sbit motor6=P1^6;
sbit motor7=P1^7;
sbit pwm=P2^7; //舵机PWM信号输出
sbit trig=P3^1;//超声波输入口
sbit echo=P3^2;//超声波输出口
uchar flag,i,count,jd;
uchar b,low,k,high,d,e,f,h;//PWM调速高低电平定义
uint time,s;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
void delay1(uchar k)//延时
{
uchar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
void delay20us()
{
uint a;
for(a=0;a<100;a++);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0;
TL0=0;
TH1=(65536-100)/256;//11.0592MHZ晶振,0.5ms
TL1=(65536-100)%256;
TR1=1; //定时起开始
EA=1;
//ET0=1;
//ET1=1;
}
void estern() interrupt 0
{
flag=1;
}
void calculate()//超声波转换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58;
//display();
}
////////
void qudong()//前后电机PWM调速处理
{
uchar i;
if(low!=0)
{
  for(i=0;i<low;i++)
  {
  if(b==0)
  {
  motor0=0;
  motor1=0;
  motor2=0;
  motor3=0;
  delay1(5);
  }
  }
}
for(i=0;i<high;i++)
  {
  if(b==0)
  {
  motor0=1;
  motor1=1;
  motor2=1;
  motor3=1;
  delay1(5);
  }
  }
}
void  ultrasonic()//超声波处理
{
trig=1;
delay20us();
trig=0;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alculate();
delay(20);
//display();
}
void bb()//距离判断
{
uchar x=5;
if((s<10)&&(jd==12))
{  motor0=0;
  motor1=0;
  motor2=0;
  motor3=0;
  motor4=0;
motor5=0;
motor6=0;
motor7=0;

  ET1=0;
     ultrasonic();
while(x--)
{
  d=s;
delay(2);
}

ET1=1;
jd=5;
  delay(500);
ET0=0;
}
  else
  {
ET0=1;
}
if(jd==5)
{   ET1=0;
   ultrasonic();
    while(x--)
{
   e=s;
delay(2);
}
  ET1=1;
  jd=19;
delay(500);
ET0=0;
}
  else
ET0=1;

if(jd==19)
{   ET1=0;
    ultrasonic();
    while(x--)
{

   f=s;
delay(2);
}

   ET1=1;
jd=12;

delay(500);
ET0=0;
}
  else
ET0=1;

}
void main()
{
uchar m=4;
s=20;
init();
echo=0;
jd=12;
count=0;
low=20;high=5;//设置速度
while(1)
{
  if(e<f)
  {
  while(m--)
  {
   b=1;
motor6=0;
motor7=0;
motor0=0;
motor1=0;
motor4=1;
motor5=1;
motor2=1;
motor3=1;
  delay(1);
  }
  e=0;
  f=0;
  }
else
{
b=0;
motor4=0;
motor5=0;
motor6=0;
motor7=0;
}
  if(e>f)
  {
  while(m--)
  {
    b=1;
motor0=1;
motor1=1;
motor6=1;
motor7=1;
motor2=0;
motor3=0;
motor4=0;
motor5=0;
  delay(1);
  }
  e=0;
  f=0;
  }
else
{
  b=0;
motor4=0;
motor5=0;
motor6=0;
motor7=0;
}
bb();
//turn();
//kk();
qudong();
ultrasonic();
h=s;
}
}
//////////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舵机中断程序
{
TH1=(65536-100)/256;//11.0592MHZ晶振,0.5ms
TL1=(65536-100)%256;
if(count<jd)//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pwm=1;//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else
pwm=0; //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count=(count+1);//0.5ms次数加1
count=count%40;// 次数使终保持40周期为20ms
}

网友A(2017-06-06):
这是什么鬼

网友B(2018-01-16):
看下能用否

网友C(2018-08-25):
为什么控制电机正转要用四个,反转只要两个,还有6,7是干嘛用的呀,是使能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