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发音实验

楼主(2015-01-21):
是用51hei单片机开发板 电路图详见:http://www.51hei.com/f/51hei-5.pdf  的数码管部分, 用2个74hc573 锁存,p0口作为数据口 ,p3.6和p3.7分别是段和位的锁存端口.P2口上面是按键

#include<reg52.h>
sbit BZ=P3^4;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00;
TH1=0xf0;
TL1=0x0c;
IE=0x00;
TR1=1;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or(;;)
{
while(!TF1);
TF1=0;
BZ=!BZ;
     }
}

网友A(2015-06-17):
  求大神帮忙编个程序,用89C52系列单片机及六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以24小时计时方式运行,能整点提醒(短蜂鸣,次数代表整点时间),使用按键开关可以实现时分调整、秒表/时钟功能转换、省电(关闭显示)、定时设定提醒(蜂鸣器)等功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