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哥WIFI热点共享工具使用教程

楼主(2015-01-22):
在使用“强哥-Wifi热点建立工具”开启虚拟Wifi后,还需要小小的手动设置。(后续改进自动配置)
要求:首先你得有一台已经用网线连接上网的笔记本(系统可以是WIN7或者WIN8,本工具不支持XP)
工具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dDhAbOt
本工具为易语言编写。可能某些犯贱的杀毒软件会报毒,请放行运行即可。

首先启动工具后,见下图。在WIFI名称里输入一个你想建立的WIF名称,在WIFI密码框里输入8位数以上的密码(软件启动后显示的名称和密码都是预设的,你可以随意更改哦)。最后点击“启动热点”按钮。如果想关闭虚拟WIFI,点击“关闭热点”按钮即可。
点工具上的“在线咨询电脑故障”还可以免费咨询电脑故障哦

在工具点击“建立并开启热点”后打开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后会看到多出了虚拟无线网卡,见下图,您建立后不一定是这个名字哦,有虚拟字样的那个就是

接下来我们设置共享,设置共享后手机或者平板就可以连接我们的虚拟WIFI上网啦,(家庭里我们一般会把无线路由器安装在客厅,房间里面WIFI信号就很差了,此工具就是解决在房间WIFI信号差的利器)
右键点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

出现下图内容,单击“共享”,把“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Internet连接来连接”前的方框打上勾,并在“家庭网络连接”下拉复选框选择我们刚建立的虚拟WIFI本地连接3(您的机子不一定是这个名字,反正选择你建立的虚拟WIFI就行了),最后点“确定’保存设置。现在你可以用手机或者平板连接你建立的虚拟WIFI来上网啦。

网友A(2015-09-07):
高手,只可惜我的系统是XP的。谢谢分享

网友B(2018-11-14):
早就wifi共享软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