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华硕K53SV笔记本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5-01-22):
此机触发不上电,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03,开机键旁指示灯亮。板号是K53SV,无图纸和点位图,只能盲修,查到RTCRST#只有1.几伏(不正常。测试点在内存槽那里),没点位图就跑线路把RTCRST#线路上的电阻换了、电容全部取掉,RTCRST#还是被拉低,换HM65桥后涛声依旧。最后是改电路修的,给RTCRST#连接到+3V_LDO电压上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但有个弊端就是不装笔记本电池的情况下不能保存时间。而且会插上适配器就自动开机。此板只能这样处理了。

网友A(2015-12-03):
高手啊,膜拜

网友B(2020-08-02):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