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HC595移位寄存器静态显示数码管(参考版程序)

楼主(2015-01-2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这个函数在库 <intrins.h> 中
//SPI IO
sbit MOSI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0);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
   {
HC595SendData(0x82);//驱动共阳数码管显示6
   }
}

/*********************************************************************************************************
** 函数名称: HC595SendData
** 功能描述: 向SPI总线发送数据
*********************************************************************************************************/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0)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16; i++)//循环十六次后,就可以用下一个移位寄存器来控制了
   {

        if((BT0<< i) & 0x80)  //判断最高位是0还是1
      {
   MOSI = 1;// 如果为真,将1送入移位寄存器
}
else
{
   MOSI = 0;
}
S_CLK = 0;//移位一次
NOP();
S_CLK = 1;//上升沿有效
   }
  R_CLK = 0; //移位结束取出数据
  NOP();
  R_CLK = 1; //上升沿有效

}

网友A(2015-06-16):
怎么没有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