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开平方(可以改变数值)

楼主(2015-01-22):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void main()
{
double a,b;
printf("请输入需要开平方的值,然后按回车\n");
scanf("%lf",&a);
b=sqrt(a);
printf("结果是%lf\n",b);
}

楼主:
                                                                                                  /* Note:Your choice is C IDE */

#include "stdio.h"
#include"math.h"/*求开平方必须要用math的头文件吗?*/
void main()
{
  float a,b;
  a=4;/*郁闷了好长时间,以为红色是出现了错误,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区分*/
  b=sqrt(a);
  printf("%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