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做的一些TC(特斯拉线圈)

楼主(2015-01-22):
开始做第的一个TC,是根据Black的帖子,用电蚊拍供电的。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开始去买漆包线和电蚊拍。
漆包线只买到了0.6mm的(太粗了),后来效果自然悲剧。

找了个pvc管想做蚊香盘初级,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必要。

电蚊拍。
然后得知TC需要的是谐振而不是胡乱拼凑。
某天,找亲戚去电业局拆了些电度表,里面的细漆包线不错,市面上难找啊,如图

线到手了,就开始绕次级
当时没有80mm内径的pvc,找了个薯片筒代替
如图

前前后后也不知道绕了多少天,
后来某天去买了很多2kv的103,就是上面图里的瓷片电容。
再后来又买了铁球做放电顶端。
渐渐懂了一点SGTC的原理,开机试电蚊拍TC。
如图

然后自然是没有谐振,只有1mm电弧,能半点亮节能灯。纯粹的感应圈。
继续在论坛潜水,听说到高压包,就去买了一个,买回来后查询插脚位,以为高压包是接市电使用的。。。(无知啊!)
后来知道高压包只是个高频变压器,而不是工频变压器~
然后开始做最简单的单管自激驱动高压包电路,在此要感谢Jack闪电、y2k、XXpad等前辈的综合指导。
电路是简单的,另一个帖子里有,这里不贴了。实物:

当然,买元件和电路板什么的就不再重复了。Tizupad给我推荐了一个非常有爱的东西——ATX电源。

开机前,如图

效果如图,可以“点灯”

然后开始做black推荐的555+图腾定频SSTC,感谢stitch的技术支持。

焊了很久,咨询了很久,费了很多时,查了很多资料,也学到了很多
焊接后:(ps,比较恶心,图删了)
买了个坏的电脑电源,拆了散热片给场管,买了导热硅脂涂上,配上了风扇。
装盒,如图,(ps,比较恶心,图删了)
结果你们知道的,第一次试机,没有效果。
咨询了高手,是谐振问题,然后,研究了一天,频率和电感电容之间的关系。
换了定频电容,依然悲剧,

之前我认为是虚焊问题,现在我知道真相了,定频电阻数值取的太小,NE555根本没起振啊!
之前打算用高压包推SGTC的,可惜需要初级太多的电容(注,由于此文成文过早,此处有明显数据错误,勿作参考),为此,我还做了个水瓶电容。如图,啤酒瓶是磨开然后掀掉,盐买的是加碘最多的,水买的是含钙最多的。...

学会计算电感和频率之后,打算把之前的次级重新改绕。计算了一下,用高压包驱动,做个SGTC,正好能用上那个线圈,这样初级电容只需要10nf左右,正好那天买了10个2nkv102,全部并联之

今天采购了30个2kv的822 瓷片电容,花了9块,20kv102是2.5元买的,算了算,并联822,要达到102的耐压,需要的822花费比102多,结论是,还是20kv的合算。
明天打算把555电路救活,然后通上音频信号,做个音乐SSTC。
今天去买b772和d882加大图腾的功率,没买齐,555暂时搁置。
论坛开始流行zvs电路了,我也开始做了,做了一晚上,做了个“鸟笼”zvs,看着很滑稽,还没上锡。
明天补焊,再试机。

7月26日。

zvs驱高压包开机测试出弧了,只是空载时开关电源会断电保护。似乎是电感用的不对。

今天,买了20个鳄鱼夹,一根长灯管,10根热熔胶棒,10个电磁炉电容,还有20个明后天到货,还买了10米铺墙线,买了8550+8050图腾,接下来重新连555图腾SSTC。顺便研究音乐TC。买了绝缘胶带和铝箔胶带,为卷电容做准备。
pcb,FeCl3,霓虹灯的变压器。暂时买不到
7月27日
昨晚和今晨反复测试zvs高压包推SGTC。
非常悲剧,情形如下
打火器出现均匀的电弧,加大间距则不打火。测量电容内阻无穷大,非击穿。
更改打火器连接方式,无论是并联还是串联均为连续电弧。
用螺丝刀碰触顶端,无火花出现。
故初级未起振。(注:事故原因打火器出的是连续离子火)
7.28
据说电容不应该焊在洞洞板上,高压爬电,电容近似短路。
7.29
太忙了,一直在研究555驱动电路的改进问题,懒得更新日志懒得拍照。
今天重新做的555推高压包电路调试成功,没加图腾,电弧极短。估计是绕在高压包上的匝数太少了。
随后,由于时间紧,没有隔离加入收音机音频,收音机受到干扰,所以加入手机音频只有杂音没有音乐。
but,手机自动关机,不读SIM卡。
重新更换SIM,可开机,原来只是烧了SIM卡。
下午研究一下音圈隔离,或者把电路加入图腾~扩一下流。
然后重新启用水瓶电容,再试一下zvs高压包推SGTC。
现在是改进zvs,555同步进行,单管自激由于高压包不够用已经被我拆了。
上一张杂乱的“工作”照

7.30
昨天下午找到了555的问题所在,顺便加上了图腾和三极管,改善了波形。
场管不热,据说是频率低的原因。(后注:其实是占空比小)
如图

PS,洞洞板用反了,不过没关系,这次我全部用热熔胶加固了。
驱动高压包拉弧2cm,可以分叉成多股电弧。
正在加音频,用音圈隔离,换隔离电容,调节手机音量都不好。
听了跳线帝的讲解,改了接线还是不好。
今天得知,需要加功放,正好手头有tda2030,准备搭一个功放。
7.31
等离子扬声器总算可以发声音而且没有杂音了
好了,我从头说起:
拆了个垃圾2.0电脑音箱做功放,芯片是tea2025,如图

用摩托L7飞线出来做音源,不隔离,用之前的555加图腾电路,调节频率到20khz。
拉弧稳定毫无杂音。
用新购得大功率高压包,还有铁钉做放电隙。
如图

大家看视频好了

另外,感谢ry7740kptv、yz71080695等的指导。
8-14:
心情激动!单微波炉变压器推SGTC成功了!
有点SB了,不想写最近的“辛酸”工作史了,直接上图!

改进之后。

另外补一下之前做的tda2030功放。
悲剧的tda2030功放

补一下之前做的tl494

全桥没推成,半桥也没反应,用单管测试,一切正常,定频前途不大,先抛弃了。

之前去旧货市场拆件的事就不废话了,相册里有图。
代表作是,拆到了1万瓦山特ups,非常有爱的三菱200A IGBT模块:

现在的资源储备似乎比较丰富。
9-2x
去济南欧亚电子市场采购了。资源超级丰富,价格超级便宜。74hc109也买到了,drsstc快开工了。上个冰山一角:

9-26

做了个lm317功放,推破喇叭,在宿舍听音乐。体验到变压器功率不足的悲剧情形啦。

网友A(2017-03-04):
请问有放电效果吗?

网友B(2019-06-27):
好老的帖子,,,上来顶贴,楼主还在不,学习下。同在济南,不知楼主还在济南不。

网友C(2019-08-26):
楼主是单身吗?家里搞成这样,家人是不是躲得远远的不理解?

网友D(2020-09-04):
那个防护网很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