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扫描问题

楼主(2015-01-22):
//想让数码管间隔1s 一次显示 001-100
//试验板演示时出错;只显示个位0,十位和个位快闪
//求指点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uchar numdu,temp,shi,ge,bai,aa;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if(temp==100);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10;
   ge=temp%10;
   display(bai,shi,ge);
  };

};
}
////////////////////////////////////1ms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250;y>0;y--)
  {
  };
};

}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0=0xff;//使开位寄存器时不受之前的P0值影响
wela=1;
P0=0xfe;
wela=0;
P0=0x00;//使开段寄存器时不受之前的P0值影响
dula=1;
P0=table[bai];
dula=0;
delay(1);
//
P0=0xff;//使开位寄存器时不受之前的P0值影响
wela=1;
P0=0xfd;
wela=0;
P0=0x00;//使开段寄存器时不受之前的P0值影响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1);
//
P0=0xff;//使开段寄存器时不受之前的P0值影响
wela=1;
P0=0xfb;
wela=0;
P0=0x00;//使开段寄存器时不受之前的P0值影响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1);
}
/////////////////////////////////////////////////
////////////////////////////////////////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
/////////////////////////////////T0定时中断延时程序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

楼主:
如果不调用中断程序,数码管显示ok

网友A:
  shi=temp/10%10; 这句应该是  shi=temp/1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temp/10%10; 这句应该是  shi=temp/100%10;

这两句效果1样, 152%100=52;52/10=5;
                         152/10=15;   15%10=5;

楼主:
问题找到了
if(temp==100);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10;
   ge=temp%10;
   display(bai,shi,ge);
  };

1. if(); 多了分号, 2 display() 函数要放到if语句外面。
改为
if(temp==100)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10;
   ge=temp%10;
  };
display(bai,shi,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