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终于见到了1000A的电流

楼主(2015-01-22):
经过了多次的折磨,老子终于看到了KA级别的电流.电线都在振动,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以下是实物图:

电夹买的是纯铜电夹,刚买来的时候感觉这夹子做工,用料已经非常完美,可是电流还是上不去,刚到600A的电流就已经开始发烫,时间不到30秒就开始冒烟,诶!广告上吹的那2000A去哪了?仿佛那xx逆变机上的99000W,实测都不到900W.你们的诚信呢??!!!  于是我拿了两节Φ16mm的铜管敲扁加装在夹子两边,这才达到了1000A,经过长时间的测试,1000A对这夹子来说已经不成问题.只是这电线可能又得换了,目前我用的是阳工16平方的铜线4线并联,仍然发热严重,下次可能得找95平方的电缆线来装了.我的目标是达到2500A,待续.

网友A:
用什么闸合的电流? 难道就用手套夹夹子????火花亮瞎了眼哎

网友B:
尼玛,,这是玩命呀

网友C:
做什么用的 要那么大的电流  低压的吧

网友D:
呵呵,铝电解用400KA电流

网友E:
拉登的兄弟在做实验,用生命在做实验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E: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知识?测量最大短路电流?还是测量上一级电源的跳闸电流?

网友F(2015-03-10):
牛逼,那么大电流都可以驱动磁悬浮大炮了

网友G:
电流这么大,低压也不行,人体承受的电流有限,注意安全啊

网友H:
没搞明白,要表达个啥意思,不要还是要感谢分享!!

网友I(2015-05-29):
我也想试试

网友J:
电鱼的?!渔政部门去了哪里?赶紧把他们铐起来啊

网友K(2015-07-10):
引用 网友G:
电流这么大,低压也不行,人体承受的电流有限,注意安全啊

做的什么啊,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L:
这么大电流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M:
。。。。1000A。。什么东西能用到1000A?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闸合的电流? 难道就用手套夹夹子????火花亮瞎了眼哎

大电流合闸要用断路器,有灭弧装置

网友O(2015-08-12):
我操吓死人啊

网友P(2015-09-16):
这么多年说真的也没用过1000A电流

网友Q(2016-05-20):
你不怕浪费电吗?

网友R(2016-06-20):
我看到实物图的时候 我在想 你丫的怎么还有胆量去那么近的拍  不怕分分钟变烤肉啊

网友S:
非高压不接触所以是安全的。

网友T(2016-12-11):
做点焊机的电流还不算足

网友U(2017-02-01):
楼主是怎么搞到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V(2017-04-10):
电压低,1000A的电流飞弧可能性不大,不过我很想知道用的什么做电源,2500A的目标电流得用180的线双线并联了,不然压降太大。

网友W:
这么大电流是用来做什么的?吓人啊

网友X(2017-05-12):
真心搞不懂做这实验为了什么,等待楼主更新

网友Y:
你是为了烧铜水?做个铜像?

网友Z(2017-08-29):
工业用电焊机手臂粗水冷电极上几千安电流放块小磁铁边上都会暴走

网友AA:
注意安全啊

网友AB:
想知道电压多少V

网友AC(2017-11-05):
100A的电流都没见过。。。。。。。。。。。。

这1000A。。。。。。难以想象。难以置信

网友AD:
这是要搞大事情吗?

网友AE:
在公司大楼的1楼的电工房,内面安放有200KW变压器3台.见过220V,电流2000A的配电总柜.
用6个配电柜分流,每个配电柜比120升电冰箱要大.电工房约200平方米.

网友AF(2018-12-14):
有技术就是任性

网友AG:
1000A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我以前维修一台12000A电源,还正负极换向,都不是问题

网友AH:
你也不怕着火 你也不怕费电

网友AI:
我用手摸过1600A电流的母排,电镀整流柜.

网友AJ(2019-08-27):
玩命啊 兄弟...........

网友AK:
具体要说什么?

网友AL:
一点不稀奇在97年我在做框架断路器试验就有,低压2000安培,

网友AM:
钳形电流表测量焊接电流

网友AN(2019-12-29):
电焊机电流很容易就1000A,特别是埋弧焊。

网友AO:
不知道你想表达是什么,注意安全啊

网友AP(2020-02-02):
我晕,这电流也太大了

网友AQ(2020-04-03):
一般点焊机电流轻松就达到KA 级别~ 你这是要搞点焊机?

网友AR(2020-05-14):
低电压,大电流,焊东西那是杠杠的。

网友AS:
95平方的电缆线可还行。你用1000A干什么啊。不过这纯铜电夹真不错,给你600A不错了!

网友AT(2020-08-20):
劣质产品.....没办法

网友AU:
多来点线 搞个超大型电磁炮试一试?

网友AV:
注意安全啊,这么高电压,还离手这么近,

网友AW:
电线都在振动,厉害,楼主后面还要做2500A的电源,话说超过3KV的交流电都是裸露的,注意安全

网友AX:
危险的高压电

网友AY(2020-09-30):
低电压大电流,安全还好,不过这么大电流用多层铜箔来做吧,95平方也受不了到1000A不发热

网友AZ:
我们充放电柜800A

网友BA:
1000A电流不算大,几万A才算大的。

网友BB:
1000A的电流用铜排比较好 ,用185的电缆都会发热的,具体多大的铜排我忘了,国标可查, 电解碱液制造氢气就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BC:
低压大电流啊,1000安应该用240平方左右的电线

网友BD:
2V*1000A=2000瓦?
电压是多少?

网友BE(2020-12-08):
最大见过5w安培的电流。。电压1v。。。逆变有半个小汽车那么大。。。铜排20公分宽x2公分厚x40块并联。。。

网友BF:
你还不如弄两根铜排。

网友BG:
楼主 牛皮啊   死神与你同在

网友BH:
做这么大电流的目的是什么呢,电焊?焊小物件一触就化了

网友BI:
这是准备做点焊机来滴吧

网友BJ(2021-02-07):
楼主这是作死的节奏!!!!

网友BK(2021-03-15):
这个电流还真的是大呀

网友BL:
电压多少

网友BM:
老大 电费不心疼啊 真牛人

网友BN:
绝对大制作啊

网友BO:
可以烤肉吗

网友BP:
突然发现,还有这样一群为爱好不细一切的兄弟,PF !

网友BQ:
这是用生命做实验啊

网友BR:
这个,,,会不会爆炸啊

网友BS:
引用 网友F:
牛逼,那么大电流都可以驱动磁悬浮大炮了

大一点的电焊机能做到630A,两台并联就能到1000A

网友BT(2021-04-27):
引用 网友G:
电流这么大,低压也不行,人体承受的电流有限,注意安全啊

肯定是电压低。人体电阻大,人体电阻按100千欧算,要想通过1000A电流,电压的10000000伏特,如此大电流,人会立刻变成骨灰的

网友BT:
引用 网友K:
做的什么啊,这么大的电流

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压和电阻,人体电阻约50 ~100千欧左右,电压达不到一定程度,人体也不会通过这么大电流的;如12V/200AH电瓶,能提供上百安培电流,单没见过电瓶电伤人的,只有接线时不小心短路引起很大的电火花灼伤人现象。

网友BU(2021-05-31):
你家的电表有没有螺旋桨转的快???

网友BV:
难以置信   生命实验

网友BW(2021-10-29):
低电压高电流,1v电压,1000A电流也才1KW的功率,搞两三个微波炉变压器,改装下次级并联后大电流随时破k

网友BX:
不同行业接触不一样,我想说的是我所在公司是做整流器的,公司整流器微机控制器就是我研发的,主要用在电解。你们觉的我会对1000A电流稀罕吗?

网友BY:
注意安全

网友BZ(2021-11-30):
这个做什么的啊,鱼都要电湖了

网友CA:
这是高手啊,这么大电流有点后怕

网友CB:
吃席叫我

网友CC(2022-01-04):
合闸火花带闪电

网友CD:
焊接大工件就是用1000A的埋弧焊机 都用800A左右电流

网友CE(2022-05-03):
为什么要测最大电流?想要KA的电流,可以参考整流机组的原理。一开口三星型接线

网友BP(2022-06-22):
是呀,不知道楼主要表达什么,1000A的电流,工业上经常见呀,很多大容量设备的控制回路,仪表上大多都是上KA的。

网友CF:
激动可以,但还是要文明用语.KA级的电流委多地方都有:电镀 电解 炼矿.

网友CG:
电一下会怎么样?

网友CH:
都上1000a了,还用这个线,买电焊机的手柄线,那种线可以

网友CI:
应该是电焊机的电流

网友CJ(2022-08-27):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闸合的电流? 难道就用手套夹夹子????火花亮瞎了眼哎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先合上,再合上断路器

网友CK:
直接用铜棒,杠杠的

网友CL(2022-09-30):
引用 网友M:
。。。。1000A。。什么东西能用到1000A?

工厂随随便便一个主线都是1K安培,一个12组水冷机都达到700多安培

网友CM(2022-12-16):
可能是想看看电流表最高能测量多少安培

网友CN:
夹子的接触电阻?1毫欧就是1V的压降!1厘米一平方的铜线1.7毫欧。交流的感抗已经很显著了吧?

网友CN:
接触电阻影响很大了,还有交流感抗,,,,,不知怎么回事发重复了?

网友CO(2023-07-14):
2500A在工频交流电路中应选择10*120MM以上的铜排作为载流导体。

网友CP:
好大啊,我们都是uA级的,,嘿嘿

网友CQ:
我看到电流过了100mA 都很紧张,还是你有实力啊,想问问您要这么大的量程干嘛用的?

网友CR:
老子终于听到你叫老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