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328p watchdog 无效解决方案

楼主(2015-01-22):
以前一直用mega2560,好不容易解决了watchdog的问题,看门狗正常工作。
新项目中boss要求mega328p也能够支持看门狗,想想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毕竟avr官方文档中有对watchdog的说明。这个坑就这样埋下了。
写一个看门狗测试程序:

#include <avr/wdt.h>
const int ledPin =  13;      // the number of the LED pin

void setup() {
  wdt_disable();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System Init OK!");
  pinMode(ledPin, OUTPUT);
  Serial.println("Wait 5 Sec..");
  delay(5000);
  wdt_enable(WDTO_8S);
  /*
    WDTO_15MS
    WDTO_30MS
    WDTO_60MS
    WDTO_120MS
    WDTO_250MS
    WDTO_500MS
    WDTO_1S
    WDTO_2S
    WDTO_4S
    WDTO_8S
  */
  Serial.println("Watchdog enabled!");
}

uint8_t timer = 0;
void loop() {

  if (!(millis() % 1000)) {
    Serial.print(millis());
    Serial.print("--");
    timer++;
    Serial.println(timer);
    digitalWrite(ledPin, digitalRead(ledPin) == 1 ? 0 : 1); delay(1);
  }
  //  wdt_reset();
}
第一次运转正常,成功复位,小case,随便就搞定了。However.....

复位之后居然就一直复位了...一直无限循环复位,像下面这样....
System Init OK!
Wait 5 Sec..
Watchdog enabled!
5000--1
6000--2
7000--3
8000--4
9000--5
10000--6
11000--7
12000--8
13000--9
System Init OK!

我去,这怎么回事。猜测可能是bootloader的问题,搞个optiboot来看看,听说对watchdog支持十分良好。
烧录上之后,依然这个问题。
这里的说明:
Note that for newer devices (ATmega88 and newer, effectively any AVR that has the option to also generate interrupts), the watchdog timer remains active even after a system reset (except a power-on condition), using the fastest prescaler value (approximately 15 ms). It is therefore required to turn off the watchdog early during program startup, the datasheet recommends a sequence like the following:
对于atmega88以及新型号的单片机(自带产生中断的),看门狗可能会在系统复位之后,依然运行(除掉电复位外)。因此,需要在程序启动早期,关闭看门狗。datasheet中推荐插入一段这样的程序: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vr/wdt.h>

uint8_t mcusr_mirror __attribute__ ((section (".noinit")));

void get_mcusr(void) \
__attribute__((naked)) \
__attribute__((section(".init3")));
void get_mcusr(void)
{
mcusr_mirror = MCUSR;
MCUSR = 0;
wdt_disable();
}
然后,问题解决,正常复位.. 还是的多看datasheet..哎

网友A(2015-04-11):
能把最终代码上传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