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02E单键控制的两种模式选择

楼主(2015-01-23):
OMG! 今晚,出去买烟时,走着想着,构思着,一个按键控制四个数码管显示;按第一下高位显示1H并闪烁;按第二下低位显2H并闪烁;
按第三下则把选择后的状态用拉幕的方式显示出来;
PCB打了10个样品收到了,今天组装了并下载以前的程序个功能是好;现在程序改好了,空闲时下载到新的板子上,再调试调试,应该是可以的;
好了,上代码了!
//#pragma src(signle.a5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isplay.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CON = 0x87h;
sbit Key1 = P3^2;
sbit BUZ = P3^1;

sbit Signle = P3^0;
sbit Led0  = P1^0;
sbit JDQ  = P1^2;
sbit Dp = P1^5;
sbit SMG1 = P3^7;
sbit SMG2 = P3^5;
sbit SMG3 = P3^4;
sbit SMG4 = P3^3;
uint Key_count,Time_value,BTime_Count;
uchar Beep_time,Key_flag,BTime_Flag,JDQ_flag,BP_Count,LM_Count,LM_GroupCNT;
uchar BT_Sec,Sec,Min,Hour,Key_Select,Key_long_flag,Key_long_count;
uchar Led_Scan,Led_Loop,Sec_1,Min_1,Hour_1,BT_Sec_1;
uchar Key_Select_Flag;
//uchar Display_number[]={0xd7,0x14,0xcd,0x5d,0x1e,0x5b,0xdb,0x15,0xdf,0x5f,0x00};
uchar code Display_number[]={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0xff,0xf7}; //0123456789 -
uchar code Display_string[]={0xff,0xff,0xff,0xf7,0xeb,0x61,0x32,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001HZ00000
uchar code Display_string2[]={0xff,0xff,0xff,0xf7,0x32,0x61,0x32,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002HZ00000;
uchar code Display_NUM[]={0,1,2,3,4,5,6,7,8,9,10,11};
uchar Clock[]={0xff,0xff,0xff,0xeb,0x32,0xf7,0xeb,0x32,0xf7,0xeb,0x32,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4COM 共阳数码管 1234 SR410361K
//---------------------------------------------------
//P1.0 A;    |---|
//P1.2 B;    |   |
//P1.4 C;    |---|
//P1.6 D;    |   |
//P1.7 E;    |---|
//P1.1 F;
//P1.3 G;
//P1.5 Dp;
//SMG1=P3.7,SMG2=P3.5,SMG3=P3.4,SMG4=P3.3;
//---------------------------------------------------
//---------------------------------------------------
void display_Scan(void);
void Delay_ms();
void Clock_Prog();
void Clock_Prog_1();
void Delay_ms(uint Tms)
{
  uint i,j;
  for(i=Tms;i>0;i--)
  for(j=1220;j>0;j--)
  {;}
}
void Delay_us(uint Tus)
{
  while(--Tus);
}
void Buz(void)
  {
    uint i;
    for(i=0;i<200;i++)
    {
      BUZ=~BUZ;
     Delay_us(300);
    }
    BUZ=0;
  }
void Beep_Bi(void)
{
  if(Beep_time!=0)
  {
   Beep_time--;
   BUZ=~BUZ;
  }
  else
  {
   BUZ=0;
  }
}
void T0_ini()
{
   TMOD=0x12;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TR1=1;
  ET1=1;
  TH0=6;
  TL0=6;
  TR0=0;
  ET0=1;
  EA=1;
}
void TM0(void)interrupt 1
{
  uint Time_Count;
  TF0=0;
  Time_Count++;BTime_Count++;
  BP_Count++;
  if(BTime_Count==2000)
  {
   BT_Sec++;BTime_Flag=~BTime_Flag;
  }
  if(BP_Count==2)      //1ms DiDa Batime;
  {
   BP_Count=0;
   Beep_Bi();
  }
  if(Key_Select_Flag==1)   //1Hz
  {
    if(Time_Count==2000)
   {
     Time_Count=0;Dp=~Dp;Signle=~Signle;
   }
  }
  if(Key_Select_Flag==2)   //2Hz
  {
   if(Time_Count==1000)
   {
    Time_Count=0;Dp=~Dp;Signle=~Signle;
   }
  }
    //if(Time_Count==2000) // ext atxl 12MHz;500ms
  //if(Time_Count==1333) // ext atxl 8MHz 500ms;
  //if(Time_Count==998) // built in atxl; 500ms
    //{
  // Time_Count=0;
   //BTime_Flag=~BTime_Flag;
   //BT_Sec++;
  // Dp=~Dp;
   //BT_Sec_1++;
  // Signle=~Signle;
   /*/if(Key_flag==1)
   {
    BT_Sec=0;
    if(BT_Sec_1==2)
    {
      BT_Sec_1=0;
     Sec_1++;
     if(Sec_1==60)
     {
      Sec_1=0;Min_1++;
     }
     if(Min_1==60)
     {
      Min_1=0;Hour_1++;
     }
     if(Hour_1==24)
     {
      Hour_1=0;
     }
    // Clock_Prog_1();
    }
   } */
// }
  if(BT_Sec==2)
  {
   BT_Sec=0;
   Sec++;
   if(Sec==60)
   {
    Sec=0;Min++;
   }
     if(Min==60)
   {
    Min=0;Hour++;
   }
   if(Hour==24)
   {
    Hour=0;
   }
   //Clock_Prog();
  }
}
void TM1(void)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Led_Scan=1;Led_Loop++;Led_Loop=Led_Loop&0x03;

    Key1=1;
    if(Key1==0)
    {
     Key_count++;
   if(Key_count==20)
   {
     Beep_time=100;
     Key_flag=1;
     TR0=1;
     Key_Select++;
     if(Key_Select==3)
     {
      Key_Select=0;Key_flag=0;
     }
  //  }
  // if(Key_count>=20*50)
  // {
  //  Key_count=500; // 设置长按快跳进度
  //  Key_long_flag=1;
  //  {
       if(Key_Select==1)
     {
      Key_Select_Flag=0;
    Key_Select_Flag=1;
     // Min++; if(Min==60)Min=0;
     }
    if(Key_Select==2)
     {
    Key_Select_Flag=0;
    Key_Select_Flag=2;
     // Hour++; if(Hour==24)Hour=0;
        }
  //  }
  // }
   }
  }
     else
   {Key_count=0;Key_long_flag=0;Key_Select_Flag=0;}
   }
   void Clock_Prog()
  {
   //Clock[0]=Display_number[10];
   //Clock[1]=Display_number[10];
   Clock[3]=Display_number[Hour/10];
   Clock[4]=Display_number[Hour%10];
   Clock[5]=Display_number[11];//
   Clock[6]=Display_number[Min/10];
   Clock[7]=Display_number[Min%10];
   Clock[8]=Display_number[11];//
   Clock[9]=Display_number[Sec/10];
   Clock[10]=Display_number[Sec%10];
   //Clock[11]=Display_number[10];
   //Clock[12]=Display_number[10];
   //Clock[13]=Display_number[10];
   //Clock[14]=Display_number[10];
  }
   void Clock_Prog_1()
  {
   //Clock[0]=Display_number[10];
   //Clock[1]=Display_number[10];
   Clock[3]=Display_number[Hour/10];
   Clock[4]=Display_number[Hour%10];
   Clock[5]=Display_number[11];//
   Clock[6]=Display_number[Min_1/10];
   Clock[7]=Display_number[Min_1%10];
   Clock[8]=Display_number[11];//
   Clock[9]=Display_number[Sec_1/10];
   Clock[10]=Display_number[Sec_1%10];
   //Clock[11]=Display_number[10];
   //Clock[12]=Display_number[10];
   //Clock[13]=Display_number[10];
   //Clock[14]=Display_number[10];
  }
  void SmgDisp(uchar ch,uchar num)
  {
  uchar number;
  number=num;
  //P3=0x03;
  P1=0xff;
  SMG1=0;SMG2=0;SMG3=0;SMG4=0;
  switch(ch)
  {
   case 1:SMG4=1;LM_Count=0;break;    //SMG排列 1 2 3 4 第四个数码管
   case 2:SMG3=1;LM_Count++;break;    //SMG排列 1 2 3 4 第三个数码管
   case 3:SMG2=1;LM_Count++;break;    //SMG排列 1 2 3 4 第二个数码管
   case 4:SMG1=1;LM_Count++;break;    //SMG排列 1 2 3 4 第一个数码管
   default:break;
  }
   //P1=Display_number[Clock[number]];
  //P1=Display_string[number];
  if(Key_Select==0||Key_Select_Flag==1)
  {
   P1=Display_string[number];
  }
  if(Key_Select_Flag==2)
  {
   P1=Display_string2[number];
  }
  //P1=Clock[number];
  }
  void CheckTime()
  {
  if(Led_Scan)
  {
   switch(Led_Loop)
   {
    case 0:SmgDisp(4,LM_Count+LM_GroupCNT);break; //第一个数码管
    case 1:SmgDisp(3,LM_Count+LM_GroupCNT);break; //第二个数码管
    case 2:SmgDisp(2,LM_Count+LM_GroupCNT);break; //第三个数码管
    case 3:SmgDisp(1,LM_Count+LM_GroupCNT);break; //第四个数码管
   }
     Led_Scan=0;
  }
  }

void Display(void)
{
  if(BTime_Flag&(Key_Select==2)&(Key_long_flag==0))
   {
   P1=0xff;SMG1=0;SMG2=0;SMG3=0;SMG4=0;
             //P3=0x00;
  }
  else
  {
   if(BTime_Flag)
  {
   Dp=0;SMG1=1;       //P3=0x80;
   Delay_ms(1);SMG1=0;      //P3=0x00;
   Dp=0;SMG2=1;       //P3=0x20;
   Delay_ms(1);SMG2=0;      //P3=0x00;
  }
  //P1=Display_number[Hour/10];
  P1=Display_string[4];
   SMG1=1;          //P3=0x80;
  Delay_ms(1);
   SMG1=0;          //P3=0x00;
   P1=0xff;
   //P1=Display_number[Hour%10];
  P1=Display_string[5];
   SMG2=1;          //P3=0x20;
   Delay_ms(1);
   SMG2=0;          //P3=0x00;
   P1=0xff;
  }
  if(BTime_Flag&(Key_Select==1)&(Key_long_flag==0))
   {
   P1=0xff;SMG1=0;SMG2=0;SMG3=0;SMG4=0; //P3=0x00;
  }
  else
  {
   if(BTime_Flag)
  {
   Dp=0;SMG3=1;       //P3=0x10;
   Delay_ms(1);SMG3=0;      //P3=0x00;
   Dp=0;SMG4=1;       //P3=0x08;
   Delay_ms(1);SMG4=0;      //P3=0x00;
  }
  //P1=Display_number[Min/10];
  P1=Display_string2[4];
   SMG3=1;          //P3=0x10;
   Delay_ms(1);
   SMG3=0;          //P3=0x00;
   P1=0xff;
   //=Display_number[Min%10];
  P=Display_string2[5];
   SMG4=1;          //P3=0x08;
   Delay_ms(1);
   SMG4=0;          //P3=0x00;
   P1=0xff;
  }
}
void exint0(void)interrupt 0
{
  Buz();T0_ini();EX0=0;EA=1;
}

void Display_Scan(void)
{
  P1=0x00;
  P3=0x00;
//---------"A"--------------
  //P1=0x01;
  P1=0xfe;
  P3=0x80;   //smg1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e;
  P3=0x20;   //smg2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e;
  P3=0x10;   //smg3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e;
  P3=0x08;   //smg4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e;
  Delay_ms(100);
//---------"B"--------------
  P1=0xfb;
  P3=0x8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b;
  P3=0x2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b;
  P3=0x1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b;
  P3=0x08;
  Delay_ms(1);
  P1=0xfb;
  P1=0xff;
  P3=0x00;
  Delay_ms(100);
//---------"C"--------------
  //P1=0x10;
  P1=0xef;
  P3=0x8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ef;
  P3=0x2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ef;
  P3=0x1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ef;
  P3=0x08;
  Delay_ms(1);
  P1=0xef;
  P1=0xff;
  P3=0x00;
  Delay_ms(100);
//---------"D"--------------
  P1=0xcf;
  P3=0x8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cf;
  P3=0x2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cf;
  P3=0x1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cf;
  P3=0x08;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Delay_ms(100);
//---------"E"--------------
  P1=0x7f;
  P3=0x8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7f;
  P3=0x2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7f;
  P3=0x1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7f;
  P3=0x08;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Delay_ms(100);
//---------"F"--------------
  P1=0xfd;
  P3=0x8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d;
  P3=0x2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d;
  P3=0x1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d;
  P3=0x08;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Delay_ms(100);
//---------"G"--------------
  P1=0xf7;
  P3=0x8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7;
  P3=0x20;
  Delay_ms(1);
  P1=0xff;
  P3=0x00;
  P1=0xf7;
  P3=0x10;
  Delay_ms(1);
  P1=0xf7;
  P3=0x08;
  P1=0xff;
  P3=0x00;
  Delay_ms(1);
  P1=0x00;
  P3=0xfc;
  Delay_ms(100);
//------------------------------
  P1=0xff;
  P3=0x00;
  Delay_ms(200);
  P1=0x00;
  P3=0xfc;
  Delay_ms(200);
//------------------------------
  P1=0x00;
  P3=0x80;
  Delay_ms(30);   //smg1
  P1=0x00;
  P3=0x20;
  Delay_ms(30); //smg2
  P1=0x00;
  P3=0x10;
  Delay_ms(30); //smg3
  P1=0x00;
  P3=0x08;  //smg4
  Delay_ms(30);
  P1=0x00;
  P3=0xfc;
  Delay_ms(200);
  P1=0xff;
  P3=0x00;
  Delay_ms(200);
  P1=0x00;
  P3=0xfc;
  Delay_ms(200);
}
void main(void)
{
   uint k;
  Buz();Display_Scan();
   T0_ini();Clock_Prog();
   while(1)
   {
///*/-------------按键小于2次有分钟睡眠模式-----------------
   if(Hour==4)
   {
    EX0=1;
    EA=1;
    Key_flag=0;
    Min_1=0;
    Hour_1=0;
    Signle=1;
    TR0=1;
    P1=0xff;
    PCON=0x02;
   }
////---------------------------------------------------------   */
   //Clock_Prog();
   if(Sec%5==0)
   {
     //for(LM_GroupCNT=0;LM_GroupCNT<13;LM_GroupCNT++)//拉幕时钟时分秒显示
    for(LM_GroupCNT=0;LM_GroupCNT<10;LM_GroupCNT++)
    {
     for(k=65500;k>0;k--)
     {
      CheckTime();
     }
    }
   }
   else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