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02E单键模式控制之折腾三

楼主(2015-01-23):
其实,这个程序的主要看点是在拉幕部份,说实话我也是通过不断的调试和修改才编写成功的,另外就是动态扫描部份是见鉴别人的空间里面的,把它吸收消化了。中断计时这部份程序的处理,对我来说我已经很成熟化了和老练了。
好了,不多说了,上代码了!
//#pragma src(signle.a5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isplay.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CON = 0x87h;
sbit Key1 = P3^2;
sbit BUZ = P3^1;

sbit Signle = P3^0;
sbit Led0  = P1^0;
sbit JDQ  = P1^2;
sbit Dp = P1^5;
sbit SMG1 = P3^7;
sbit SMG2 = P3^5;
sbit SMG3 = P3^4;
sbit SMG4 = P3^3;
uint Key_count,Time_value,Time_Count,BTime_Count;
uchar Beep_time,Key_flag,BTime_Flag,JDQ_flag,BP_Count,LM_Count,LM_GroupCNT;
uchar BT_Sec,Sec,Min,Hour,Key_Select,Key_long_flag,Key_long_count;
uchar Led_Scan,Led_Loop,Sec_1,Min_1,Hour_1,BT_Sec_1;
uchar Key_Select_Flag,BT_4Sec;
//uchar Display_number[]={0xd7,0x14,0xcd,0x5d,0x1e,0x5b,0xdb,0x15,0xdf,0x5f,0x00};
uchar code Display_number[]={0xff,0xff,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0xf7,0xff}; //0123456789 -
uchar code Display_string[]={0xff,0xff,0xff,0xf7,0xeb,0x61,0x32,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1HZ-
uchar code Display_string2[]={0xff,0xff,0xff,0xf7,0x32,0x61,0x32,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2HZ-
uchar Clock[]={0xff,0xff,0xff,0xeb,0x32,0xf7,0xeb,0x32,0xf7,0xeb,0x32,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4COM 共阳数码管 1234 SR410361K
//---------------------------------------------------
//P1.0 A;    |---|
//P1.2 B;    |   |
//P1.4 C;    |---|
//P1.6 D;    |   |
//P1.7 E;    |---|
//P1.1 F;
//P1.3 G;
//P1.5 Dp;
//SMG1=P3.7,SMG2=P3.5,SMG3=P3.4,SMG4=P3.3;
//---------------------------------------------------
//---------------------------------------------------
void display_Scan(void);
void Delay_ms();
void Delay_ms(uint Tms)
{
  uint i,j;
  for(i=Tms;i>0;i--)
  for(j=1220;j>0;j--)
  {;}
}
void Delay_us(uint Tus)
{
  while(--Tus);
}
void Buz(void)
  {
    uint i;
    for(i=0;i<200;i++)
    {
      BUZ=~BUZ;
     Delay_us(300);
    }
    BUZ=0;
  }
void Beep_Bi(void)
{
  if(Beep_time!=0)
  {
   Beep_time--;
   BUZ=~BUZ;
  }
  else
  {
   BUZ=0;
  }
}
void T0_ini()
{
   TMOD=0x12;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TR1=1;
  ET1=1;
  TH0=6;
  TL0=6;
  TR0=0;
  ET0=1;
  EA=1;
}
void TM0(void)interrupt 1
{
  //uint Time_Count,BTime_Count;
  TF0=0;
  Time_Count++;BTime_Count++;BP_Count++;
  if(BTime_Count==1000)
  {
   BTime_Count=0;BT_Sec++;
   if(BT_Sec==2)
   {
     BT_Sec=0;BTime_Flag=~BTime_Flag;BT_4Sec++;
    if(BT_4Sec==8)
    {
     BT_4Sec=0;Key_Select=0;
    }
   }
  }
  if(BP_Count==2)      //1ms DiDa Batime;
  {
   BP_Count=0;
   Beep_Bi();
  }
  if(Key_Select_Flag==1)   //1Hz
  {
   if(Time_Count==2000)
   {
    Time_Count=0;Dp=~Dp;Signle=~Signle;
   }
  }

  if(Key_Select_Flag==2)   //2Hz
  {
   if(Time_Count==1000)
   {
    Time_Count=0;Dp=~Dp;Signle=~Signle;
   }
  }
    //if(Time_Count==2000) // ext atxl 12MHz;500ms
  //if(Time_Count==1333) // ext atxl 8MHz 500ms;
  //if(Time_Count==998) // built in atxl; 500ms
}
void TM1(void)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Led_Scan=1;Led_Loop++;Led_Loop=Led_Loop&0x03;

    Key1=1;
    if(Key1==0)
    {
     Key_count++;
   if(Key_count==20)
   {
     Beep_time=100;Key_flag=1;
     TR0=1;Key_Select++;
     if(Key_Select==3)
     {
      Key_Select=0;Key_flag=0;TR0=1;
     }
       if(Key_Select==1)
     {
    BTime_Count=0;BT_Sec=0;BT_4Sec=0;Time_Count=0;
    Key_Select_Flag=0;Key_Select_Flag=1;
     }
    if(Key_Select==2)
     {
    BTime_Count=0;BT_Sec=0;BT_4Sec=0;Time_Count=0;
    Key_Select_Flag=0;Key_Select_Flag=2;
        }
   }
  }
     else
   {Key_count=0;Key_long_flag=0;}
   }
  void SmgDisp(uchar ch,uchar num)
  {
  uchar number;
  number=num;
  //P3=0x03;
  P1=0xff;
  SMG1=0;SMG2=0;SMG3=0;SMG4=0;
  switch(ch)
  {
   case 1:SMG4=1;LM_Count=0;break;    //SMG排列 1 2 3 4 第四个数码管
   case 2:SMG3=1;LM_Count++;break;    //SMG排列 1 2 3 4 第三个数码管
   case 3:SMG2=1;LM_Count++;break;    //SMG排列 1 2 3 4 第二个数码管
   case 4:SMG1=1;LM_Count++;break;    //SMG排列 1 2 3 4 第一个数码管
   default:break;
  }
  if((Key_Select==0)&(Key_Select_Flag==1))
  {
   P1=Display_string[number];
  }
  else if((Key_Select==0)&(Key_Select_Flag==2))
  {
   P1=Display_string2[number];
  }
  else
   P1=Display_number[number];
  }
  void CheckTime()
  {
  if(Led_Scan)
  {
   switch(Led_Loop)
   {
    case 0:SmgDisp(4,LM_Count+LM_GroupCNT);break; //第一个数码管
    case 1:SmgDisp(3,LM_Count+LM_GroupCNT);break; //第二个数码管
    case 2:SmgDisp(2,LM_Count+LM_GroupCNT);break; //第三个数码管
    case 3:SmgDisp(1,LM_Count+LM_GroupCNT);break; //第四个数码管
   }
     Led_Scan=0;
  }
  }

void Display(void)
{
  if((BTime_Flag)&(Key_Select==1))
   {
   P1=0xff;SMG1=0;SMG2=0;SMG3=0;SMG4=0;
             //P3=0x00;
  }
  else
  {
   if(BTime_Flag)
  {
   Dp=0;SMG1=1;       //P3=0x80;
   Delay_ms(1);SMG1=0;      //P3=0x00;
   Dp=0;SMG2=1;       //P3=0x20;
   Delay_ms(1);SMG2=0;      //P3=0x00;
  }
  P1=Display_string[4];
   SMG1=1;          //P3=0x80;
  Delay_ms(1);
   SMG1=0;          //P3=0x00;
   P1=0xff;
  P1=Display_string[5];
   SMG2=1;          //P3=0x20;
   Delay_ms(1);
   SMG2=0;          //P3=0x00;
   P1=0xff;
  }
  if((BTime_Flag)&(Key_Select==2))
   {
   P1=0xff;SMG1=0;SMG2=0;SMG3=0;SMG4=0; //P3=0x00;
  }
  else
  {
   if(BTime_Flag)
  {
   Dp=0;SMG3=1;       //P3=0x10;
   Delay_ms(1);SMG3=0;      //P3=0x00;
   Dp=0;SMG4=1;       //P3=0x08;
   Delay_ms(1);SMG4=0;      //P3=0x00;
  }
  P1=Display_string2[4];
   SMG3=1;          //P3=0x10;
   Delay_ms(1);
   SMG3=0;          //P3=0x00;
  P1=0xff;
  P1=Display_string2[5];
   SMG4=1;          //P3=0x08;
   Delay_ms(1);
   SMG4=0;          //P3=0x00;
   P1=0xff;
  }
}
void exint0(void)interrupt 0
{
  Buz();T0_ini();EX0=0;EA=1;
}

void Display_Scan(void)
{
  P1=0x00;
  P3=0x00;
//---------"A"--------------p1.0
  //P1=0x01;
  P1=0xfe;
  P3=0x80;   //smg1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e;
  P3=0x20;   //smg2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e;
  P3=0x10;   //smg3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e;
  P3=0x08;   //smg4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e;
  P3=0x40;
  Delay_ms(250);
//---------"B"--------------p1.2
  P1=0xfb;
  P3=0x8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b;
  P3=0x2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b;
  P3=0x1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b;
  P3=0x08;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b;
  P3=0x40;
  Delay_ms(250);
//---------"C"--------------p1.4
  //P1=0x10;
  P1=0xef;
  P3=0x8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ef;
  P3=0x2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ef;
  P3=0x1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ef;
  P3=0x08;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ef;
  P3=0x40;
  Delay_ms(250);
//---------"D"--------------p1.6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1011 1111-------------------------------//
  P1=0xbf;
  P3=0x8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bf;
  P3=0x2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bf;
  P3=0x1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bf;
  P3=0x08;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bf;
  P3=0x40;
  Delay_ms(250);
//---------"E"--------------p1.7
  P1=0x7f;
  P3=0x8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7f;
  P3=0x2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7f;
  P3=0x1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7f;
  P3=0x08;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7f;
  P3=0x40;
  Delay_ms(250);
//---------"F"--------------p1.1
  P1=0xfd;
  P3=0x8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d;
  P3=0x2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d;
  P3=0x1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d;
  P3=0x08;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d;
  P3=0x40;
  Delay_ms(250);
//---------"G"--------------p1.3
  P1=0xf7;
  P3=0x8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7;
  P3=0x2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7;
  P3=0x10;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7;
  P3=0x08;
  Delay_ms(5);
  P1=0xff;
  P3=0x00;
  P1=0xf7;
  P3=0x40;
//------------------------------
  P1=0x00;
  P3=0xfc;
  Delay_ms(500);
//------------------------------
  P1=0x00;
  P3=0x80;
  Delay_ms(100);   //smg1
  P1=0x00;
  P3=0x20;
  Delay_ms(100); //smg2
  P1=0x00;
  P3=0x10;
  Delay_ms(100); //smg3
  P1=0x00;
  P3=0x08;  //smg4
  Delay_ms(100);
  P1=0x00;
  P3=0xfc;
  Delay_ms(250);
  P1=0xff;
  P3=0x00;
  Delay_ms(250);
  P1=0x00;
  P3=0xfc;
  Delay_ms(250);
}
void main(void)
{
   uint k;
  Buz();Display_Scan();
   T0_ini();
   while(1)
   {
///*/-------------按键小于2次有分钟睡眠模式-----------------
   if(Hour==4)
   {
    EX0=1;
    EA=1;
    Key_flag=0;
    Min_1=0;
    Hour_1=0;
    Signle=1;
    TR0=1;
    P1=0xff;
    PCON=0x02;
   }
////---------------------------------------------------------   */
   if(Key_Select==0)
   {
     //for(LM_GroupCNT=0;LM_GroupCNT<13;LM_GroupCNT++)//拉幕时钟时分秒显示
    for(LM_GroupCNT=0;LM_GroupCNT<10;LM_GroupCNT++)
    {
     for(k=65500;k>0;k--)
     {
      CheckTime();
     }
    }
   }
   else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