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M19264驱动程序

楼主(2015-01-23):
也许是我在焊LCD排针时,静电击坏了LCM模组,连STC12C5A60S2的与之相连接的端口也损坏了,
难怪用示波器测试数据端口有的有波形,有的无波形;
程序协议都看了但没看出问题,所以我只能认为是PCB有问题了;
昨晚通过点亮LCD上第一个点,发现正常;
稍许松了口气;再次验证,有了本文的起笔。。。嘿嘿!看单片机点亮LCD第一个点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t = P1^5;
sbit Lcd_Csb = P1^4;
sbit Lcd_Csa = P1^3;
sbit Lcd_Rs = P1^2;
sbit Lcd_Rw = P1^1;
sbit Lcd_En = P1^0;
sbit Rst_1302 = P3^2;
sbit Dio_1302 = P3^3;
sbit Sck_1302 = P3^4;
sbit BL = P2^1;
sbit BUZ = P2^0;
sbit Led = P2^3;
sbit Key_1=P2^5;
sbit Key_2=P2^6;
sbit Key_3=P2^7;
uchar Time_Count,Key_Select,Beep_time,Beep,BP_Count,Key_count,Key_flag,Key_long_flag;
uchar Year=0x12,Month=0x05,Date=0x05,Week=0x01,Sec=0x00,Min=0x00,Hour=0x12;
uchar Yearh,Yearl,Monthh,Monthl,Dateh,Datel,Hourh,Hourl,Minl,Minh,Secl,Sech;
uint BLT_Count;
uchar BLT_Sec;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220;j>0;j--)
  {;}
}
void Delay_us(uint us)
{
  while(us--);
}
//chip selection signal CSB CSA  Selection
//      0  0  IC1
//      0    1      IC2
//      1    0      IC3
//      1    1     None
//----------------------------------------------------------------------------------------
void Busy()
{
  Lcd_Rw=1;
  Lcd_Rs=0;
  P0=0xff;
  Lcd_En=1;
  _nop_();
  while(P0&0x80);
  _nop_();
  Lcd_En=0;
}
//WR_DATA&CMd
void wrdata(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lcddata)
{
  Lcd_Csa=a;
  Lcd_Csb=b;
  Busy();
  Lcd_Rs=c;
  Lcd_Rw=0;
  Lcd_En=1;
  _nop_();
  P0=lcddata;
  _nop_();
  Lcd_En=0;
  Lcd_Csa=1;
  Lcd_Csb=1;
  Lcd_Rs=1;
  Lcd_Rw=1;
}
//LCM INITIAL
void initallcd(void)
{
  Lcd_Csa=1;
  Lcd_Csb=1;
  Lcd_En=0;
  Lcd_Rst=0;
  Delay_ms(50);
  Lcd_Rst=1;
  Delay_ms(50);
  wrdata(0,0,0,0x3E);
  Delay_ms(5);
  wrdata(0,1,0,0x3E);
  Delay_ms(5);
  wrdata(1,0,0,0x3E);
  Delay_ms(5);
  wrdata(0,0,0,0x3F);
  Delay_ms(5);
  wrdata(0,1,0,0x3F);
  Delay_ms(5);
  wrdata(1,0,0,0x3F);
  Delay_ms(5);

}
//----------------------------------------------------------------------------------------
void Clear(uchar dat)
{
  uchar i,j;
  uchar page=0xb8;
  for(i=0;i<8;i++)
  {
   wrdata(0,0,0,page|i);
   wrdata(0,0,0,0x40);
   wrdata(0,0,0,0xc0);
   wrdata(0,1,0,page|i);
   wrdata(0,1,0,0x40);
   wrdata(0,1,0,0xc0);
   wrdata(1,0,0,page|i);
   wrdata(1,0,0,0x40);
   wrdata(1,0,0,0xc0);
   for(j=0;j<64;j++)
   {
    wrdata(0,0,1,dat);
    wrdata(0,1,1,dat);
    wrdata(1,0,1,dat);
   }
  }
}
void SetPoint(uchar k)
{
  wrdata(0,0,0,0xb8);
wrdata(0,0,0,0x40);
wrdata(0,0,0,0xc0);
wrdata(0,0,1,k);
}
//----------------------------------------------------------------------------------------
void Beep_Bi(void)
{
  if(Beep_time!=0)
  {
   Beep_time--;
   BUZ=~BUZ;
  }
  else
  {
   BUZ=0;
  }
}
//----------------------------------------------------------------------------------------
void TM_ini(void)
{
   TMOD=0x12;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TR1=1;
  ET1=1;
  TH0=6;
  TL0=6;
  TR0=0;
  ET0=1;
  EA=1;
}
//----------------------------------------------------------------------------------------
void TM1(void)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Key_1=1;
    if(Key_1==0)
    {
     Key_count++;
   if(Key_count==2)
   {
     //Beep_time=150;
     Key_flag=1;BLT_Sec=0;
     TR0=1;BL=1;Led=0;
     Key_Select++;
     if(Key_Select==3)
     {
      Key_Select=0;Key_flag=0;
     }
   }
   }
     else
   {Key_count=0;Key_flag=0;}
}
//----------------------------------------------------------------------------------------
void TM0(void)interrupt 1
{
  TF0=0;
  BLT_Count++;
  BP_Count++;
  if(BP_Count==2)
  {
   BP_Count=0;
   Beep_Bi();
  }
  if(BLT_Count==2000)
  {
    BLT_Count=0;Led=~Led;BLT_Sec++;
   if(BLT_Sec==15)
   {
    BL=0;BLT_Sec=0;Led=0;
   }
   }
  //}
}
//----------------------------------------------------------------------------------------
  void main(void)
{
   P2=0xf8;
initallcd();
Clear(0x00);
    //TM_ini();
    while(1)
   {
   SetPoint(0x01);
   }
  }

网友A(2017-03-30):
0x3e;0x3f;0xc0;0xb8;0x40 这些都是什么功能

网友B(2018-03-19):
这个程序不是19264的,19264是分三片的,这个程序呈有CSA,CSB,只是两片,应该是一个12864的。

网友C(2021-03-18):
我手上也是CSA,CSB的MS19264C

网友D:
没有那么脆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