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基于对话框项目

楼主(2015-01-23):
// 1Dlg.cpp : 实现文件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1.h"//主对象的头文件,内有主对象的声明和定义,"resource.h"资源ID宏定义文件
#include "1Dlg.h"//对话框的类声明
#include "afxdialogex.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 用于应用程序“关于”菜单项的 CAboutDlg 对话框

class CAboutDlg : public CDialogEx  //About对话框的类声明函数
{
public:
CAboutDlg();//About构造函数

// 对话框数据
enum { IDD = IDD_ABOUTBOX };//此类绑定到的对话框的ID

protected:
virtual void 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DDX/DDV 支持,About对话框内控件与变量的绑定

// 实现
protected:
DECLARE_MESSAGE_MAP()
};

CAboutDlg::CAboutDlg() : CDialogEx(CAboutDlg::IDD)//About构造函数的实现
{
}

void CAbout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About内控件与变量绑定函数的实现
{
CDialogEx::DoDataExchange(pDX);
}

BEGIN_MESSAGE_MAP(CAboutDlg, CDialogEx)//About命令或控件与相应执行函数的绑定
END_MESSAGE_MAP()

// CMy1Dlg 对话框

CMy1Dlg::CMy1Dlg(CWnd* pParent /*=NULL*/)//1对话框构造函数的实现
: CDialogEx(CMy1Dlg::IDD, pParent)
{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加载任务栏和标题栏的图标文件,获取图标句柄
}

void CMy1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1对话框内控件与变量绑定函数的实现
{
CDialogEx::DoDataExchange(pDX);
}

BEGIN_MESSAGE_MAP(CMy1Dlg, CDialogEx)//1命令或控件与相应执行函数的绑定
ON_WM_SYSCOMMAND()
ON_WM_PAINT()
ON_WM_QUERYDRAGICON()
END_MESSAGE_MAP()

// CMy1Dlg 消息处理程序

BOOL CMy1Dlg::OnInitDialog()//1初始化对话框的函数实现,主要设置系统菜单和标题栏图标
{
CDialogEx::OnInitDialog();

// 将“关于...”菜单项添加到系统菜单中。

// IDM_ABOUTBOX 必须在系统命令范围内。
ASSERT((IDM_ABOUTBOX & 0xFFF0) == IDM_ABOUTBOX);
ASSERT(IDM_ABOUTBOX < 0xF000);

CMenu* pSysMenu = GetSystemMenu(FALSE);//获取系统菜单
if (pSysMenu != NULL)
{
BOOL bNameValid;
CString strAboutMenu;
bNameValid = strAboutMenu.LoadString(IDS_ABOUTBOX);//加载string资源中的字符串
ASSERT(bNameValid);
if (!strAboutMenu.IsEmpty())
{
pSysMenu->AppendMenu(MF_SEPARATOR);//添加菜单的分割线
pSysMenu->AppendMenu(MF_STRING, IDM_ABOUTBOX, strAboutMenu);//添加菜单项(字符型,菜单的ID号,菜单显示的字符串)
}
}

// 设置此对话框的图标。当应用程序主窗口不是对话框时,框架将自动
//  执行此操作
SetIcon(m_hIcon, TRUE);// 设置大图标,标题栏图标设置为小图标
SetIcon(m_hIcon, FALSE);// 设置小图标,标题栏图标设置为大图标

// TODO: 在此添加额外的初始化代码

return TRUE;  // 除非将焦点设置到控件,否则返回 TRUE
}

void CMy1Dlg::OnSysCommand(UINT nID, LPARAM lParam)//系统命令,显示Aboutcai'd
{
if ((nID & 0xFFF0) == IDM_ABOUTBOX)
{
CAboutDlg dlgAbout;
dlgAbout.DoModal();
}
else
{
CDialogEx::OnSysCommand(nID, lParam);
}
}

// 如果向对话框添加最小化按钮,则需要下面的代码
//  来绘制该图标。对于使用文档/视图模型的 MFC 应用程序,
//  这将由框架自动完成。

void CMy1Dlg::OnPaint()
{
if (IsIconic())//如果窗口未最小化,返回值为零;如果窗口已最小化,返回值为非零。
{
CPaintDC dc(this); // 用于绘制的设备上下文

SendMessage(WM_ICONERASEBKGND, reinterpret_cast<WPARAM>(dc.GetSafeHdc()), 0);

// 使图标在工作区矩形中居中
int cx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XICON);
int cy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YICON);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int x = (rect.Width() - cxIcon + 1) / 2;
int y = (rect.Height() - cyIcon + 1) / 2;

// 绘制图标
dc.DrawIcon(x, y, m_hIcon);
}
else
{
CDialogEx::OnPaint();
}

}

//当用户拖动最小化窗口时系统调用此函数取得光标
//显示。
HCURSOR CMy1Dlg::OnQueryDragIcon()
{
return static_cast<HCURSOR>(m_hIc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