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TC程序

楼主(2015-01-23):
//程序中的时间(normal time)是根据国际标准时间戳转换为东八区的北京时间(NORMALTIME)。
//////////////////////////////////////////////////////////////////////////////////////////////////////////////////////////////////////////////////////////////////////////////////////////////////
#ifndef _RTC_H_
#define _RTC_H_
#include "driver_about.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struct tm NORMALTIME;//时间类型;把不是很友好的西方时间表示形式,转换为我们习惯的表示方式
                      //如:1-12月的表示由原来的0-11改为1-12,0表示星期天改为7表示,国际时间改为东八区时间
typedef time_t    TIMESTAMP;//时间戳类型
void              RTC_Init(NORMALTIME t);
void              RTC_Rst(TIMESTAMP ts);//RTC复位
TIMESTAMP         Time_GetTimeStamp(void); //获取RTC中的时间戳
void              Time_SetTimeStamp(TIMESTAMP ts);//设置RTC中的时间
NORMALTIME        Time_GetTime(void);
void              Time_SetTime(NORMALTIME t);
#endif

//////////////////////////////////////////////////////////////////////////////////////////////////////////////////////////////////////////////////////////////////////////////////////////////////
#include "Rtc.h"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RT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static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RTC的初始化的基本配置(包括RTC的时钟源选择和分频,及秒中断的使能);为RTC_Init(void)做准备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开启PWR和BKP的时钟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允许访问BKP,对PWR_CR中的DBP位进行写1,以允许对BKP和RTC模块的操作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复位BKP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外部低速时钟使能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等待时钟准备好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选择外部低速时钟外RTC的时钟源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的时钟 ,是通过对RCC_BDCR中的RTCEN位的操作来开启RTC的时钟的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使能RTC的秒中断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RTC为32767+1分频,每秒一次溢出中断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RTC模块的中断配置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时间形式的转换/////////////////////////////////
TIMESTAMP TimeConv_Nomal2Stamp(NORMALTIME t)//正常(北京)时间转换为时间戳
{
t.tm_year-=1900;//虽然时间戳是以1970年(正数部分0x00000000)开始计时,但时间转换是转成1900年(负数第32bit决定)的相对时间
t.tm_mon -=1;
if(t.tm_wday>=7)
t.tm_wday=0;
t.tm_hour-=8;
return mktime(&t);
}
NORMALTIME TimeConv_Stamp2Nomal(TIMESTAMP ts)//时间戳转换为正常(北京)时间
{
NORMALTIME *pt,t;
pt = localtime(&ts);//函数为把时间戳转换成从1900开始的相对时间值,需要加上开始的时间
t=*pt;
t.tm_year+=1900;
t.tm_mon +=1;
if(t.tm_wday==0)
t.tm_wday=7;
t.tm_hour+=8;//转为北京时间
return t;
}
//////////////////时间戳方式获取时间和设置时间///////////////////////
TIMESTAMP Time_GetTimeStamp(void) //获取RTC中的时间戳
{
return (TIMESTAMP)RTC_GetCounter();
}

void Time_SetTimeStamp(TIMESTAMP ts)//设置RTC中的时间(时间戳的形式)
{
RTC_Configuration();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u32)ts);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把0xA5A5写入BKP_DR1寄存器中
RTC_WaitForLastTask();
}

/////////////////常规时间方式获取和设置时间/////////////////////////
NORMALTIME Time_GetTime(void) //获取正常(北京)时间
{
  return TimeConv_Stamp2Nomal((TIMESTAMP)RTC_GetCounter());
}

void Time_SetTime(NORMALTIME t)//设置正常(北京)时间
{
Time_SetTimeStamp(TimeConv_Nomal2Stamp(t));
}

//////////////////RTC模块复位//////////////////////////////////////
void RTC_Rst(TIMESTAMP ts)//RTC复位
{
RTC_Configuration();//如果没有配置,则进行相应的初始化基本配置
Time_SetTimeStamp(ts);
/* Adjust time by values ent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0000);//把0x0000写入BKP_DR1寄存器中
}
//   RTC_EnterConfigMode();
//   /* Set RTC COUNTER MSB word */
//   RTC->CNTH = CounterValue >> 16;
//   /* Set RTC COUNTER LSB word */
//   RTC->CNTL = (CounterValue & RTC_LSB_MASK);
//   RTC_ExitConfigMode();
/*******************************************************************************
* Function Name  : RTC_Init
* Description    : RTC Initialization
*******************************************************************************/
void RTC_Init(NORMALTIME t)//RTC初始化
{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判断RTC模块是否进行了配置
  {
    RTC_Configuration();//如果没有配置,则进行相应的初始化基本配置
Time_SetTime(t);//写入最初的RTC时间
/* Adjust time by values ent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把0xA5A5写入BKP_DR1寄存器中
  }
  /*
  else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判断是否发生了电源上电复位
    {
      printf("Power On Reset occurred....\r\n");
    }
    // Check if the Pin Reset flag is set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判断是否发生了引脚复位
    {
      printf("External Reset occurred....\r\n");
    }

    printf("No need to configure RTC....\r\n");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RTC_WaitForSynchro();

    // Enable the RTC Second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使能RTC秒中断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RTC_WaitForLastTask();
  }

   // NVIC 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RTC的嵌套向量中断配置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Disable the Tamper Pin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To output RTCCLK/64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endif

   // Clear reset flags
  RCC_ClearFlag(); //清除各种复位标志*/
  return;
}

// /*******************************************************************************
// * Function Name  : Time_GetCalendarTime
// * Description    :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日历时间(struct tm)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struct tm
// * Attention : None
// *******************************************************************************/
// struct tm Time_GetCalendarTime(void) //获取RTC中的日历时间
// {
// time_t t_t;
// struct tm t_tm;

// t_t = (time_t)RTC_GetCounter();
// t_tm =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_t);
// return t_tm;
// }

/******************************************************************************************************************************
以下函数为设置RTC时钟
******************************************************************************************************************************/
// /*******************************************************************************
// * Function Name  : Time_SetCalendarTime
// * Description    : 将给定的Calendar格式时间转换成UNIX时间戳写入RTC
// * Input          : - t: struct tm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Attention : None
// *******************************************************************************/
// void Time_SetCalendarTime(struct tm t)//以日历的形式设置RTC中的时间
// {
// Time_SetUnixTime(Time_ConvCalendarToUnix(t));
// return;
// }

// /******************************************************************************************************************************
// 以下两个函数为时间戳和日历时间之间的转换(日历时间为从1900-1-1开始的)
// ******************************************************************************************************************************/
// /*******************************************************************************
// * Function Name  : Time_ConvUnixToCalendar
// * Description    : 转换UNIX时间戳为日历时间
// * Input          : - t: 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struct tm
// * Attention : None
// *******************************************************************************/
// struct tm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ime_t t)//把时间戳转换为日历时间(前提是时间戳开始时间和日历开始计算的时间相同,都是从1900年开始计算)
// {
// struct tm *t_tm;
// t_tm = localtime(&t);//t_tm = localtime(&t);函数为把时间戳转换成从1900开始的相对时间值,需要加上开始的时间
// t_tm->tm_year += 1900;/* localtime转换结果的tm_year是相对值,需要转成绝对值 */
//
// return *t_tm;
// }

// /*******************************************************************************
// * Function Name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
// * Description    : 写入RTC时钟当前时间
// * Input          : - t: struct tm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time_t
// * Attention : None
// *******************************************************************************/
// time_t Time_ConvCalendarToUnix(struct tm t)//把日历时间转换为时间戳
// {
// t.tm_year -= 1900;  /* 外部tm结构体存储的年份为2008格式*/
// /* 而time.h中定义的年份格式为1900年开始的年份 */
// /* 所以,在日期转换时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 return mktime(&t);
// }

// /*******************************************************************************
// * Function Name  : Time_Regulate
// * Description    : None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Attention : None
// *******************************************************************************/
// void Time_Regulate(void)
// {
//   struct tm time;
//     memset(&time, 0 , sizeof(time) );/* 清空结构体 */
//
//     time.tm_year =2012;//设定年1970-2037
//
//     time.tm_mon=1-1;//设定月(1-12)-1

//     time.tm_mday = 1;//设定日1-31

//     time.tm_hour =1;//设定小时0-23

//     time.tm_min = 1;//设定分0-59

//     time.tm_sec =1;//设定秒0-59

//   /* Return the value to store in RTC counter register */
//   Time_SetCalendarTime(time);//根据以上设定对RTC进行设置
// }
// /*******************************************************************************
// * 本文件实现基于RTC的日期功能,提供年月日的读写。(基于ANSI-C的time.h)
// *
// * RTC中保存的时间格式,是UNIX时间戳格式的。即一个32bit的time_t变量(实为u32)
// *
// * ANSI-C的标准库中,提供了两种表示时间的数据  型:
// * time_t:   UNIX时间戳(从19xx-1-1起到某时间经过的秒数)
// * typedef unsigned int time_t;
// *
// * struct tm:Calendar格式(年月日形式)
// *   tm结构如下:
// *   struct tm {
// *   int tm_sec;   // 秒 seconds after the minute, 0 to 60(0 - 60 allows for the occasional leap second)
// *   int tm_min;   // 分 minutes after the hour,   0 to 59
// *  int tm_hour;  // 时 hours since midnight, 0 to 23
// *  int tm_mday;  // 日 day of the month, 1 to 31
// *  int tm_mon;   // 月 months since January, 0 to 11
// *  int tm_year;  // 年 years since 1900
// *  int tm_wday;  // 星期 days since Sunday, 0 to 6
// *  int tm_yday;  // 从元旦起的天数 days since January 1, 0 to 365
// * int tm_isdst; // 夏令时??Daylight Savings Time flag
// * ...
// * }
// * 其中wday,yday可以自动产生,软件直接读取
// * mon的取值为0-11
// ****注意***:
// *tm_year:在time.h库中定义为1900年起的年份,即2008年应表示为2008-1900=108
// * 这种表示方法对用户来说不是十分友好,与现实有较大差异。
// * 所以在本文件中,屏蔽了这种差异。
// * 即外部调用本文件的函数时,tm结构体类型的日期,tm_year即为2008
// * 注意:若要调用系统库time.c中的函数,需要自行将tm_year-=1900
// *
// * 成员函数说明:
// * struct tm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ime_t t);
// * 输入一个Unix时间戳(time_t),返回Calendar格式日期
// * time_t Time_ConvCalendarToUnix(struct tm t);
// * 输入一个Calendar格式日期,返回Unix时间戳(time_t)
// * time_t Time_GetUnixTime(void);
// *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值
// * struct tm Time_GetCalendarTime(void);
// *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日历时间
// * void Time_SetUnixTime(time_t);
// * 输入UNIX时间戳格式时间,设置为当前RTC时间
// * void Time_SetCalendarTime(struct tm t);
// * 输入Calendar格式时间,设置为当前RTC时间
// *
// * 外部调用实例:
// * 定义一个Calendar格式的日期变量:
// * struct tm now;
// * now.tm_year = 2008;
// * now.tm_mon = 11;//12月
// * now.tm_mday = 20;
// * now.tm_hour = 20;
// * now.tm_min = 12;
// * now.tm_sec = 30;
// *
// * 获取当前日期时间:
// * tm_now = Time_GetCalendarTime();
// * 然后可以直接读tm_now.tm_wday获取星期数
// *
// * 设置时间:
// * Step1. tm_now.xxx = xxxxxxxxx;
// * Step2. Time_SetCalendarTime(tm_now);
// *
// * 计算两个时间的差
// * struct tm t1,t2;
// * t1_t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t1);
// * t2_t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t2);
// * dt = t1_t - t2_t;
// * dt就是两个时间差的秒数
// * dt_tm = mktime(dt);//注意dt的年份匹配,ansi库中函数为相对年份,注意超限
// * 另可以参考相关资料,调用ansi-c库的格式化输出等功能,ctime,strftime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