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EBUG USART程序

楼主(2015-01-23):
#ifndef _DEBUGUSART_H_
#define _DEBUGUSART_H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tdio.h>

#define USE_USART             3

#if(USE_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             USART1
#define DEBUGRX_PORT      GPIOA
#define DEBUGRX_PIN      GPIO_Pin_10//RX
#define DEBUGTX_PORT      GPIOA
#define DEBUGTX_PIN      GPIO_Pin_9//TX
#define DEBUG_USART_IRQn        USART1_IRQn
#define DEBUG_RCC_APBn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endif

#if (USE_USART==3)
#define DEBUG_USART             USART3
#define DEBUGRX_PORT      GPIOD
#define DEBUGRX_PIN      GPIO_Pin_9//RX
#define DEBUGTX_PORT      GPIOD
#define DEBUGTX_PIN      GPIO_Pin_8//TX
#define DEBUG_USART_IRQn        USART3_IRQn
#define DEBUG_RCC_APBn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USART3,ENABLE);
#endif

void UARTGPIO_config(void);//串口IO口配置
void USART_config(u32 baudrate);//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NVIC_config(void);//配置中断
int  fputc(int ch, FILE *f);//发送数据
int  fgetc(FILE *f); // 接收数据
int  USART_Scanf_Name(char * str);
void DEBUGUSART(u32 baudrate);
#endif
////////////////////////////////////////////////////////////////////////////////////////////////////////////////////////////////////
/////////////////////////////////////////////////////////////////////////////////////////////////////////////////////////////////////
#include"DEBUG_USART.H"

void DEBUGUSART(u32 baudrate)
{
USART_config(baudrate);   //串口初始化19200
  UARTGPIO_config();      //串口IO口配置
}

void UARTGPIO_config(void)//串口IO口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用默认值初始化结构体为所有端口2M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TX_PIN;//PA9作为US1的TX端,负责发送数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2M
GPIO_Init(DEBUGTX_PORT,&GPIO_InitStructure);//用以上值初始化PA9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RX_PIN;//PA10作为US1的RX端,负责接收数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2M
GPIO_Init(DEBUGR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用以上值初始化PA10口
}

void USART_config(u32 baudrate)//串口初始化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DEBUG_RCC_APBnPeriphClockCmd();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将结构体设置为缺省状态,9600bps,8数据位,1停止位,不校验,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baudrate;//波特率设置为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一帧数据的宽度设置为8bit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奇偶失能模式,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发送/接收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DEBUG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设置串口1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 USART_IT_RXNE, ENABLE);//打开串口1的接收中断响应函数
USART_Cmd(DEBUG_USART, ENABLE);//打开串口1
}

void UARTNVIC_config()//配置中断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选择中断分组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EBUG_USART_IRQn;//选择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中断方式的USART接收
{
if (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发生接收中断
{//USART_ClearITPendingBit(DEBUG_USART,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读接收到的数据时自动清除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将数据回送至电脑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 USART_FLAG_TC) == RESET);//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if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 USART_FLAG_RXNE) != RESET)  //判断接收标志;查询方式的USART接收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i);//将数据回送至电脑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 USART_FLAG_TC) == RESET);//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int fputc(int ch, FILE *f)//发送数据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unsigned char) ch);//
      while (!(DEBUG_USART->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接收数据
  {
      while (!(DEBUG_USART->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DEBUG_USART->DR & 0x1FF));
   }
//如果要使用printf函数除了#include<stdio.h>和重定义两个输入输出函数外还应该Target->Code Genera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
//char ch='E',str[10]={"FGHIJKLM"};
//int intd=12345;
//printf("The is a example!\n");
//printf("%c\n%s\n%d\n%c\n%s\n%d\n%d\n",'A',"BCD",0x23,ch,str,ch,intd);
//The is a example!
//A
//BCD
//35
//E
//FGHIJKLM
//69
//12345
/*******************************************************************************
* Function Name  : USART_Scanf_Name
* Description    : Gets Char values from the hyperterminal.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Length
*******************************************************************************/
int USART_Scanf_Name(char * str)
{
    u16 index = 0;
USART_ClearFlag(DEBUG_USART,USART_FLAG_RXNE);//清一下接收标志位
    while(1)
    {
        /* Loop until RXNE = 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 USART_FLAG_RXNE) == RESET){}//等待直到有数据的到来

str[index++]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
   printf("%c",str[index - 1]);//返回输入的内容
   if(str[index - 1] == 0x0d)//回车键\r
   {
       index--;//去掉回车符并以\0结尾
str[index] ='\0';//结束符号
       return index;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