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常用数据转换总结

楼主(2015-01-23):
c#常用数据转换总结                                           作者:~风中的叶~
一、自动转换和强制转换:
1.1数据类型自动转换:
原则:短数据------à长数据,无符号----à有符号(短无转长有)
1.2数据类型强制转换:
原则:长变短、有变无都是把存储的数据直接从低位到高位复制(符号位也作为数据处理)。
例:int i;    short j;   j=(short)i;
例:long i;    i=1L;
二、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2.1直接用变量:string str = i.ToString("d2");//转换两位十进制
        2.2直接用变量:string str = i.ToString("x2");//转换两位十六进制
        2.3使用Convert 转换:string str = Convert.ToString(i); //转换十进制
        2.4使用Convert 转换:string str = Convert.ToString(i, 16); //转换十六进制
三、字符串转换为数据:
         3.1使用Parse转换:int i = int.Parse(str); //由十进制字符串转换
        3.2使用Parse转换:int b = int.Parse("AB", System.Globalization.NumberStyles.HexNumber); //由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
        3.3使用Convert 转换:int n = Convert.ToInt32(str); //由十进制字符串转换
        3.4使用Convert 转换:int n = Convert.ToInt32(str,16); //由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
四、数据串之间的转换:
        4.1字符串转换为数组:byte[] arr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Bytes(s);
        4.2数组转换为字符串:string str = System.Text.Encoding.ASCII.GetString(arr);
五、字符串其他处理:
         5.1取字符串长度:int len = str.Length;        int len = arr.Length;
         5.2拼接字符串:string str= str1 + str2;
        5.3在字串中指定索引位插入指定字符:string str1=str0.Insert(1, "a");//在1号位之前插入a
        5.4对齐字符串: str1 = str0.PadLeft(10,'0'); //在字符串左侧插入0使其达到10个字符
        str1 = str0.PadRight(10,'0');
         5.5截取字串的一部分:string str1 = str0.Substring(0, 2); //参数1为左起始位数,参数2为截取几位
        5.6移除字符串: string str1=str0.Remove(1,3);//移除从第一个开始的三个字符
          5.7清除字串前后空格: string str1= str0.Trim();
         清除字串前空格:string str1= str0.TrimStart();
          清除字串后a:string str1= str0.TrimEnd('a');
         5.8字符串替换:string str1 = str0.Replace("A", "a");//将A换为a
       string str1 = str0.Replace(" ", "");//清除字符串里的所有空格字符
ToString()使用方法大全:
说明符
C
D
E
F
G
N
X
说明
货币
十进制数
科学型
固定点
常规
数字
十六进制
示例
2.5.ToString("C")
25.ToString("D5")
25000.ToString("E")
25.ToString("F2")
2.5.ToString("G")
2500000.ToString("N")
255.ToString("X")
输出
2.50
00025
2.500000E+005
25.00
2.5
2,500,000.00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