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SD TF卡与单片机连接的电路图

楼主(2015-01-23):
Micro SD  TF卡电路图:

网友A(2016-06-27):
谢楼主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6-09-27):
5v的单片机可以用么?

网友C:
3.3V供电的。

网友D:
问一下  第一幅图的第9号引脚接的什么?

网友D:
这个图里面是CD  不知道怎么接  也找不到sd data

TF卡座

TF卡座

网友D:
不好意思  上传错了

真TF卡座

真TF卡座

网友E:
恩。。。买了模块,不知道怎么与51单片机接线。。。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F(2019-07-30):
新手谢谢4年多前的大神

网友G(2019-12-23):
布线怎么布啊,阻抗有要求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第一幅图的第9号引脚接的什么?

9脚是用来判断有没有插SD卡的

网友I(2020-05-07):
3.3加10K电阻接到其他数据线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