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封装

楼主(2015-01-23):
                      钽电容的封装知识:                      长的话是+-0.2 ,宽是+-0.1 高 (MM)
                      A 型的尺寸3.2 X1.6 X1.6 俗称: A(3216)
                      B型的尺寸 3.5 X2.8 X1.9 俗称: B(3528)
                      C型的尺寸 6.0X 3.2X 2.6 俗称: C(6032)
                      D 型的尺寸7.3 X4.3 X2.9 俗称: D(7343) 厚度2.9英寸
                      E 型的尺寸7.3 X4.3 X4.1 俗称: E(7343) 厚度4.1英寸
                      V 型的尺寸7.3X 6.1 X3.45 俗称: V(7361)
                      J(1608)
                      P(2012)也就是0805的

                              贴片钽电容封装:
                              封装尺寸:毫米(英寸)
CodeEIA                                    Code
L±0.20 (0.008)W+0.20 (0.008)                                    -0.10 (0.004)
H+0.20 (0.008)                                    -0.10 (0.004)
W1±0.20 (0.008)A+0.30 (0.012)                                    -0.20 (0.008)
S Min.
A3216-183.20 (0.126)1.60 (0.063)1.60 (0.063)1.20 (0.047)0.80 (0.031)1.80 (0.071)
B3528-213.50 (0.138)2.80 (0.110)1.90 (0.075)2.20 (0.087)0.80 (0.031)1.40 (0.055)
C6032-286.00 (0.236)3.20 (0.126)2.60 (0.102)2.20 (0.087)1.30 (0.051)2.90 (0.114)
D7343-317.30 (0.287)4.30 (0.169)2.90 (0.114)2.40 (0.094)1.30 (0.051)4.40 (0.173)
E7343-437.30 (0.287)4.30 (0.169)4.10 (0.162)2.40 (0.094)1.30 (0.051)4.40 (0.173)
V7361-387.30 (0.287)6.10 (0.240)3.45±0.30                                    (0.136±0.012)
3.10 (0.120)1.40 (0.055)4.40 (0.173)
W1 dimension applies to the termination width for A dimensional area only.

电压代码                              Voltage Code
额定电压 V(85°C)                              Rated Voltage
F2.5
G4
L6.3
A10
C16
D20
E25
V35
T50

网友A(2016-04-09):
 知识点不错,大家都可以来看看

网友B(2018-06-26):
正是我缺的封装,厉害了。

网友C(2020-07-25):
原理图需要两个钽电容(220微法,0.1微法)和一个铝电容(10微法),请问可以用同一个封装RB.2/.4实现吗?刚接触单片机,不是很懂,请大佬指教

网友D(2020-11-10):
有封装嘛

网友D:
有封装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