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中的OS_CFG.H 详细解释

楼主(2015-01-23):
/*
************************************************************************************************************************
*                                                      uC/OS-I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                                  (c) Copyright 2009-2011; Micrium, Inc.;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
*                                                  CONFIGURATION FILE
*
* File    : OS_CFG.H
* By      : JJL  注释:~风中的叶~
* Version : V3.02.00
*
* LICENSING TERMS:
* ---------------
*           uC/OS-III is provided in source form for FREE short-term evaluation, for educational use or
*           for peaceful research.  If you plan or intend to use uC/OS-III in a commercial application/
*           product then, you need to contact Micrium to properly license uC/OS-III for its use in your
*           application/product.   We provide ALL the source code for your convenience and to help you
*           experience uC/OS-III.  The fact that the source is provided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use
*           it commercially without paying a licensing fee.
*
*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develop a similar product.
*
*           Please help us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embedded community with the finest software available.
*           Your honesty is greatly appreciated.
*
*           You can contact us at www.micrium.com, or by phone at +1 (954) 217-2036.
************************************************************************************************************************
*/

#ifndef OS_CFG_H
#define OS_CFG_H

                                             /* ---------------------------- MISCELLANEOUS -------------------------- */
#define OS_CFG_APP_HOOKS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application specific hooks;HOOK功能的使能   */
#define OS_CFG_ARG_CHK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argument checking;参数检测使能(调试的时候允许)*/
#define OS_CFG_CALLED_FROM_ISR_CHK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heck for called from ISR;是否允许在ISR中调用系统函数(除了POST)*/
#define OS_CFG_DBG_EN                   1u   /* Enable (1) debug code/variables ;debug功能允许使能(可以知道OS_TCB的大小等,调试的时候使能)*/
#define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Deferred ISR posts;使能则有短的中断延时,但是有长的ISR—to—task响应*/
#define OS_CFG_OBJ_TYPE_CHK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object type checking;对象类型检测(调试的时候允许)*/
#define OS_CFG_TS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time stamping;时间戳使能                   */

#define OS_CFG_PEND_MULTI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multi-pend feature是否支持事件的多路等待功能*/

#define OS_CFG_PRIO_MAX                64u   /* Defin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task priorities (see OS_PRIO data type)任务优先级的最大数*/

#define OS_CFG_SCHED_LOCK_TIME_MEAS_EN  1u   /* Include code to measure scheduler lock time包含测量调度锁定时间的代码 */
#define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Round-Robin scheduling 包含轮转调度的代码            */
#define OS_CFG_STK_SIZE_MIN            64u   /* Minimum allowable task stack size 最小允许的任务堆栈的大小            */

                                             /* ----------------------------- EVENT FLAGS --------------------------- */
#define OS_CFG_FLAG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EVENT FLAGS使能事件标志的代码*/
#define OS_CFG_FLAG_DEL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FlagDel()使能标志删除功能                      */
#define OS_CFG_FLAG_MODE_CLR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Wait on Clear EVENT FLAGS使能等待清除事件标志功能*/
#define OS_CFG_FLAG_PEND_ABORT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FlagPendAbort()标志事件的等待终止功能          */

                                             /* -------------------------- MEMORY MANAGEMENT ------------------------ */
#define OS_CFG_MEM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MEMORY MANAGER是否允许内存管理的功能*/

                                             /* --------------------- MUTUAL EXCLUSION SEMAPHORES ------------------- */
#define OS_CFG_MUTEX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MUTEX互斥性信号量功能使能*/
#define OS_CFG_MUTEX_DEL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MutexDel()互斥性信号量删除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MUTEX_PEND_ABORT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MutexPendAbort()互斥性信号量等待终止功能使能   */

                                             /* --------------------------- MESSAGE QUEUES -------------------------- */
#define OS_CFG_Q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QUEUES消息队列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Q_DEL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QDel() 消息队列删除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Q_FLUSH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QFlush()消息队列刷新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Q_PEND_ABORT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QPendAbort()消息队列等待终止功能使能           */

                                             /* ----------------------------- SEMAPHORES ---------------------------- */
#define OS_CFG_SEM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SEMAPHORES信号量功能使能*/
#define OS_CFG_SEM_DEL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SemDel()信号量删除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SEM_PEND_ABORT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SemPendAbort()信号量等待终止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SEM_SET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SemSet()信号量置位功能使能                      */

                                             /* -------------------------- TASK MANAGEMENT -------------------------- */
#define OS_CFG_STAT_TASK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0) the statistics task统计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STAT_TASK_STK_CHK_EN     1u   /* Check task stacks from statistic task统计任务堆栈检测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TASK_CHANGE_PRIO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ChangePrio()改变任务优先级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TASK_DEL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Del() 任务删除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TASK_Q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QXXXX()任务消息队列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TASK_Q_PEND_ABORT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QPendAbort()任务消息队列等待取消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TASK_PROFILE_EN          1u   /* Include variables in OS_TCB for profiling使能任务的详细情况功能,包括任务的切换次数,执行时间,相对于其他任务的CPU利用率*/
#define 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1u   /* Number of task specific registers任务特殊功能寄存器                   */
#define OS_CFG_TASK_SEM_PEND_ABORT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SemPendAbort()任务信号量等待取消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TASK_SUSPEND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Suspend() and OSTaskResume()任务暂时中止和恢复功能使能*/

                                             /* -------------------------- TIME MANAGEMENT -------------------------- */
#define OS_CFG_TIME_DLY_HMSM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TimeDlyHMSM()时间延时函数使能                  */
#define OS_CFG_TIME_DLY_RESUME_EN       1u   /*     Include code for OSTimeDlyResume()时间延时取消功能使能            */

                                             /* ------------------------- TIMER MANAGEMENT -------------------------- */
#define OS_CFG_TMR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TIMERS定时器功能使能    */
#define OS_CFG_TMR_DEL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OSTmrDel()定时器删除功能使能*/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