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_exti.c

楼主(2015-01-23):
/**
  ******************************************************************************
  * @file    stm32f10x_exti.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5.0
  * @date    11-March-2011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EXTI firmware functions.
  ******************************************************************************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 @{
  */
/** @defgroup EXTI
  * @brief EXTI driver modules
  * @{
  */
/** @defgroup EXTI_Private_TypesDefinitions
  * @{
  */
/**
  * @}
  */
/** @defgroup EXTI_Private_Defines
  * @{
  */
#define EXTI_LINENONE    ((uint32_t)0x00000)  /* No interrupt selected */
/**
  * @}
  */
/** @defgroup EXTI_Private_Macros
  * @{
  */
/**
  * @}
  */
/** @defgroup EXTI_Private_Variables
  * @{
  */
/**
  * @}
  */
/** @defgroup EXTI_Private_FunctionPrototypes
  * @{
  */
/**
  * @}
  */
/** @defgroup EXTI_Private_Functions
  * @{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EXTI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I_DeInit(void)//外部中断初始化为默认值
{
  EXTI->IMR = 0x00000000;
  EXTI->EMR = 0x00000000;
  EXTI->RTSR = 0x00000000;
  EXTI->FTSR = 0x00000000;
  EXTI->PR = 0x000FFFFF;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EXTI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EXTI_InitStruct.
  * @param  EXTI_InitStruct: pointer to a EXTI_InitTypeDef structure
  *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EXTI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外部中断根据结构体的参数进行初始化
{
  uint32_t tmp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XTI_MODE(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assert_param(IS_EXTI_TRIGGER(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assert_param(IS_EXTI_LINE(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tmp = (uint32_t)EXTI_BASE;

  if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DISABLE)
  {
    /* Clear EXTI line configuration */
    EXTI->I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E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Clear Rising Falling edge configuration */
    EXTI->R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F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Select the trigger for the selected external interrupts */
    if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 Rising Falling edge */
      EXTI->R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F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lse
    {
      tmp = (uint32_t)EXTI_BASE;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
  else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Disable the selected external lines */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
/**
  * @brief  Fills each EXTI_InitStruct member with its reset value.
  * @param  EXTI_InitStruct: pointer to a EXTI_InitTypeDef structure which will
  *         be initialized.
  * @retval None
  */
void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外部中断的结构体参数恢复为默认值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NONE;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DISABLE;
}
/**
  * @brief  Generates a Software interrupt.
  * @param  EXTI_Lin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s to be enabled or disabl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EXTI_Linex where x can be (0..19).
  * @retval None
  */
void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uint32_t EXTI_Line)//产生一个软件中断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XTI_LINE(EXTI_Line));

  EXTI->SWIER |= EXTI_Line;
}
/**
  * @brief  Checks whether the specified EXTI line flag is set or not.
  * @param  EXTI_Lin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 flag to che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     @arg EXTI_Linex: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x where x(0..19)
  * @retval The new state of EXTI_Line (SET or RESET).
  */
FlagStatus EXTI_GetFlagStatus(uint32_t EXTI_Line)//检测外部中断的标志的状态
{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ET_EXTI_LINE(EXTI_Line));

  if ((EXTI->PR & EXTI_Line) != (uint32_t)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
  * @brief  Clears the EXTI's line pending flags.
  * @param  EXTI_Lin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s flags to clear.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EXTI_Linex where x can be (0..19).
  * @retval None
  */
void EXTI_ClearFlag(uint32_t EXTI_Line)//清除外部中断的标志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XTI_LINE(EXTI_Line));

  EXTI->PR = EXTI_Line;
}
/**
  * @brief  Checks whether the specified EXTI line is asserted or not.
  * @param  EXTI_Lin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 to che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     @arg EXTI_Linex: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x where x(0..19)
  * @retval The new state of EXTI_Line (SET or RESET).
  */
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检测使能的外部中断的标志的状态
{
  ITStatus bitstatus = RESET;
  uint32_t enablestatus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ET_EXTI_LINE(EXTI_Line));

  enablestatus =  EXTI->IMR & EXTI_Line;
  if (((EXTI->PR & EXTI_Line) != (uint32_t)RESET) && (enablestatus != (uint32_t)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
  * @brief  Clears the EXTI's line pending bits.
  * @param  EXTI_Lin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s to clear.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EXTI_Linex where x can be (0..19).
  * @retval None
  */
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int32_t EXTI_Line)//清除外部中断的挂起位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XTI_LINE(EXTI_Line));

  EXTI->PR = EXTI_Line;
}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