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_gpio.c

楼主(2015-01-23):
/**
  ******************************************************************************
  * @file    stm32f10x_gpio.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5.0
  * @date    11-March-2011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GPIO firmware functions.
  ******************************************************************************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 @{
  */
/** @defgroup GPIO
  * @brief GPIO driver modules
  * @{
  */
/** @defgroup GPIO_Private_TypesDefinitions
  * @{
  */
/**
  * @}
  */
/** @defgroup GPIO_Private_Defines
  * @{
  */
/* ------------ RCC registers bit address in the alias region ----------------*/
#define AFIO_OFFSET                 (AFIO_BASE - PERIPH_BASE)
/* --- EVENTCR Register -----*/
/* Alias word address of EVOE bit */
#define EVCR_OFFSET                 (AFIO_OFFSET + 0x00)
#define EVOE_BitNumber              ((uint8_t)0x07)
#define EVCR_EVOE_BB                (PERIPH_BB_BASE + (EVCR_OFFSET * 32) + (EVOE_BitNumber * 4))

/* ---  MAPR Register ---*/
/* Alias word address of MII_RMII_SEL bit */
#define MAPR_OFFSET                 (AFIO_OFFSET + 0x04)
#define MII_RMII_SEL_BitNumber      ((u8)0x17)
#define MAPR_MII_RMII_SEL_BB        (PERIPH_BB_BASE + (MAPR_OFFSET * 32) + (MII_RMII_SEL_BitNumber * 4))

#define EVCR_PORTPINCONFIG_MASK     ((uint16_t)0xFF80)
#define LSB_MASK                    ((uint16_t)0xFFFF)
#define DBGAFR_POSITION_MASK        ((uint32_t)0x000F0000)
#define DBGAFR_SWJCFG_MASK          ((uint32_t)0xF0FFFFFF)
#define DBGAFR_LOCATION_MASK        ((uint32_t)0x00200000)
#define DBGAFR_NUMBITS_MASK         ((uint32_t)0x00100000)
/**
  * @}
  */
/** @defgroup GPIO_Private_Macros
  * @{
  */
/**
  * @}
  */
/** @defgroup GPIO_Private_Variables
  * @{
  */
/**
  * @}
  */
/** @defgroup GPIO_Private_FunctionPrototypes
  * @{
  */
/**
  * @}
  */
/** @defgroup GPIO_Private_Functions
  * @{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GPIOx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DeInit(GPIO_TypeDef* GPIOx)//恢复GPIO的默认值;输入:GPIO端口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参数有效性检测

  if (GPIOx == GPIOA)//GPIOA的寄存器设置恢复到默认值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先把复位寄存器置1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A, DISABLE);//再把恢复寄存器置0
  }
  else if (GPIOx == GPIOB)//GPIOB的寄存器设置恢复到默认值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B, DIS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C)//GPIOC的寄存器设置恢复到默认值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C, DIS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D)//GPIOD的寄存器设置恢复到默认值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D, DIS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E)//GPIOE的寄存器设置恢复到默认值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E, DIS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F)//GPIOF的寄存器设置恢复到默认值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F, DISABLE);
  }
  else
  {
    if (GPIOx == GPIOG)//GPIOG的寄存器设置恢复到默认值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G, DISABLE);
    }
  }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Alternate Functions (remap, event control
  *   and EXTI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AFIODeInit(void)//复用功能寄存器恢复到默认值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FIO, DISABLE);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GPIOx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GPIO_InitStruct.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GPIO_InitStruct: pointer to a GPIO_InitTypeDef structure that
  *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GPIO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GPIO初始化函数;输入:需要初始化的GPIO端口,存放端口初始化信息的结构体指针*/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GPIO初始化函数,调用此函数才是真正对GPIO初始化
{
  uint32_t currentmode = 0x00, currentpin = 0x00, pinpos = 0x00, pos = 0x00;
  uint32_t tmpreg = 0x00, pinmask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参数检测,检测参数是否有效
  assert_param(IS_GPIO_MODE(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 Mode Configuration -----------------------*/
  currentmode =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int32_t)0x0F);
  if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int32_t)0x10)) != 0x00)//如果是0x1n为输出模式,下面对其进行速度设置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SPEED(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Output mode */
    currentmode |=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速度设置
  }
/*---------------------------- GPIO CRL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the eight low port pins */
  if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uint32_t)0x00FF)) != 0x00)//端口的低8位
  {
    tmpreg = GPIOx->CRL;
    for (pinpos = 0x00; pinpos < 0x08; pinpos++)
    {
      pos = ((uint32_t)0x01) << pinpos;
      /* Get the port pins position */
      current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os;
      if (currentpin == pos)
      {
        pos = pinpos << 2;
        /* Clear the corresponding low control register bits */
        pinmask = ((uint32_t)0x0F) << pos;
        tmpreg &= ~pinmask;
        /* Write the mode configuration in the corresponding bits */
        tmpreg |= (currentmode << pos);
        /* Re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时清零输出数据寄存器(选为下拉)
        {
          GPIOx->B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else
        {
          /* 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时置位输出数据寄存器(选为上拉)
          {
            GPIOx->BS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
      }
    }
    GPIOx->CRL = tmpreg;
  }
/*---------------------------- GPIO CRH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the eight high port pins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0x00FF) //端口的高8位
  {
    tmpreg = GPIOx->CRH;
    for (pinpos = 0x00; pinpos < 0x08; pinpos++)
    {
      pos = (((uint32_t)0x01) << (pinpos + 0x08));
      /* Get the port pins position */
      current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os);
      if (currentpin == pos)
      {
        pos = pinpos << 2;
        /* Clear the corresponding high control register bits */
        pinmask = ((uint32_t)0x0F) << pos;
        tmpreg &= ~pinmask;
        /* Write the mode configuration in the corresponding bits */
        tmpreg |= (currentmode << pos);
        /* Re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x->B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0x08));
        }
        /* 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x->BS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0x08));
        }
      }
    }
    GPIOx->CRH = tmpreg;
  }
}
/**
  * @brief  Fills each GPIO_InitStruct member with its default value.
  * @param  GPIO_InitStruct : pointer to a GPIO_InitTypeDef structure which will
  *         be initialized.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对存放GPIO端口信息的结构体进行初始化,为所有端口浮空输入
{
  /* Reset GPIO init structure parameters values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input port pin.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 to rea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The input port pin value.
  */
/*读取GPIO的一位输入值;输入:GPIO端口,端口的某位;返回:此位的读取值*/
uint8_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读取一个GPIO端口的一位输入值
{
  uint8_t bitstatus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ET_GPIO_PIN(GPIO_Pin));

  if ((GPIOx->IDR & GPIO_Pin) != (uint32_t)Bit_RESET)
  {
    bitstatus = (uint8_t)Bit_SET;
  }
  else
  {
    bitstatus = (uint8_t)Bit_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GPIO input data port.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retval GPIO input data port value.
  */
uint16_t GPIO_ReadIn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读取一个端口的输入数据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return ((uint16_t)GPIOx->IDR);
}
/**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output data port bit.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 to rea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The output port pin value.
  */
uint8_t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读取一个端口的一位输出值
{
  uint8_t bitstatus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ET_GPIO_PIN(GPIO_Pin));

  if ((GPIOx->ODR & GPIO_Pin) != (uint32_t)Bit_RESET)
  {
    bitstatus = (uint8_t)Bit_SET;
  }
  else
  {
    bitstatus = (uint8_t)Bit_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GPIO output data port.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retval GPIO output data port value.
  */
uint16_t GPIO_ReadOut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读取一个端口的输出值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return ((uint16_t)GPIOx->ODR);
}
/**
  * @brief  Sets the selected data port bits.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s to be writte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对一个端口的几位输出置位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GPIOx->BSRR = GPIO_Pin;
}
/**
  * @brief  Clears the selected data port bits.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s to be writte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对一个端口的几位输出复位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GPIOx->BRR = GPIO_Pin;
}
/**
  * @brief  Sets or clears the selected data port bit.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 to be writte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 @param  BitVal: specifies the value to be written to the selected bi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BitAction enum values:
  *     @arg Bit_RESET: to clear the port pin
  *     @arg Bit_SET: to set the port pin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Write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BitAction BitVal)//对一个端口的一位输出进行操作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ET_GPIO_PIN(GPIO_Pin));
  assert_param(IS_GPIO_BIT_ACTION(BitVal));

  if (BitVal != Bit_RESET)
  {
    GPIOx->BSRR = GPIO_Pin;
  }
  else
  {
    GPIOx->BRR = GPIO_Pin;
  }
}
/**
  * @brief  Writes data to the specified GPIO data port.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PortVal: specifies the value to be written to the port output data register.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Writ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ortVal)//对一个端口的输出进行操作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GPIOx->ODR = PortVal;
}
/**
  * @brief  Locks GPIO Pins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 to be writte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PinLock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对一个端口的某些位的配置进行锁定
{
  uint32_t tmp = 0x000100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tmp |= GPIO_Pin;
  /* Set LCKK bit */
  GPIOx->LCKR = tmp;
  /* Reset LCKK bit */
  GPIOx->LCKR =  GPIO_Pin;
  /* Set LCKK bit */
  GPIOx->LCKR = tmp;
  /* Read LCKK bit*/
  tmp = GPIOx->LCKR;
  /* Read LCKK bit*/
  tmp = GPIOx->LCKR;
}
/**
  * @brief  Selects the GPIO pin used as Event output.
  * @param  GPIO_PortSource: selects the GPIO port to be used as source
  *   for Event outpu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ortSourceGPIOx where x can be (A..E).
  * @param  GPIO_PinSource: specifies the pin for the Event outpu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Source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EventOutput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端口的事件输出配置
{
  uint32_t tmpreg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EVENTOUT_PORT_SOURCE(GPIO_PortSourc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tmpreg = AFIO->EVCR;
  /* Clear the PORT[6:4] and PIN[3:0] bits */
  tmpreg &= EVCR_PORTPINCONFIG_MASK;
  tmpreg |= (uint32_t)GPIO_PortSource << 0x04;
  tmpreg |= GPIO_PinSource;
  AFIO->EVCR = tmpreg;
}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Event Output.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Event outpu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EventOutput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使能或禁能事件输出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__IO uint32_t *) EVCR_EVOE_BB = (uint32_t)NewState;
}
/**
  * @brief  Changes the mapping of the specified pin.
  * @param  GPIO_Remap: selects the pin to remap.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GPIO_Remap_SPI1             : SPI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Remap_I2C1             : I2C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Remap_USART1           : USART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Remap_USART2           : USART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PartialRemap_USART3    : USART3 Partial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FullRemap_USART3       : USART3 Full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PartialRemap_TIM1      : TIM1 Partial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FullRemap_TIM1         : TIM1 Full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PartialRemap1_TIM2     : TIM2 Partial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PartialRemap2_TIM2     : TIM2 Partial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FullRemap_TIM2         : TIM2 Full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PartialRemap_TIM3      : TIM3 Partial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FullRemap_TIM3         : TIM3 Full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Remap_TIM4             : TIM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Remap1_CAN1            : CAN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Remap2_CAN1            : CAN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Remap_PD01             : PD0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arg GPIO_Remap_TIM5CH4_LSI      : LSI connected to TIM5 Channel4 input capture for calibration
  *     @arg GPIO_Remap_ADC1_ETRGINJ     : ADC1 External Trigger Injected Conversion remapping
  *     @arg GPIO_Remap_ADC1_ETRGREG     : ADC1 External Trigger Regular Conversion remapping
  *     @arg GPIO_Remap_ADC2_ETRGINJ     : ADC2 External Trigger Injected Conversion remapping
  *     @arg GPIO_Remap_ADC2_ETRGREG     : ADC2 External Trigger Regular Conversion remapping
  *     @arg GPIO_Remap_ETH              : Ethernet remapping (only for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CAN2             : CAN2 remapping (only for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SWJ_NoJTRST      : Full SWJ Enabled (JTAG-DP + SW-DP) but without JTRST
  *     @arg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arg GPIO_Remap_SWJ_Disable      : Full SWJ Disabled (JTAG-DP + SW-DP)
  *     @arg GPIO_Remap_SPI3             : SPI3/I2S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When the SPI3/I2S3 is remapped using this function, the SWJ is configured
  *                                        to Full SWJ Enabled (JTAG-DP + SW-DP) but without JTRST.
  *     @arg GPIO_Remap_TIM2ITR1_PTP_SOF : Ethernet PTP output or USB OTG SOF (Start of Frame) connected
  *                                        to TIM2 Internal Trigger 1 for calibration (only for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If the GPIO_Remap_TIM2ITR1_PTP_SOF is enabled the TIM2 ITR1 is connected to
  *                                        Ethernet PTP output. When Reset TIM2 ITR1 is connected to USB OTG SOF output.
  *     @arg GPIO_Remap_PTP_PPS          : Ethernet MAC PPS_PTS output on PB05 (only for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5            : TIM15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Value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6            : TIM16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Value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7            : TIM17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Value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CEC              : CE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Value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_DMA         : TIM1 DMA requests mapping (only for Value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9             : TIM9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XL-density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0            : TIM10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XL-density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1            : TIM1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XL-density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3            : TIM1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and XL-density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4            : TIM1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and XL-density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FSMC_NADV        : FSMC_NADV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and XL-density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67_DAC_DMA    : TIM6/TIM7 and DAC DMA requests remapping (only for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TIM12            : TIM1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only for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arg GPIO_Remap_MISC             : Miscellaneous Remap (DMA2 Channel5 Position and DAC Trigger remapping,
  *                                        only for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port pin remapping.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PinRemapConfig(uint32_t GPIO_Remap,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端口的重映像配置,输入:某重映像端口,端口映像使能或禁能
{
  uint32_t tmp = 0x00, tmp1 = 0x00, tmpreg = 0x00, tmpmask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REMAP(GPIO_Remap));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GPIO_Remap & 0x80000000) == 0x80000000)
  {
    tmpreg = AFIO->MAPR2;
  }
  else
  {
    tmpreg = AFIO->MAPR;
  }
  tmpmask = (GPIO_Remap & DBGAFR_POSITION_MASK) >> 0x10;
  tmp = GPIO_Remap & LSB_MASK;
  if ((GPIO_Remap & (DBGAFR_LOCATION_MASK | DBGAFR_NUMBITS_MASK)) == (DBGAFR_LOCATION_MASK | DBGAFR_NUMBITS_MASK))
  {
    tmpreg &= DBGAFR_SWJCFG_MASK;
    AFIO->MAPR &= DBGAFR_SWJCFG_MASK;
  }
  else if ((GPIO_Remap & DBGAFR_NUMBITS_MASK) == DBGAFR_NUMBITS_MASK)
  {
    tmp1 = ((uint32_t)0x03) << tmpmask;
    tmpreg &= ~tmp1;
    tmpreg |= ~DBGAFR_SWJCFG_MASK;
  }
  else
  {
    tmpreg &= ~(tmp << ((GPIO_Remap >> 0x15)*0x10));
    tmpreg |= ~DBGAFR_SWJCFG_MASK;
  }
  if (NewState != DISABLE)
  {
    tmpreg |= (tmp << ((GPIO_Remap >> 0x15)*0x10));
  }
  if((GPIO_Remap & 0x80000000) == 0x80000000)
  {
    AFIO->MAPR2 = tmpreg;
  }
  else
  {
    AFIO->MAPR = tmpreg;
  }
}
/**
  * @brief  Selects the GPIO pin used as EXTI Line.
  * @param  GPIO_PortSource: selects the GPIO port to be used as source for EXTI line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ortSourceGPIOx where x can be (A..G).
  * @param  GPIO_PinSourc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Source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端口的外部中断配置;输入:某端口,某引脚
{
  uint32_t tmp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EXTI_PORT_SOURCE(GPIO_PortSourc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tmp = ((uint32_t)0x0F)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tmp;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uint32_t)GPIO_PortSource)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
/**
  * @brief  Selects the Ethernet media interface.
  * @note   This function applies only to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param  GPIO_ETH_MediaInterface: specifies the Media Interface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GPIO_ETH_MediaInterface_MII: MII mode
  *     @arg GPIO_ETH_MediaInterface_RMII: RMII mod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uint32_t GPIO_ETH_MediaInterface)//选择用作以太网的接口(模式)
{
  assert_param(IS_GPIO_ETH_MEDIA_INTERFACE(GPIO_ETH_MediaInterface));
  /* Configure MII_RMII selection bit */
  *(__IO uint32_t *) MAPR_MII_RMII_SEL_BB = GPIO_ETH_MediaInterface;
}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