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rw.c周立功的SD卡操作

楼主(2015-01-23):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ring.h"
/*
*********************************************************************************************************
** 函数名称: SetISR()
** 函数功能: 设置向量中断
** 入口参数: no    中断号
**    pri   中断优先级
**    isr_func 中断服务函数入口地址
** 出口参数: 操作是(1)否(0)成功
** 调试说明:
*********************************************************************************************************
*/
uint8 SetISR(uint32 no, uint32 pri, uint32 isr_func)
{
    if(no > 31) return 0;
    if(pri > 15) return 0;

    *(volatile uint32*)((&VICVectAddr0)+no) = isr_func;        //设置中断服务函数
    *(volatile uint32*)((&VICVectPri0)+no)= pri & 0x0F;        //设置中断优先级
    VICIntSelect &= ~(1<<no);
    VICIntEnable = 1<<no;

    return 1;
}
/*********************************************************************************************************
** 函数名称: file_init
** 功能描述: 文件系统初始化
**
** 输 入: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
uint8 File_init(void)
{
DiskInit();//磁盘初始化
FileInit();//文件初始化
SetISR(24,4,(uint32)MCI_Handler);//设置SD卡的中断
IRQEnable();//中断使能
AddFileDriver(SDCammand);//添加文件驱动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 dir_creat
** 功能描述: 创建目录
**
** 输 入: path:路径名,dirname目录名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
uint8 Dir_creat(char *path,char *dirname)
{
uint8  state=255;
ChangeDir(path);//打开文件夹
state=MakeDir(dirname);
AllCacheWriteBack();
FileClose(0);
return state;
}
/*********************************************************************************************************
** 函数名称: dir_delete
** 功能描述: 删除目录
**
** 输 入: path:路径名,dirname目录名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
uint8 Dir_delete(char *path,char *dirname)
{
uint8  state=0;
ChangeDir(path);//打开文件夹
state=RemoveDir(dirname);
AllCacheWriteBack();
FileClose(0);
return state;
}
/*********************************************************************************************************
** 函数名称: FindFile
** 功能描述: 获取目录中的文件名
**
** 输 入: DirFilename:路径名,i:路径中的第几个文件,FileName:返回的文件名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其它参考fat.h中关于返回值的说明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GetDirClusIndex,GetDiskInfo
********************************************************************************************************/
   /*     uint8 FindFile(char *DirFilename,char i,char *FileName)
{
    uint32 ClusIndex=0;
    uint8 Rt=0, Drive=0;
    Disk_Info *Disk;
    FDT *FileFDT;
    char Path[15]={0};//是为了文件、路径小写变大写
    strcpy(Path,DirFilename);
    strupr(Path);// 变为大写 //

    Rt = PATH_NOT_FIND;//=0x0e
    ClusIndex = GetDirClusIndex(Path);//abc空空空空空
    if (ClusIndex != BAD_CLUS)
    {
        Drive = GetDrive(Path);
        Disk = GetDiskInfo(Drive);
        Rt = NOT_FIND_DISK;
        if (Disk != NULL)
        {
            Rt = RETURN_OK;
            Disk->PathClusIndex = ClusIndex;
        }
    }
   GetFDTInfo(FileFDT,Drive,ClusIndex,i);
   Lcd_chinese_16(1,160,FileFDT->Name,0);
   strcpy(FileName,FileFDT->Name);
    return Rt;
}
*/
/*********************************************************************************************************
** 函数名称: File_creat
** 功能描述: 创建文件
**
** 输 入: path:路径名,filename文件名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uint8 File_creat(char *path,char *filename)
{
uint8  state=255;
ChangeDir(path);//打开文件夹
state=MakeDir(filename);
AllCacheWriteBack();
FileClose(0);
return state;
}
/*********************************************************************************************************
** 函数名称: File_delete
** 功能描述: 删除文件
**
** 输 入: path:路径名,filename文件名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
uint8 File_delete(char *path,char *filename)
{
uint8  state=0;
ChangeDir(path);//打开文件夹
state=RemoveFile(filename);
AllCacheWriteBack();
FileClose(0);
return state;
}
/*********************************************************************************************************
** 函数名称: file_find
** 功能描述: 获取目录中的指定文件类型的文件名
**
** 输 入: Dirname:路径名,fileextname:文件扩展名,filename:存放返回的文件名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其它参考fat.h中关于返回值的说明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GetDirClusIndex,GetDiskInfo
********************************************************************************************************/
uint8 File_find(char *Dirname,char *fileextname,char (*filename)[12])
{   MY_FILE FileInfo[MAX_OPEN_FILES];
    MY_FILE *fp;
    HANDLE Rt;
    FDT FileFDT;
    uint32 i;
    uint8 temp;
    char NAME[12]={0};
    ChangeDir(Dirname);
    /* 查找空闲文件登记项 */
    for (Rt = 0; Rt < MAX_OPEN_FILES; Rt++)
    {
        if (FileInfo[Rt].Flags == 0)
        {
            break;
        }
    }

    if (Rt < MAX_OPEN_FILES)
    {
        fp = FileInfo + Rt;

        /* 获取目录开始簇号和文件名 */
        fp->DirClus = _GetFDTInfo(fp->Name,fileextname);
        if (fp->DirClus < BAD_CLUS)
        {
            fp->Drive = GetDrive(fileextname);     /* 获取文件所在逻辑盘号 */

    i = 0;
    /*if (FileName[0] == DEL_FDT)
    {
        FileName[0] = ESC_FDT;
    }*/
    while (1)
    {
        temp = GetFDTInfo(&FileFDT, fp->Drive, fp->DirClus, i);
        if (temp != RETURN_OK)
        {temp = RETURN_OK;
            break;
        }
        if (FileFDT.Name[0] == EMPTY_FDT)
        {
            temp = NOT_FIND_FDT;
            break;
        }
        if ((FileFDT.Attr & ATTR_VOLUME_ID) == 0)
        if((FileFDT.Name[8]==fileextname[0])&&(FileFDT.Name[9]==fileextname[1])&&(FileFDT.Name[10]==fileextname[2])&&(FileFDT.Name[0]!=0xe5))
        {strcpy(NAME,FileFDT.Name);
         NAME[11]='\0';
         strcpy(*(filename++),NAME);
        }
        i++;
    }
            /* 获取文件信息 */
           // if (FindFDTFileInfo(&FileFDT, fp->Drive, fp->DirClus, fp->Name,(*filename)[12]) == RETURN_OK)
            /*{
                if ((FileFDT.Attr & ATTR_DIRECTORY) == 0)
                {
                    fp->Flags = FILE_FLAGS_READ;
                    fp->FileSize = FileFDT.FileSize;
                    Sd_File_size = FileFDT.FileSize;//记下打开文件的大小
                    fp->FstClus = FileFDT.FstClusLO | (uint32)FileFDT.FstClusHI << 16;//把FDT中的信息给MY_FILE
                    fp->Clus = fp->FstClus;
                    fp->Offset = 0;//清零偏移量
                    return Rt;
                }
            }*/
        }
    }

    return RETURN_OK;
}
/*********************************************************************************************************
** 函数名称: file_open
** 功能描述: 打开文件
**
** 输 入: Dirname:路径名
           Filename:文件名
           RWtype:打开方式
**
** 输 出: 文件句柄如果为0xff表示打开失败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GetDirClusIndex,GetDiskInfo
********************************************************************************************************/
HANDLE File_open(char *Dirname,char *Filename, char *RWtype)
{
    HANDLE FHandle;//文件句柄,代表一个打开的文件
    char  DirName[12]={0};
    char  FileName[12]={0};//文件名
    char  RWType[3]={0};
    uint8  state=0;
    strcpy(DirName,Dirname);
    strcpy(FileName,Filename);
    strcpy(RWType,RWtype);
state=ChangeDir(DirName);//打开文件夹
FHandle = FileOpen(FileName,RWType);//打开文件,并得到文件句柄,FHandle实际是现在打开的第几个文件,也是MY_FILE FileInfo[FHandle]的编号
if(FHandle==Not_Open_FILE) return (int8)state;//文件打开的状态,打开错误则退出并返回值

return FHandle;
}
/*********************************************************************************************************
** 函数名称: file_read
** 功能描述: 读文件
**
** 输 入:FHandle:文件句柄
           Whence:读文件的位置
           offset:读文件的字节数
           Readbuf:读回数据存放位置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GetDirClusIndex,GetDiskInfo
********************************************************************************************************/
uint8 File_read(HANDLE FHandle,uint8 Whence,int32 offset,char *Readbuf)
{
    uint8  state;
state=FileSeek(FHandle,0,Whence);//文件的内容指针指向文件开始后的0字节
state=FileRead(Readbuf,offset,FHandle);//读取文件内容,读10个字节
return state;
}
/*********************************************************************************************************
** 函数名称: file_close
** 功能描述: 关闭文件文件
**
** 输 入:FHandle:文件句柄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GetDirClusIndex,GetDiskInfo
**
** 作 者:
** 日 期: 2007年10月1日
**-------------------------------------------------------------------------------------------------------
** 修改人:
** 日 期:
**------------------------------------------------------------------------------------------------------
********************************************************************************************************/
uint8 File_close(HANDLE FHandle)
{
    uint8  state;
state=FileClose(FHandle);//关闭文件,释放句柄,相当于文件初始化
//FileCloseAll();//关闭所有文件
    AllCacheWriteBack();//所有文件的缓存数据写回到文件
    //RemoveFileDriver(0);//移除文件驱动,相当于文件磁盘初始化
return state;
}
/*********************************************************************************************************
** 函数名称: file_write
** 功能描述: 读文件
**
** 输 入:FHandle:文件句柄
           Whence:读文件的位置
           offset:读文件的字节数
           Readbuf:读回数据存放位置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GetDirClusIndex,GetDiskInfo
**
** 作 者:
** 日 期: 2007年10月1日
**-------------------------------------------------------------------------------------------------------
** 修改人:
** 日 期:
**------------------------------------------------------------------------------------------------------
********************************************************************************************************/
uint8 File_write(HANDLE FHandle,uint8 Whence,int32 offset,char *Readbuf)
{
    uint8  state;
state=FileSeek(FHandle,0,Whence);//文件的内容指针指向文件开始后的0字节
state=FileWrite(Readbuf,offset,FHandle);//读取文件内容,读10个字节
return state;
}
/*********************************************************************************************************
** 函数名称: file_read
** 功能描述: 读文件
**
** 输 入: DirFilename:路径名
**
** 输 出: RETURN_OK:成功
**        其它参考fat.h中关于返回值的说明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GetDirClusIndex,GetDiskInfo
**
** 作 者:
** 日 期: 2007年10月1日
**-------------------------------------------------------------------------------------------------------
** 修改人:
** 日 期:
**------------------------------------------------------------------------------------------------------
********************************************************************************************************/
/*uint8 File_read(void)
{
    HANDLE FHandle;//文件句柄,代表一个打开的文件
    char  FileName[12]={"15153.txt"};//文件名
    char  Readbuf[21]={1};//读取的文件内容
    uint8  state=0;
//AddFileDriver(SDCammand);//添加文件驱动
//ChangeDir("..");//当前目录
state=ChangeDir("a:\\abc");//打开文件夹
//ChangeDir("131");//打开子文件夹
FHandle = FileOpen(FileName,"R");//打开文件,并得到文件句柄,FHandle实际是现在打开的第几个文件,也是MY_FILE FileInfo[FHandle]的编号
if(FHandle==Not_Open_FILE)return 1;//文件打开的状态,打开错误则退出并返回值
FileSeek(FHandle, 0, SEEK_SET);//文件的内容指针指向文件开始后的0字节
FileRead(Readbuf,10, FHandle);//读取文件内容,读10个字节
FileClose(FHandle);//关闭文件,释放句柄,相当于文件初始化
//FileCloseAll();//关闭所有文件
    AllCacheWriteBack();//所有文件的缓存数据写回到文件
    //RemoveFileDriver(0);//移除文件驱动,相当于文件磁盘初始化
    //Lcd_chinese_16(1,160,Readbuf,0);
  return 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