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周立功模板启动代码中断处理文件IRQ.s的中文解释

楼主(2015-01-23):
NoInt        EQU  0x80           //禁止IRQ中断

USR32Mode  EQU  0x10           //用户模式

SVC32Mode  EQU  0x13           //管理模式

SYS32Mode  EQU   0x1f          //系统模式

IRQ32Mode  EQU   0x12          //中断模式

FIQ32Mode   EQU  0x11          //快速中断模式

;引入的外部标号在这声明

//IMPORT表示引用外部的信息

IMPORT OSIntCtxSw              ;任务切换函数//引用外部的函数

IMPORT OSIntExit                ;中断退出函数

IMPORT OSTCBCur               ;UC/OS II正在运行的任务指针

IMPORT OSTCBHighRdy          ; UC/OS II任务就绪表中级别最高的优先级

IMPORT OSIntNesting            ;中断嵌套计数器

IMPORT StackUsr                ;用户模式堆栈

IMPORT OsEnterSum             ;开关中断的次数

CODE32

AREA IRQ,CODE,READONLY

MACRO

$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EXPORT $IRQ_Label                          ; 输出的标号

IMPORT $IRQ_Exception_Function               ; 引用的外部标号

$IRQ_Label

SUB LR, LR, #4                               ; 计算返回地址

//进入中断后,它的返回地址该怎么计算呢,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它的指令流水线是3级的,即执行进入中断函数时,PC已经指向欲取值的指令即当前执行的地址+8;当已进入中断时,LR里面装的是PC,所以要想中断返回到正确的地址处,就必须把LR-4。

STMFD SP!, {R0-R3, R12, LR}                 ; 保存任务环境

//这里面为什么只把R0-R3,R12,LR保存呢,其它不用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你装的ADS1.2目录下的PDF文件夹里面的ADS_DeveloperGuide_D.PDF文件的2.2就可以发现r4-r11装的是局部变量,在进行函数跳转时,编译器它会自动保护它们的。

MRS R3, SPSR ; 保存状态

STMFD SP, {R3, SP, LR}^ ; 保存用户状态的R3,SP,LR,注意不能回写,前面一个SP是IRQ模式的,后面一个SP是用户模式的,为什么不能回写呢,如果你回写的话,那么它保存的是用户的SP,显然是不行的。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这里保存SP和LR的目的是为了嵌套,

; 正是因为没有回写,所以后面调整了SP ,调整指令是 SUB SP, SP, #4*3

LDR R2, =OSIntNesting           ; OSIntNesting++ 中断嵌套数+1

;(相当于调用了一次中断进入函数OSIntEnter(),与后面的BL OSIntExit 形成呼应)

LDRB R1, [R2]

ADD R1, R1, #1

STRB R1, [R2]

SUB SP, SP, #4*3  ;由于前面SP没有回写,保存了3个32位的寄存器,这里调整指针

                 ;做好弹出这三个数据的准备

MSR CPSR_c, #(NoInt | SYS32Mode) ; 切换到系统模式。只有切换到系统模式,让后面的服务程序在系统模式下运行,才能实现嵌套。

CMP R1, #1                       ;判断是否是只有第一次进入中断,还是有嵌套

LDREQ SP, =StackUsr              ;如果是第一次中断则设定系统模式的堆栈指针

BL $IRQ_Exception_Function        ; 调用c语言的中断处理程序

MSR CPSR_c, #(NoInt | SYS32Mode) ; 切换到系统模式。做好中断退出的准备

LDR R2, =OsEnterSum          ; OsEnterSum,使OSIntExit退出时中断关闭

MOV R1, #1                   ;相当于调用了OS_ENTER_CRITICAL();

STR R1, [R2]

BL OSIntExit                  ;调用UC/OS的中断退出函数  OSIntNesting--

; 如果中断嵌套数不等于0 则不进行任务调度

LDR R2, =OsEnterSum          ; 因为中断服务程序要退出,所以OsEnterSum=0

MOV R1, #0                   ; 相当于调用了OS_EXIT_CRITICAL()

STR R1, [R2]

MSR CPSR_c, #(NoInt | IRQ32Mode) ; 切换回irq模式

LDMFD SP, {R3, SP, LR}^ ; 恢复用户状态的R3,SP,LR, //前面一个SP是IRQ模式的,后面一个SP是用户模式的,为什么不能回写呢,如果你回写的话,那么它保存的是用户的SP,显然是不行的。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 正是因为没有回写,所以后面调整了SP ,调整指令是 ADD SP, SP, #4*3 ;

LDR R0, =OSTCBHighRdy    ;读出就绪表中任务最高优先级,判断是否需要任务切换

LDR R0, [R0]

LDR R1, =OSTCBCur

LDR R1, [R1]

CMP R0, R1                   ;//判断被挂起的任务是不是具有最高优先级

ADD SP, SP, #4*3 ;              ;如果不是则进行任务切换

MSR SPSR_cxsf, R3

LDMEQFD SP!, {R0-R3, R12, PC}^         ; 不进行任务切换

LDR PC, =OSIntCtxSw                    ; 进行任务切换

M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