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实用的51矩阵键盘程序解析

楼主(2015-01-23):
由于单片机I/o口的有限,当需要多个按键的时候,常用矩阵键盘作为输入设备.
由于按键按下后,松开得到的波形实际中不是理想化的方波,会出现机械抖动,对后续单片机检测按键带来麻烦,

一般教材上基本都是利用延时去抖动:基本套路都:
void key()
{
if(k1==0) //如果按键按下
{
delay_10ms();延时去抖动
if(k1==0)  再次判断
{
你要的功能
}
}
}

由于10ms是理论上人们按键按下后到松手所要的大概时间,由于个体差异,和按键的机械灵活度有差异,导致可能出现按键按太快,没反应,按时间太长导致单片机效率降低等不确定因素.

可以采用判断是否是第一次按下来进行检测,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当你按键按了再快也能检测到。
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2.h>

#define key P2
int val;

char code sign[1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3,0xf8,0x80,0x98,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_10ms();

void key_scan();   //矩阵按键函数声明

void main()
{
        while(1)

        {
        P0=sign[val];
        key_scan();
        }
}

void key_scan()
{
         static char a,b;  //a用于判断是不是第一次按下,b用于稍微延时
         char state;   //记录键值
         key=0x0f;
         if(key!=0x0f)                 //如果有按键按下
         {
          state=key;   //记录第一次按键状态
                  if(a==0)                //如果第一次按下
                  {
                   b++;                         //略微延时  不需要延时10ms以提高单片机效率
                           if(b>3)
                        {
                                         if(key==state)                //判断键值是否和第一次一致
                                         {
                                            a=1,b=0;    //复位状态值 a==1说明已经按下,等待后续松开
                                           key=0x0f;                 //测试列
                                                           switch(key)
                                                           {
                                                                case (0x07):          val=0;break;
                                                                case (0x0b):          val=1;break;
                                                                case (0x0d):          val=2;break;
                                                                case (0x0e):          val=3;break;
                                                           }
                                   key=0xf0;        // 测试行
                                                           switch(key)
                                                           {
                                                                 case (0x70):         val=val;break;
                                                                 case (0xb0):         val=val+4;break;
                                                                 case (0xd0):    val=val+8;break;
                                                                 case (0xe0):         val=val+12;break;
                                                           }
                                           }
                                }
                   }
          }
       else
           {
                a=b=0;                         //松开后复位状态机
           }
}

网友A:
矩阵键盘的程序,用到再复制

网友B:
留着,用的时候再拿,谢谢楼主。

网友C(2017-12-21):
多键摁下 怎么处理呢?

网友D(2018-09-25):
非常感谢,减少了打代码的时间

网友E:
感谢  好具体

网友F(2021-12-05):
如果显示平方数的要怎么修改?

网友G:
思路真正对路,修改待验证。